[問題求助] [求助] 電漿電視_Gibson_GPDP-4610T_有時無法啟動【已完修】

楼主(2009-07-07):
前幾天,老爸打電話跟我說,他要買新電視了,因為4~5年前買的"46吋電漿電視"出問題,
問我要不要搬回家練練功,修的好就送我,所以前天(星期日)就跟老爸合力,把它電視搬回我家.
PS: 老爸說那時買是給9萬元(或10萬元)找1元,剛去網路查,此台目前全新品也才2萬多....

電漿機種:Gibson
電漿型號:GPDP-4610T
狀況描述:

打開電源時,有時可以正常啟動,有時則不可以.

只要可以正常啟動,就可以很正常一直看下去(我爸說就算看10幾個小時也不會有問題).

啟動不正常的狀況是 → 電源指示燈綠燈常亮(綠燈是開機,紅燈是待機),電漿螢幕亮幾秒就不亮了.

所以這幾天就先把討論區的『電源供應器維修』&『顯示器維修』,快速看完一遍,
看完後感想是,會不會是電容老化造成高壓板的輸入處(12vdc)、或輸出處(1500vac)電壓不夠.
因為看到一篇文章裡說:
高壓板產生約1500vac的啟動電壓以啟動背光燈管,點亮燈管後提供穩定的600V~800V左右電壓.
可能是沒啟動燈管...保護機制啟動,所以使螢幕不亮.

先說一下,我可是連液晶都沒拆過
剛剛把這台電漿後蓋拆了,發覺電路板蠻多蠻大的,
大概看了一下,感覺好像沒有看到大家說的高壓板 & 燈管,

此時忽然想到,會不會電漿不是用燈管...
隨即用GOOGLE到下網頁,上面寫『電漿電視是自發光』....
看樣子電漿可能是沒燈管這種東西...
http://ck101.com/thread-1014343-1-1.html

請問有沒有人修過電漿電視...
現在在考慮要不要繼續拆下去(目前進度也只有打開後蓋而已).....

既然拆了後殼,PO些照片給大家看看吧...
電漿電視正面:

電漿電視背面:

輸入輸出端子:

電漿型號:

後殼被我拆了

把兩個保護蓋(紅箭頭處),打開

第一個保護蓋內部,還沒整流前的110VAC電路,感覺不錯,
應該是狼大那篇"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裡面提到的EMI(電磁干擾)Filter(濾波器)、X電容、Y電容、共態扼流圈(交連電感)...、EMI濾波電路之後暫態保護電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672&extra=page%3D1

第二個保護蓋內部,看起來有分兩塊PCB:
左下角的PCB是tuner、composite、component、s-video
右邊的PCB是d-sub、dvi、rs232

說來好笑,因為沒拆過lcd,印象中大家po的高壓板pcb都是長方型的,很像下面這張pcb(位於螢幕的最上方),剛開始還在想這是不是高壓板,
但查一下線路,此pcb的輸出是接喇叭(棕色接給外接喇叭、黑色接給電視本身的內置喇叭).

電漿電視,是靠下兩張圖那堆排線去供電的嗎???

网友:
電漿跟液晶原理不同咧,電漿不用燈管背光

先試著補焊訊號板

网友:
在下認為可以先從電源板下手,可能是供給高壓驅動單元(兩旁上有許多黑色元件的pcb就是了,電漿面板是直接以高壓驅動)的電壓不穩,所以面板點亮後因啟動保護隨即熄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現在狀況時好時壞,想說先從簡單的電源部份去做些紀錄的工作(趁現在還能有好的狀態時).
訊號板方面,等過陣子再試試好囉,怕我愈搞愈糟...

回复 网友B:

這下尷尬了,手上的3用電表只能測到600V...

這幾天我想先去買個電容表,因為我感覺"主電源板"有兩顆1500uF/200V電容,其+處有點微凸(因為別顆的+處都是微凹),
剛去網拍查,賣電容表的賣家不多...價位都在1千多元,不知網友們有無推薦的???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q%AEe%BF%F6&t=0

不浪費篇幅,續問問題,有查GOOGLE一下,電漿的PCB應該有『電源板』、『X驅動板』、『Y驅動板』、『邏輯板』、『OF板』....
『X驅動板』、『Y驅動板』 → 不用說囉,應該就是狼大說的『高壓驅動單元』,我後面會補一張圖給大家看.
『OF板』 → 看不懂是啥東西.

我想問的是,下圖紅框是不是叫『主電源板』、
粉紅框是各訊號輸出輸入處(tuner、composite、component、s-video、audio、d-sub、dvi、rs232),此部份叫什麼板???
粉紅框下方還藏一個pcb,我用綠框標下來,此綠框叫什麼板???

來個綠框特寫,很明顯此綠框pcb跟粉紅框pcb,有一條黑線去連接(線上有消磁環(紅箭頭處) ← 懶的查名稱,應該這樣叫吧,看得懂就好),
紅箭頭尾端,則可看到有一白色排線,連到旁邊的X高壓驅動單元.

有人回覆小弟,小弟就要細心回報(整理圖整的好累...我將pcb上的標示,放大給大家看),藍框是狼大提到的高壓驅動單元(紅框部份都有一堆排線連到裡面應該是到面板)

网友:
若是電源板中有電容已明顯凸起,建議先換掉看看,有電容表的話,最好電容都巡過一次,看起來好好的也要一起懷疑,因為有些電容異常,不見得會反應在外觀上。

因為您說可以看時就沒問題,所以除電源板外其他區域電路板應是正常,所以可以先把焦點放在電源板上囉~

紅框是主電源板沒錯,粉紅框應屬於Tuner/AV輸出入信號處理板(類比轉數位RGB),綠框屬於電漿面板信號處理及掃描用(將數位RGB信號轉成面板各像素掃描及驅動信號),類似液晶面板後方的T-COM,不過電漿還要送到X/Y轉成高壓來推動像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這一台是CPT  OEM的~~第一張圖紅色(是POWER約500多瓦)綠色部份是邏輯板(液晶叫T-COM)粉紅色部份是AD板~~???上面是聲音放大器~~
其實電漿是不同領域的東西~~零件外面都買的到~~只是費用過高~~
我一般是不會接~~除非是自己的~~
2個方向給你~~(1)POWER上面有標電壓~~到X板電壓對嗎??到Y板電壓是否正常否??還有AD板跟T-COM這部份的電壓~~之前有聽說過這一款的POWER會有這個問題~~時開時不開~~不好修~~
(2)AD板也會有這一個問題~~但我會把重心放在POWER~~起動時的電壓我會先記錄好~~不起動時的電壓也要記錄~~才有辦法比較電壓~~
還有零件不要用壞掉喔~~都算單元的~~POWER一片很貴~~    X    .   Y    也都貴~~所以請不急慢慢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這幾天有在測試開關機,
除了星期天中午搬回來時,開不了機.
從星期日晚上以後,到目前為止,開了約4次,都是開成功的狀況.

這幾天會先去買個電容表,再來測...

回复 网友D:

哇勒~~~原來是常見災情...

目前步驟:
1. 我會先把電源板在"待機狀況" & "開機狀況"的電壓先紀錄下來,
2. 買電容錶,拆下電源板,去測測電源板上的電容(有兩顆輕微凸起的,一定會換掉)
3. 組裝回來,繼續看電視
4. 如果問題又出現,再去量別的pcb板的電壓(也只能是A/D板)...不過如果到此地步,應該也不妙了...

PS:感謝你的說明,補上新圖

楼主:
主電源板那兩顆1500uF/200V的電容,牌子是CHEMI-CON,
剛查一下GOOGLE,好像也算是不錯的日本牌子.

請問一下,這種那可買到(我也只會去光華那邊找吧...),
剛去網拍查賣這牌子的,賣1500uF的電容其耐壓都不大...

我電容表買好囉,亂選的 → TES-1500

主電源板已拆,紅箭頭就是那兩顆微凸的CHEMI-CON電容(1500uF/200V)

兩片散熱片拆下

背面特寫,紅箭頭就是那兩顆微凸的CHEMI-CON電容

兩顆微凸的CHEMI-CON電容(1500uF/200V)

誤差還沒很大...

网友:
慢慢做~~我會先以空焊的方式處理~~POWER部份我會先補焊~~你的POWER右半邊會當重點~~先補焊~~因為板子有變色~~(因過熱)~~如補焊完後還是不行~~一樣重點會放於右邊~~電容慢慢的拆下來量~~因該就可以了~~但要慢慢來不急~~壞了會很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電源板那兩顆1500uF/200V的電容,牌子是CHEMI-CON,
剛查一下GOOGLE,好像也算是不錯的日本牌子.

請問一下,這種那可買到(我也只會去光華那邊找吧...),
剛去網拍查賣這牌子的,賣1500uF的電容其耐壓都不大...

我電容 ...

微凸就要換了,不用管數值多少了~~
買 sanyo的電容是比較好的選擇

网友:
暴龜的電容先換吧!

然後再從這兩個電容延展的零件(晶體,電容,電阻,二極體...)稍為量測一下,看周邊的元件是否開路或短路!!!

因為有時會"擊發",且擊發後可以使用,應該是這兩個電容作怪而已......

网友:
日系電容也是會壞的~
通常輸入端整流濾波電容故障,會導致一次側電路在負載大增時(例如點亮面板),會因Hold-up time不夠,產生過大壓降而使電路關閉。

网友:
不過電漿的電源板比起液晶要複雜多了,輸出電壓組數不少...

楼主:
唉~~
目前連電容都還沒買,負責這電視的RD是故意的嗎???
故意找個高度很低的電容,再把電容位置放在螢幕的支撐架下,
導致沒什麼高度的緩衝空間(應該不到5mm),
想橫放在PCB上,也不太可能.

此電容高度非常低,才31mm初頭(電容直徑都還比高度長,直徑有35mm多),

源達、今華、德昌,此3家的1500uF/200V,電容的高度起碼都是直徑的1倍多.

ps:直徑方面,此3家的電容,跟電視的電容,應該都差不多(有的直徑還比電視的電容大).

网友:
如果真的無法找到同樣高度的電容,可以用接線將電容改為臥式,不過要注意線要盡量粗,距離盡量短,極性要正確,以免造成不必要損失。
另外最好也選擇日系品,維持較好耐用度。

楼主:
找了好幾天,過程如下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97675#97675

歸納一下,也就是目前有兩個選擇(以價格來說,我想選2):
大家能否給個建議阿???

選擇1. 選下面電容,但2顆就760元(不含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03681720
廠牌:S + M ( SIEMENS)
容值--1500uF +/-20%
耐壓-- 200V
SIZE--30mm D x 40mm H , 兩腳距約 10mm

選擇2. 選下面電容,2顆240元(不含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811441436
廠牌:NIPPON CHEMI-CON
容值--1200uF
耐壓--250V
SIZE:35*35

PS:會想選1200uF/250V的原因有下:
1. 幾個網友認為switching power的電容uF值,不是那麼重要
2. 有幾個網友建議買耐壓高一些的電容

网友:
1. 幾個網友認為switching power的電容uF值,不是那麼重要
2. 有幾個網友建議買耐壓高一些的電容

其實電容容量關係到負載在抽取電流時提供電流的能力,基本上建議不要縮小容量(可略為放大,但不要大到數倍)。

楼主:
最後買了兩顆Rubycon MXC 250V 1500uF,尺寸是35mm*50mm.

因為此電容高50mm,所比我要把電視的ㄇ型支撐架鋸掉10mm左右,

我目前動作是把整個主電源板的接點都補焊一遍,裝上兩顆Rubycon電容,
日後如果出問題,會繼續回文...

~~~~~~~~~~~~~~~~~接下來po幾張圖給大家看~~~~~~~~~~~~~~~~~~~~~~~

新買電容是35mm*50mm、舊電容是35*30mm

用電容表測兩顆Rubycon電容的值(1429那顆電容,電容表是1429~1430間跳動)

兩顆Rubycon電容已焊上去

來看一下吧,電視的ㄇ型支撐架約要鋸掉10mm左右,

鋸好囉

怕生鏽,手邊剛好有黑色噴漆,就噴一下囉

主電源板 & 支撐架 都裝上去, 此兩顆電容位置(紅箭頭所指處)夠機車吧...

電容特寫一

電容特寫二

把主電源板裝回的照片

网友:
恭喜維修完成,希望能一勞永逸~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厲害~ 鋸鐵架!

不過換做我的話, 也是拉線加熱縮套管絕緣跟加熱溶膠固定即可!

恭喜你修好, 也謝謝你分享!

网友:
鋸那個鐵架要蠻有耐心跟它耗吧?
不過這樣鋸過之後,那隻鐵架的整體剛性就會大打折扣,盡量不要讓它承受過大力量!
這邊很恭喜大大修好了!

楼主:
看了幾天電視,,發覺問題依然存在(發生兩次),
狀況是,開機後紅燈會變綠燈,但螢幕沒反應...

此兩次打不開時,只要我把電源排插關掉幾秒,再打開電源排插,
再開機就又ok囉...

目前懶的拆電視,想再觀察一下,
日後的規劃是,照前面lwang兄建議:
主POWER板右半邊會當重點,電容慢慢的拆下來量...

网友:
電容檢查之餘,別忘記順便觀察焊點,尤其是明顯受熱或變色區域。

网友:
厲害~~我之前有用壞一台過~~之後就不敢碰~~
恭喜你~~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主電源板焊點,早已全部補焊...@_@"

回复 网友G:
我沒修好阿???

其實前幾天有再把主電源板拆下,
所有電解電容都有拆下來用電容表測,但都還在誤差範圍內...

回复 网友H:

至於junwe_ama兄所說的補焊訊號板(應該就是A/D板),有看一下,都是SMD零件...
怕一不小心搞壞囉,想説等到最後電視完全開不起來時,再來補焊

思考了幾天,想說既然沒有方向,就先這樣繼續撐著看(開不了機,就先關電源排插,再開電源排插,再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覺得 6# t大提供給你個建議, 你可以先測量記錄下來, 也順便給大家參考!

有手冊的話, 最好參考一下燈號指示!

所有邏輯電路, 第一步都是確認工作電壓正確, 所以你要先確認出工作電壓都正常, 再往下一步去確認出問題的點在那個電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主電源板PCB上,僅有DC插座上有標一個數字出來,
至於主電源PCB對應到的各PCB上,標電壓的情況也不多.

回复 网友K:

其實我拆此電視機時,都會先詳細的紀錄,
應該是說,我很怕出事,所以在拆之前,一定會先把原本狀況紀錄下來,才敢去拆.

有大大提出了,我就將手上的紀錄,非常詳細的PO出來...

~~~~~~~~~~~~~~~~~~~~~~~主電源板 &  電解電容 紀錄~~~~~~~~~~~~~~~~~~~~~~~~~

此主電源板有用到8組電源插座(我用紅字橙底,標示出PCB上的英文):
PY是接到左側Y高壓板
PX1 & PX2是接到右側X高壓板
PD接到邏輯板
CN & PV接到A/D板
DC是接到放大器
AC是市電

下圖,我將主電源板接到各PCB的接點標出來

各PCB板的的標示,我將其中5插座標出來
PS: 3處插座(AC、CN、PV)都沒標示,所以我就懶的去照相囉

藍色數字是待機狀況時電壓,
紅色數字是開機(播放第4台畫面)狀況時電壓,
有一點要提出的,PY腳1 跟 PX1腳1,此兩點相通的,測開機電壓值有差別,是因為電壓值會一直上下跳動(印象中10多V上下跳動)
PS:我印象中,當我把"7組線"(只留AC輸入那組線)都拔掉時,去量那7組電源插座腳,都量不出電壓.

扣掉我之前換的那兩顆大電容,主電源板還有40顆電解電容(我怕搞混,所以把40顆標成1~40)

42顆電解電容的所有規格(因為電容有兩種顏色,我在下圖也用兩種顏色標示)

40顆電解電容,用電容表測出的值

网友:
有時電解電容實測比標示高很多的話,也需要注意。
另外有沒有紀錄開機失敗時的各點電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覺得你好厲害~ 拍照與做圖表都整理的很好! 應該是個高手!

言歸正傳, 除了補焊各重點元件之外, 請檢查 POWER 開關按鈕與其線路上電路元件與訊號是否正常, 排線接頭目視與量測是否有斷線或接觸不良情況, 排座的焊點也補焊, 以防虛焊導致電路不良, 就算沒修好, 也加強了這些部份線路功能.

修電漿蠻好看的, 請加油! 期待修護完成!
-------------------------------------------------------------------------------
另外在 google 搜尋到這段對話:

問題1458
jack_yu***** (10) : 請問電漿電視 Gibson GPDP-4610T,有時開機會啟動不了(啟動不正常的狀況是,電源指示燈綠燈常亮(綠燈是開機,紅燈是待機),電漿螢幕亮幾秒就不亮了), 如果啟動正常,就可以很正常一直看下去(看很多小時也不會出事),請問是什麼部份故障.維修費用多少.謝謝.        2009-07-07 01:21
答覆
huasheng_46 (11) : 這是電源版故障的現象.維修費用歡迎來電詢問.謝謝

或許問題真在電源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M:

"開機失敗時的各點電壓...."
我倒忘了記...下次會紀錄....

回复 网友N:

"檢查線路上電路元件與訊號是否正常..."
這我就有點沒辦法了,畢竟我不懂電路,除非要我把零件一個個拆下測,這花的時間就大了...
我目前是這樣想啦,除非我確定是主電源板有問題(也就是說,我比較悲觀,問題搞不好在別的pcb板),我才會把pcb上所有零件一個個拆下測...
不過如果要確定是那塊板子有問題,可能要有一台同型號的電視交叉test...
ps:我上述想法,有錯可以糾正我,因為是在討論區...原本就是互相糾正求進步.

兩年多前開始接觸音響diy時,那時常買音響diy套件,會詳細去po一些裝機過程 & 寫了一些裝機報告,
所以就訓練出這樣的功力.

拍照多拍幾張(各角度也拍幾張),選出較清楚那張就好,
圖表剛開始不會作,多google一些網路相關資料,久了就知道要如何去標示那些欄位.

問題1458那位jack_yu***** (10),就是我本人,
我當時找不到電容,還問對方(huasheng_46)可不可以跟他買電容,結果沒回覆我,
其實我當初發問時,也覺得對方應該不會回答我,畢竟對方是店家...

网友:
只要是店家,當然都希望客人能送去修理,而非買零件,這樣才有錢賺,也比較不會有爭議。

网友:
電源版故障的方向查修對的....請努力!!
奇怪「神」......五個腦室怎麼都沒回應,他出手應該就OK。
麻煩照片多照幾張,各種角度(以利查顏觀色)。

楼主(2009-08-16):
回复 网友O:
你好,
我不知你想要我照那些照片...@_@"

回复 网友P:

看onc123兄的回文記錄,不會是為了回這篇才來註冊的吧....^_^"

看樣子要自己修很難囉,
要更換電路板,這就牽扯到維修成本囉,畢竟我又不是專門維修的店家,我只是個user,

這台搞不好已停產,下連結是我所能查的到的以前價格,只剩24000元...
http://www.monday.com.tw/gdsale/ ... me=f492c8bac7baf026

所以以一台使用4~5年的機器來看,這台還要花錢來買全新電路板來換,實在有點不合,
除非電路板不貴,不過我想應該是不可能滴...

何況是在根本不確定...是那塊板子出問題的狀況下...@_@"

按照我的習慣,有回文我就會將回文整理一下,依照onc123兄所提,整理如下:

下圖是之前原始圖,我還是一併放上來:

其實onc123兄提到的"DIF數位板",我有注意到一個地方(這個地方讓我想問題會不會在"DIF數位板"或"VIF板"),

我先來說一下我觀察此機器的動作:
當電視的"電源線"插上電源插座時,電源就會啟動(主電源板上的relay會發出一聲,DIF數位板上的led燈會亮),
但是隨即主電源板就會進入待機狀況(主電源板上的relay又會發出一聲,DIF數位板上的led燈會滅掉).

當電視在待機狀況下,當我按遙控器要開電視時:
正常的狀況應該是 → 『主電源板上的relay會發出一聲 → DIF數位板上的led燈會亮 → 然後電視畫面出現』

不正常的狀況下(也就是我目前的問題) →『主電源板上的relay會發出一聲 → DIF數位板上的led燈會亮 → 然後隨即主電源板上的relay又會發出一聲 → DIF數位板上的led燈會滅掉 → 此時再按遙控器開或關,relay不會再動作(只有電源燈還是會依搖遙控器去顯示綠燈&紅燈),此時畫面不會顯示(就是沒動作&沒畫面)』,

也就是這現象,讓我覺得問題是不是在VIF或DIF上(導致保護電路啟動,主電源板上的RELAY跳掉(斷路)),不是在電源板上.

下圖小小的紅色圈圈所圈之處(在DIF數位板),就是我說的LED燈(我用紅框放大此LED燈)

下圖粉紅箭頭所指之處(在主電源板),就是我說的RELAY(我用粉紅框放大此LED燈)...
PS:應該是RELAY沒錯,因為外表像RELAY,我用手摸它,感覺聲音應該是它發出的沒錯(不要問我為何不去確認一下...因為RELAY同上次換的那兩顆電容,都是躲在支撐架下方...要拆支撐架是很麻煩的事...)

對囉,我還想問一下,
這論壇有沒有訂閱功能(就是只要有人回覆我這篇,論壇系統就會自動寄信到我的EMAIL,告訴我此篇有人回文)

.

网友:
回复 网友Q:

是繼電器沒錯,從外觀很容易看出來!
論壇應該有訂閱的功能沒錯!不清楚可以發短訊息問W大!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記得我剛來此論壇時,那個"訂閱"&"收藏",按了n次,也不會發mail提醒我,
印象中按了它,頂多也只會出現在『控制面板 \ 個人管理 \ 我的** 』裡面,

我當時的想法是,會不會是此論壇因為某種考量,刻意刪除此功能(mail通知功能)...
此篇算離題了...就當我沒問...

网友:
看了一下你列的電容值表,建議你將比標準值低效的,更換看看,這是我維修遇過.

楼主:
回复 网友S:

其實發問這篇文章,你們這些網友所回覆的內容,已比我預料的多了(想說電漿電視應該沒人會回文),
目前的想法是,先把電視用到再也打不開的狀況再想辦法....
網路上要找到這種"宰肉"品...運氣應該很重要...@_@"

之前電視打不開,把"電視電源線"重新拔插到"電源插座"上,再去開機...一次就OK,
現在平均要拔插個5次左右,電視才打的開...
這種開機方式,我想過陣子應該別的地方也會壞吧

也就是現在要看電視時動作如下:
電視待機狀況 → 遙控開機  → 開不了機 → "電視電源線"重新拔插  → 電視待機狀況 → 遙控開機  → 開不了機   → "電視電源線"重新拔插 → .......直到正常開機.

******************************關於判斷VIF板的疑問********************************************************

● 在VIF板上的判斷,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是說同時拔掉PV/ CN 這兩組線,再去測量"主電源板"上的CN電壓,此時量出的CN電壓,可以去判斷VIF板的好壞???
CN線都被拔掉了,還可依主電源板上的電壓判斷VIF板???

下圖是我拔掉PV/ CN 這兩組線時,所量的CN & PD & PV電壓(就是量主電源板上的CN & PD & PV電壓),
先提一下,當拔掉PV/ CN 這兩組線時,整台電視的外觀上,感覺是沒動作的(插上電視電源線,RELAY不會有聲音,待機燈也不亮)

● 當我把PV/ CN 這兩組線接回去時, 遇到還是開不了機的狀況時, 把PY,PX1,PX2連接器拔起 , 還是依然開不了機.
   但因為我不瞭解你說的VIF板判斷方法,所以我還是不知道問題是不是在DIF板上.

至於PD腳1的5V電壓,我測一下,感覺上我之前提的DIF板LED燈,應該就是用來看有否5V電壓的存在,
也就是LED燈如亮,PD就有5V,反之就沒有.

詳細的電壓記錄如下(開不了機的狀況):
待機時(PD腳1是0.92VDC) → 開機時RELAY響一聲,DIF板LED燈亮(PD腳1是5.05VDC) → 隨即RELAY又響一聲,DIF板LED燈滅(PD腳1是0.93VDC) → 此時再按遙控器開或關,relay不會再動作(只有電源燈還是會依搖遙控器去顯示綠燈&紅燈),此時畫面不會顯示(就是沒動作&沒畫面)』

网友:
其實希望你各種角度是因你照相技術不錯!喔!不是這樣;因為通常爆電容也常常將基納二級體擊穿造成電壓不穩或是穩壓IC快壞了也會造成要開好幾次機,是否量測一下基納二級體是否被擊穿。
一般繼電器是以小電流控制大電流的磁控開關,它離那兩顆壞掉電容這麼近想必之前供給的電多少會不足容易引起磁簧片火花氧化融化後逐漸不良,之前修過一台單價頗高之護貝機是壞這個,開關電源由它負責。
>>>>>此時再按遙控器開或關,relay不會再動作(只有電源燈還是會依搖遙控器去顯示綠燈&紅燈),此時畫面不會顯示(就是沒動作<<<<<
表示後段仍有問題啟動保護。
還是要稱讚大大你的拍照技術及資料整理功夫,對你修復這台電漿電視非常有信心加上真有樓上專家協助,修好後將成非常好案例,我學習對象;感恩啦!

网友(2009-12-20):
那個繼電器換新的吧~~~~說不定問題出在這也有可能

楼主:
10A250V-DC5V的繼電器...我到時去找找...
找不到JW1AFHN DATASHEET...找到JW1AFSN...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JW1AFSN-DC5V

网友:
這種繼電器的線圈啟動電壓為5V...接點電壓最高可達250V10A....
只要買到腳位一樣的跟電壓相容即可~~~~~不用去找一模一樣的~~

楼主:
來回覆一下...有去光華買一顆relay裝上去...
狀況一樣...所以問題不在relay...@_@"

网友:
小弟有一個小小建議  通常自用你既然拆下版子
電容全部換新  不要再量了  自己用的也(當然要撐久一點^^)
我除了好人牌電器修理我才會給他用殺肉電容
維修建議可以換新就換新   回修率也會降低

网友:
看樣子這台不好修了.....
因該要從電晶體漏電查起了.....
要查漏電.......沒有那個耐心的話....會查到暈~~~~~
查一個月也有可能查不出來....
不過依你的耐心因該可以~~~~~~
想辦法把電源板的電晶體(MOS的)拆下來用指針電表觸發
至於詳細教學~~~我在新手區好像有看到有人發過了....
我忘了在哪....用指針電表查原因才查的出來...
過幾天我會發筆電維修的實例...裡面也會有這檢查動作~~~~
你在看我怎麼檢查好壞的.....
(為了查那顆故障查了2天..還印錯電路圖比對n_067| )

网友:
加油~samfu大大~
我看了您的大作真的是太強了,想到我失敗的作品真得太汗顏了...

小弟才疏學淺,只能給您加油~
您一定會成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T:

此款電獎電視通病 電源版跟高壓放大迴路 電壓 因電源版輸送電壓不穩定導致高壓啟動異常 會有開不起來的現象 跟液晶螢幕 的問題很相似 不過因電獎電視 各種設計與液晶螢幕 不同 所以光是補悍後也應該針對高壓 200V 1500UF附近的迴路零件 會啟動不起
大部分都是高壓電壓不足 以致無法啟動高壓放大 供給足夠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U:
shunxing兄,
你這樣說...我就有點汗顏了...其實我沒什麼耐心,

這幾天我有去網拍問一下維修價格...
電漿維修果然不便宜...看樣子我只剩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搞壞它...再找人回收....

回复 网友V:
看大家的回覆...感覺不少人還是覺得問題出在電源板...
我到時會從200V 1500UF電容那帶查查...
看樣子又要去爬一堆文了...因為不太會檢查那些零件@_@"

回到正題...
其實我還蠻在意onc123兄所提的DIF板,
所以我今天把VIF板拆下了,

我想先把DIF板上的9顆電容換掉(這幾天會去找電容來換),
如果還是不行,我就開始去查200V 1500UF那附近的電子零件.

----------------------------------PO圖的分隔線-------------------------------

這張是之前整理的圖(35#的帖子)

我把VIF板拆了,下圖右半部就是DIF板

DIF板特寫

DIF板上有9顆電容,只有兩種數值而已,
所以我畫個簡圖,用兩種顏色區分(黑色是應該是47uF/16V 、 棕色應該是10uF/16V )

网友:
PWM回授異常,也會造成類似狀況,跟電視的水平電晶體感覺有點像,又像液晶螢幕高壓的MOS,小弟我是猜測而已!
只能往電源板查起,時好時壞的問題真的很麻煩,很難抓問題點。samfu大加油!丟掉有點可惜!

网友:
記載得真詳細.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
哈哈~~~~其實我也沒什麼耐心耶~~~~~~
我光是看到放在家裡的那台大同46吋電漿......
就感覺~~~~這個我到底修不修的起來~~~~~.....
有夠大一台~~~而且還超級重~~~~光看到電路板...
頭就暈了.....

网友:
太久沒看這文~ 剛剛仔細從頭又看了一遍!

我覺得你發現 relay 那問題點非常可疑, 可惜你說你不懂電路! 因為如果是本科系的應該會去追蹤線路, 瞭解這個電路的動作原理, 因為來分析控制信號動作的正確性, 以此來推找出問題發生的原因!

onc123 大提供分常多的技術資料, 在檢修上會有很大的幫助! 很感謝他!

PD1 的第 1 腳 與 Relay 控制電路, 可以的話, 最好跑線一次把電路抓出來, 畫出來分析說不定就可以找出問題了!

网友:
電容爆成這樣,電源板底面,PY接點你拍一張,我幫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W:
前幾天換上relay時,我大概開關了幾十次...才把電視開成功...
此台電視狀況真的愈來愈慘了...

此台電視很佔空間,勢必要解決它...
找人維修不划算,自己修八成修不好...
所以已經有搞壞它...回收...的心裡準備...

回复 网友X:
電漿真的很重...
相比之下,我爸後來買的40多吋LG液晶電視,輕好多...

回复 网友Y:
恩恩~~看不懂線路...有看不懂電路的方法...
就是把電路走法全部畫出來,然後再請教你們這些前輩...
不過畫圖真的很花時間...心中要有種"覺悟"的準備...

要整理資料PO到討論區,其實很累...
這點我相信你們這些烏骨雞(應該都有此經驗)...應該可以理解...

PS:
----------------題外話,我以前為了玩DIY,常畫圖去討論區問問題,我下面舉出兩個實例--------------------

實例一:
2007年我開始接觸DIY...搞壞一台小擴大機...就是把線路全劃出來去討論區問人,下連結就是我當時畫出線路請人教我維修的連結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42983#42983

小擴大機實體圖

小擴大機線路圖

實例二:
我的一篇『整流濾波』裝機報告
http://diyrealaudio.myweb.hinet.net/usereport/sam_yu/acdc.htm

整流濾波PCB板實體

整流濾波PCB板的線路(雙電源-雙橋式整流)

整流濾波PCB板的線路(雙電源-雙橋式整流 改成 單電源-單橋式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Z:

不好意思,漏看到lcdpdp777兄那篇...
感謝lcdpdp777兄的回覆...
我晚幾天拍好不好...拍完後PO到討論區...再PM跟你說我拍好了...你再到此篇來看...

因為小弟很怕死...每動一個動作就會去驗證一下,看此動作會不會產生問題,
目前我的規劃動作: VIF板拆下 → 露出DIF板 → 準備換DIF板上的9顆電容 → 組裝回去開機 → 看電視毀了沒 → 再拆電源板查問題

所以我需要一些時間(我目前連那9顆SMD電容都還沒買)...
還是你認為換GIF那9顆電容可能沒用,
那我目前的動作就改成: 組裝回去開機 → 看電視毀了沒 → 再拆電源板查問題

网友:
剛剛我比較了一下我大同這台.....怎摸裡面的東西跟你的幾乎一模依樣.....
該不會同一家代工的吧.........

你說要開10幾次???電源送進去的時候電源燈有亮嗎???
有亮的話~~~如遙控器開機之後一瞬間馬上關機嗎?
如果開機有動作~~~有可能的情況就是過載保護
會過載保護就有可能是~~電源供應電流不足.....
這種情況可以在開機瞬間檢測壓降~~~
以壓降方式檢查~~也可以找出故障的範圍
因為你已經記載很詳細的正常電壓直了~~~
因該可以測試壓降的地方

网友:
看了這一篇很多次了 !! 一開始也是以為應該是單純的電源問題 !!
後來你換了那些電容,居然問題還在 , 有點讓人意外 !!!

從你的維修看來 , 你應該也不是一個完全的生手 , 我有個建議 , 可從紅外線接收模組 , 然後
一直到驅動 RELAY  這一段的電路流程 , 詳細的跑一下線路 , 通常這 RELAY , 應該開機後會有一自保持電路 , 這屬於邏輯方面的問題 , 或許是這一方面的問題也說不定 !!!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我只換了兩顆150uF / 200V 大電容...其它只是拔起來量一下又裝回去...

等我到時要查電源板時,會將你說的地方查一下畫出來...不過應該是幾天後的事了...

回复 网友X:
我記得剛開始po這篇文章時,有google很多電漿款式...
印象中當時好像有google到外型跟這台相似的大同46吋電漿...
你那台是不是連外型都跟我一樣???
你的電漿電視問題是???

我之前有在35#詳細提過狀況,大致如下:

打開遙控器,正常狀況:
『主電源板上的relay會發出一聲 → DIF數位板上的led燈會亮 → 然後電視畫面出現』

打開遙控器,不正常狀況:
『主電源板上的relay會發出一聲 → DIF數位板上的led燈會亮 → 然後隨即主電源板上的relay又會發出一聲 → DIF數位板上的led燈會滅掉 → 此時再按遙控器開或關,relay不會再動作(只有電源燈還是會依搖遙控器去顯示綠燈&紅燈),此時畫面不會顯示(就是沒動作&沒畫面)』,

------------------------------------------分隔線----------------------------------------------

回到正題,昨天我在想電容購買問題...很想找人合買(在此詢問一下有沒有網友也住台北...想合買)...
光華一顆smd電解電容要5元...但網拍一顆只一元(但一次要買不少顆)...
不過smd也沒幾顆 加上運費...其實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我想...要買的話可能連一些dip電容順便買,才划算...
不過多數電容還是不能單買...真是...

此台smd電解電容主是10u、33u、47u:

SANYO 電解電容SMD 47UF 16V 1顆1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12849310

SANYO電解電容dip  33uF/25V 100pcs/5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7872486

楼主:
回复 网友AB:

請問你的電漿電視問題是在那???
如果跟我一樣(開機多次才能啟動電視),那比對的意義???

小弟我住在台北縣中和市的南勢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B:

我這台電視,從我爸那邊拿回來後,我只有接過TUNER(就是只看第4台)...

我倒是沒想過接別的訊號試試...
不過我只要打不開...連OSD也不會出現...

sonicsu兄,現在重點是聽你這樣說,
你的問題變的跟我一樣了,
你把電源板拿給我,是想要我如何做???
因為狀況相同...比對阻值的意義不知有沒有用(我的意思是電源板都壞同一處)...
可以說說你的想法...給我一個方向嗎???

不過我還蠻高興的...有同伴出現了(如果加上shunxing兄也是同機型就有2個)...
歡迎加入討論@_@"

网友:
我是還沒拆開來看~~~不過外型~~根本一模一樣~~~
而且這台~~~是不過電.....也不知道裡面的東西有沒有被拔光~~~~

DIF數位板上的led燈會亮然後聽到逼一聲又息
還是得檢查~~~電源問題~~~~~
其主要範圍~~縮小到DIF數位板與電源板之間的電路~~~~
檢查壓降情形~~~因該可以找到狀況吧~~~直要有出現壓降
因該可以查出是電源板的問題拉~~~

网友:
剛剛拆了那台大同的........該不會是一樣的情況被修過吧.....
而且~~還缺了好幾顆東西~~~~~這要我去哪找阿.....
samfu大~~幫我看一下電源版下面這幾顆零件編號...

在PY接頭部份
有散熱片的
D553
D554
D555
D552
D551

這來還真的跟你那台一模一樣耶...
連裡面的東西~~~幾乎都是同樣的....

剛剛在美國網站找到這台的電源版...買新的加運費~~~至少快6千.....
難怪同業維修的能修的起來就修~~修不起來~~用換的~幾乎可以買一台全新的液晶電視了.....
換新的~~電源版含保固~~~我肯定維修費一定破萬~~~~
這樣我也終於知道~~~~為何同業之間的維修~~~至少也快5千的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X:
你的電漿電視型號是???
列出來一下方便日後找資料(也方便讓人google找到此篇文章,我是希望有狀況不同的苦主出現)...

看你的回覆,我心中冷了一半...
其實我心中一直覺得onc123兄說的有道理...
或許問題出在DIF板...也不一定...

你可以看一下34#、39#、40#、41#...4篇
你的維修工具很專業齊全(你有示波器)...我很想跟你說...加油...靠你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7123-1-1.html
話說回來,我哥要我幫他買一台熱風槍...到現在我都還沒買....
忽然想到示波器...印象中這討論區之前好像有人說團購...不過後來就沒下文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8539-2-11.html

D553 → F10L60U(273N)
D554 → F10L60U(083D)
D555 → F10L60U(083D)
D552 → YG226S8
D551 → YG226S8

請參考下面這張圖(這張圖又花我不少時間...)

网友:
我覺得可以依靠 s 大~

网友:
你運氣還真好~~居然遇到跟我這台電漿一模一樣的....
不過我看過好多~~~會修電漿的都不把問題直說~~~
怕沒錢賺吧~~~~哈哈......
就算會修不說問題~~~價格無法壓低~~以後也沒得賺~~~
現在的液晶~~~~便宜過頭了~~~~電漿已經越來越少人買了...
我後來才發現~~國際牌的......J~~~~居然是電漿電視......難怪貴的嚇死人..

回到正題吧...
我這台是大同的~~型號P46ACTP......
不知道有沒有跟你那台型號依樣呢~~~~~
這種電視大多數都是因為專利鎖死~~~所以無法普及...太貴也是主因....
所以~~~幾乎都是同一家工廠出來的電漿~~~~也是有可能的~~~
感謝你的零件編號~~~~明天有控我再找零件裝回去在試試看~~~
看是不是真的是一樣的狀況..另外....你這台是不是還有2顆喇叭....外接的...
我搬回來的時候沒那2顆.......

HappyMaChi大~~~
不要太期望我~~~~~
這東西~~真的要查電路~~~我會很頭痛~~~~~
這比數位電路板還難查~~~~~~

楼主:
回复 网友X:

我的型號就在標題上...Gibson的GPDP-4610T...

我爸家中的客廳有獨立的卡拉ok系統(就是早配置一對喇叭了)....我爸沒跟我說有外接喇叭...我去他那邊也從沒看過此電視的外接喇叭...

我 35#的最後一張圖(電源板的全面圖__左下角有relay特寫的那張圖)參考一下...怕你不只少那5顆二極體....

PS:
看到你『大同2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V20CATT)』
http://bbs.pigoo.com/thread-18069-1-1.html

想說有沒有可能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通通換掉...再去抓問題...比較好...
不過電容通通換掉也很傷錢(對我這種只能單買的散戶而言)...
因為我擔心如果問題出在DIF板...電容錢就白花了...

網拍逛逛,還是感覺<ICshopping>價格不錯,可惜多數不能單買...
沿續61#那篇繼續徵求住台北的網友合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12849310

哈...看到有同伴出現...我反而沒這麼急著搞掛這台送去回收....

网友:
回复 网友AC:

网友:
F10L60U...買不到就算了~~~~~電子材料行居然直接跟我說~~沒有賣這種2級體
害的我想找代用品也找不到~~~~
最後~~~翻出我的廢料....以前CRT故障螢幕我都有拆下來...
不過找了找.....只有2顆可以代用...另依顆...用3隻腳的2級體代用.....
裝上被拆掉的保險絲之後....有電源了~~~~~
別高興的太早....電源按下去~~~橘燈變藍燈~~不開機.....
連續關掉電源再開~~~重複幾次終於開了~~~(這狀況跟版大幾乎一樣的問題)
第一次畫面有點正常~~之後就跳機了....
再測試幾次之後~~~有時可開有時無法開~~~
可開的時候~~畫面都~~掛了....無法正常顯示...
這台問題~~~比開版大的還多阿.......
有的玩了~~~慢慢玩~~~我要先修另依台難玩的液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D:
感謝你的回覆...
我等等仔細逛一下...

回复 网友X:

看樣子我的動作還是得慢慢持續下去...
這幾天先去買那幾顆smd電容再說...

哈...shunxing大...我相信你能的...加油....

网友(2010-02-04):
其實可以將Y板(高壓板)電源線拔除看看,可開機嗎?
修過這一台Y板故障過(Y板高壓升不上電源保護啟動),電源版故障好像不管開機幾次都無法開的起來。
若是拔除Y板可開機(畫面只有一半),再修理Y板,還是先請Y板(高壓板)電源線拔除確定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E:

s 大最近買了不少新工具!

网友:
我不能了~~~~幾乎快放棄了~~~沒想到我手頭上的這台~~問題超級多~~~~~
搞到能開機~~~畫面卻是.....無言阿.....而且最近超級忙~~~~沒時間搞這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F:
昨天有試一下....
把Y板的電源線拔掉...也是打不開....

回复 网友Y:
我也是這樣想...
畢竟沒什麼測量工具...
想量高壓....電表太差....
想測個震盪器...也沒工具....

回复 网友X:
其實我是在撐...想撐到有不同狀況的人出現....
畢竟交叉比對...比較省事省錢....
不過機率不大就是了...
覺得應該是還沒撐到那時候...就會先把這台給....

网友:
回复 网友AG:

我都已經想把他組起來拿去賣了.....
前天修一台電漿....還比這台好修多了......
至少問題很明顯~~~一下子就把故障找出來了~~~~
這台~~光要找故障點~~先讓你頭暈再說了....

楼主:
難得75# chlu兄想幫忙...
可是我一個人無法搬電視去請教,
本想請老爸陪我搬,但打電話找老爸,感覺老爸不想搬(寧可不修)...
後來想想也對,對老人家而言,幹麻大老遠把電視搬到新竹(幫熱心的chlu兄打個廣告,由pm得知...chlu兄是在新竹那邊做維修的).

看這個樣子...我也在想...要效法shunxing兄...該讓這篇到此結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難得75# chlu兄想幫忙...
可是我一個人無法搬電視去請教,
本想請老爸陪我搬,但打電話找老爸,感覺老爸不想搬(寧可不修)...
後來想想也對,對老人家而言,幹麻大老遠把電視搬到新竹(幫熱心的chlu兄打個廣告,由pm得知...c ...

是該結束了~~~~我已經賣給同業的了...因為已經確定Y版故障了
我也懶的去動了~~~~因為~~面板也會影起這種狀況...
這情形是有電路電壓瞬間短路~~~保護的......
不過也有有那一下下......
你那台的問題~~~很有可能是電源電路板的電流供應不足引起的....
因該是MOSFET引起的狀況...如果你還要繼續修下去~~~電源版的問題最大...

楼主:
回覆81# shunxing兄帖子

其實我在80# 的回文中就已經決定不打算修了...
我一直在想要如何回收掉這台電視...

网友X:
引用 楼主:
回覆81# shunxing兄帖子

其實我在80# 的回文中就已經決定不打算修了...
我一直在想要如何回收掉這台電視...

你這台的賣相還不錯~~~至少可以賣個3千塊....
看是要刊登在拍賣...或是找專門再修液晶電漿的看他們要不要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這台的賣相還不錯~~~至少可以賣個3千塊....
看是要刊登在拍賣...或是找專門再修液晶電漿的看他們要不要收了~~~~

感謝你的建議...
我會去問問看:)

网友AH:
為何不修呢???

報價2500~6000內可修到好啊
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報價2500~6000內可修到好啊
太可惜了

東西久了...我覺得小毛病會不少....
今天修好...明天或許又出別的小毛病....

此台電漿我沒本事修...這次花錢修好...下次怎麼辦....

其實我想過...叫我花錢修...我寧願花錢換一台尺寸較小的二手液晶電視良品放客廳(我沒膽去回收廠找,怕買回拆機看,裡面一塊電路板都沒有)....
這樣下次壞了...我可以自己修看看....
家中客廳,目前是29吋的CRT舊電視(我有兩台勒)...

只是我又很少在家中客廳看電視(我是一個人住)...
我喜歡呆在自己的小房間(我的電腦音響間)...一邊上網...一邊看電視.....

我現在就呆在這個圖中的房間上媽咪論壇&看電視...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93640#93640

网友:
有地方安置閑來拿來練功也不錯呀

网友:
回覆86#

挖~~~這房間...液晶螢幕還真多台阿....
尤其是左邊的EQ音控組.......雖然只看到邊邊....
不過等級因該也不差....至於那台液晶電視...還真小台啊...
該不會只拿來看看新聞的而已吧.......

我這台移動式的液晶電視~~~外加全功能撥放器
內置320G硬碟....要看好看的~~~去到哪都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X:

我有兩台電腦,
螢幕由右邊數過來,分別是15吋、22吋、20吋、6~7吋(此台我忘了真正尺吋),

●電腦一:
右邊兩個螢幕(15吋、22吋)是一台電腦所擁有(就是雙螢幕),
用來上網...整理資料...看電視(有一usb的電視盒)
此電腦規格是: CPU : Intel E8400(EO) 雙核

●電腦二:
左邊20吋螢幕的兩個輸入界面(dvi和d-sub),
dvi輸入界面接另一台舊電腦(CPU: INTEL 2.4G),
功能只是用來聽聽音樂....看看影片....

d-sub輸入界面又接另一台電視盒(是獨立的電視盒,不需依靠電腦),

所以說左邊的20吋螢幕,可以用來看電視(開電視盒就好),也可以聽音樂看電影(要開電腦主機),

至於最左邊的小螢幕,是很久以前買的,閒著也是閒著,就拿用來輔助20吋螢幕.

小螢幕如何輔助20吋螢幕:
舊電腦(CPU: INTEL 2.4G)的顯卡,同樣也是雙顯卡,所以可以再接給此小螢幕.
獨立的電視盒也有一個rca頭輸出,所以也可以再接給此小螢幕.

●總結 :
我有兩台電腦,兩個電視盒(一個是usb的電視盒、一個是獨立的電視盒),所以正常來看....我要4對喇叭....

我那可能放4對喇叭在桌上...所以買了一台混音器(mixer)...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一邊上網(Intel E8400(EO) 雙核主機)、一邊聽音樂(CPU: INTEL 2.4G舊電腦)、同時看兩台電視頻道(因為有兩個電視盒)...達到一心4用的境界...

●補充
關於你說的EQ音控組,也就是mixer,我的牌子是PHONIC,
  說到這台MIXER,剛好在使用一年後,就開始給我怪怪的,
  靠...這家的RD真利害,可以設計成保固期一過就出問題...
  它的問題,我在下連結有提到(包含此台的圖片特寫):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67199#67199

所以後來在音響DIY討論區,湊到幾個有錢人,開一個MIXER小團購,請人發行一套MIXER套件...
這樣日後壞了...自己就可以修MIXER了...
為什麼說湊到幾個有錢人,因為搞MIXER套件...會比直接在市面上買成品...貴非常多...

下面連結是我當初MIXER套件的團購討論...有27頁討論....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t=7420
恩恩...重點來了...此套MIXER套件....那位版主...至今還沒生出來....@_@"

网友X:
2台電腦..那還好...我有5台電腦...都自己在用的.....只用3台螢幕....因為我的空間不大...
這台混音器果然高檔..會出狀況也只有VR的部分....有種東西叫做WD-40...請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X:
2台電腦..那還好...我有5台電腦...都自己在用的.....只用3台螢幕....因為我的空間不大...
這台混音器果然高檔..會出狀況也只有VR的部分....有種東西叫做WD-40...請善用..... ...

我以前有拆MIXER的VR,做過噴VR的動作(當然不是拆我這台MIXER,是別人的)..所以我知道VR不好的那種感覺....

我這台感覺不太像...我不知該如何形容...那種感覺不像這麼簡單...
因為是左右兩聲音會輪流一大一小...今天左聲道...日後右聲道....

問題我在使用上都是每軌都是單聲道單獨使用...
VR問題不太可能出現這種狀況...

但我確實沒去拆機找原因...

我想等日後mixer套件出世...再把此台拆下...會先去補焊機板...
現在只有這台mixer...不太想動它.....

网友:
吉普森46PDP(華映代工).
指示燈不亮.....你查電源板.....方向不對........AD板的問題
一般這台機器.大部分是POWER壞沒錯但指示燈會亮紅燈.(除非5V SBY無電壓)或亮橘燈才可能.
故障點因該在AD板(在背面有一顆BGA IC空焊)
當你重新插上電源時.會檢知一次.(開機時)當DATE.CLK抓不到系統訊號時.而造成.所以當你能開機時都會正常
要處理(你必須有紅外線拆焊台)才能處理.........

楼主(2010-03-18):
今天跑到熱心的chlu兄那:

想說92# 小張兄有提到AD板(在背面有一顆BGA IC空焊)...
就請chlu兄示範補焊BGA...

結果一時判斷錯誤...所以把那顆BGA IC整顆拔起來研究....
這下有問題了...
目前chlu兄手上沒植珠的植球網鋼...

感覺媽咪論壇熱心人士不少...再抱持著能省則省的心態...
所以我想問....有沒有人可以支援錫珠跟植球網鋼的(或是那邊有便宜貨可撿)...
有的話請趕快告知一下(或許這篇即將有個完好的結局了)...

下面是我把今天的狀況做個整理(因為我是湊出來,所以有些步驟的圖可能不連貫)...

PS:我回台北後....chlu兄有打電話告知我,他有借來一台電漿比對,測試結果...
   問題應該還是在電源板上.....chlu兄好像把電源板修好了...
   就等找錫珠跟植球網鋼...把AD板的BGA IC再焊回上去...

~~~~~~~~~~~~~~~~~~~~~~~chlu兄...游記~~~~~~~~~~~~~~~

BGA台

BGA台特寫(一)

BGA台特寫(二)

熱風槍

AD板背面的BGA IC

補焊作業(一)....上助焊油

補焊作業(二)....硬幣壓IC

補焊作業(三)....補焊(這張圖是抓來湊的,所以硬幣不在上面)

補焊作業(四)....清除助焊油

補焊作業(五)....噴乾淨

AD板鎖回去(基於保護chlu兄立場...以馬賽克處理...)

想吸起來BGA IC

最後用夾起來

拔起來放好

放好了

AD板上的狀態

IC的狀況

最後來個chlu兄的招牌(紅箭頭處,我打上馬賽克)

chlu兄的店門(那台銀色的小舊車Tercel...是小弟的.... )

网友X:
我對他家的壓克力比較有興趣........

還有~~~你那台根本不是舊車.......
根本是跟新的一樣~~~~~~
網鋼用萬用的不是也可以嗎?...
他既然有買那台~~~那因該有萬用網鋼阿...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對他家的壓克力比較有興趣........

還有~~~你那台根本不是舊車.......
根本是跟新的一樣~~~~~~
網鋼用萬用的不是也可以嗎?...
他既然有買那台~~~那因該有萬用網鋼阿... ...

因為都沒在開啦...里程數像新的...

其實車像它的主人 ....主人年紀一把了,但看起來就像個年輕小夥子...

唉~~~~chlu兄現在手上真的沒有網鋼跟錫珠啦.....
真倒楣...如果早一點到chlu兄家那....就可利用阿國大的團購了...現在....

因為我不急著要電視...所以想撐看看...看有否網友支援...或告知那邊有便宜的揀啦....
能省則省阿...呵...

PS: 我從沒注意過萬用網鋼 & 錫珠 ,因為我覺得BGA這種東西離我非常遙遠...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價格是多少....

网友:
卡達那台 BGA 紅外 拆焊 看過 ~...
''萬用鋼網 注意一下間距 .. 不行的話用手功排 ~沒幾顆吧 ~.可以省下來 ~

露天看過有再賣小瓶裝的..你可以去看看 ~

网友:
這機種無法起動多市POWER BOARD NG 而且大電容忍都是OK,小電容器也很少壞(幾乎0)

网友:
回复 网友AI:

好厲害!

网友AJ:
這麼巧我也遇到一台,
是大同的,
內裝跟您的一模一樣,
可以確定的是電源板故障!
不知道開板大完修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J:
這麼巧我也遇到一台,
是大同的,
內裝跟您的一模一樣,
可以確定的是電源板故障!
不知道開板大完修沒!

滷蛋大,

如果日後有進度時.....小弟會來回報...
如果沒有來回報就是代表....

网友AF:
引用 网友AJ:
這麼巧我也遇到一台,
是大同的,
內裝跟您的一模一樣,
可以確定的是電源板故障!
不知道開板大完修沒!

修過好多種牌子裡面都是一個樣連遙控器都一樣.......
若確定POWER故障則可以試著調整VR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K:

您拍得真清楚.記錄好詳細.我都用腦袋記..不過我腦袋不靈光沒15天就忘光光 就要用回想的了.以後我維修還是記錄一下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修過好多種牌子裡面都是一個樣連遙控器都一樣.......
若確定POWER故障則可以調整VR551(下圖這個位置不知道編號一樣嗎),往逆時針方向調整一點點或許會正常。
另外ㄚ游兄的因之前拆BGA不小心被毀了,還在等新BGA到貨才會 ...

感謝提供方向,
有跟同業借一片一樣電源板試過,
一切正常,
目前只能先擱置,
電源板保護太多了,
等腦袋瓜清醒一點再修!

楼主(2010-04-24):
這篇應該是要做一個完結篇了....

我已經將此電視搬回家了...

美中不足的是...我竟然將遙控器遺忘在chlu兄家....
這台電視沒有遙控器....也等於是壞的(因為無法選台)....
反正我也不急用...沒差....

在此很感謝chlu兄的幫忙....

至於這台的問題應該就是在電源板(chlu兄在#101有說明)...

在此我再PO上幾張紀錄圖,做一個結束...謝謝網友這幾個月的收看...希望不會有『下次再會』的時候n_027|

********************************我最愛用的分隔線*************************************

有4種萬用鋼網,我都標在下圖中了,此BGA IC 是用0.76的萬用鋼網

把錫球填入BGA IC上

植上球的BGA IC

植回AD板上,這台BGA返修台跟之前原本的樣子差異很大,因為已經武裝起來(這應該是鋁材戰袍)...大家應該有注意到吧...

焊回 BGA IC

网友X:
恭喜完修了阿~~~~~
那顆BGA是原本的那顆嗎???沒被玩壞阿~~~
運氣真好~~~~~~

那個鋁制固定用的平台~~~會不會太大了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L:

遙控器要下星期才有空幫你寄過去
沒遙控器一樣可以選台啊! 只是要跑到電視面前,多運動一下也好........

楼主:
回覆# 106 chlu 兄發言

電視右下方的7個按鍵....並沒有選台那部份功能阿???
7個鍵是(POWER*1、INPUT*1、MENU*1、ADJUST*4(上下左右))....

我不急啦...因為家中原本就還有兩台29吋的CRT舊電視.....

這台電漿,目前是隨便找一個牆角旁放置,
我有插電試過,是OK的,畫面有出來...

楼主:
回覆# 105 shunxing 兄發言

這個反修台改裝後,聽說穩定度好很多...

可惜那天去拿機器時,我忘記拍幾張特寫了...最後那兩張不是我拍的照片....

改裝前,光是要應付我那塊AD板...不管怎麼"喬"...總覺得位置不對....
這個"鋁制固定用的平台",工做的很細..光工錢...我想就比原本的返修台貴很多...

楼主:
之前因為要修這台電視...
所以想到要測高壓...故我整理了一些資料...po了一篇指針表測量高壓電,大家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回覆# 106 chlu 兄發言

電視右下方的7個按鍵....並沒有選台那部份功能阿???
7個鍵是(POWER*1、INPUT*1、MENU*1、ADJUST*4(上下左右))....

我不急啦...因為家中原本就還有兩台29吋的CRT舊電視.....

這台電漿,目前 ...

ADJUST*4(上下左右))....  當input位至於CATV/TV時這4個鍵為(選台/音量....我確定用過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恭喜完修了阿~~~~~
那顆BGA是原本的那顆嗎???沒被玩壞阿~~~
運氣真好~~~~~~

那個鋁制固定用的平台~~~會不會太大了阿.....

因為小弟買這一台紅外線拆焊機!!真的是便宜沒好貨,從3月份買入後回焊BGA不管如何調整高度(太高將無法加熱到需求溫度,外圍錫球無法溶解)(太低則更慘BGA中心點燒焦),只好將紅外線拆除(不能正常運作),將底座加大(可以適用更多PCB),將預熱盤加上螺絲(可以調整高度將PCB頂住不變形)......改裝後感覺不錯很順手,跟以前一台一百多萬的比起來只差沒有溫度曲線設定,以後有空再來改溫度曲線設定(以前幫別人改過....但是忘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ADJUST*4(上下左右))....  當input位至於CATV/TV時這4個鍵為(選台/音量....我確定用過可以的)。

剛試一下..真的可以...

利用上下鍵可以選到channel功能....

再用左右鍵去選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M:

HAH 恭喜ㄚ  有缺跟俺說辣 俺幾乎 每週再叫零件的 一一 俺都變上海佳信VIP了有些俺這有多的可以先賣你 價格你知道的 友情價XD

网友(2010-09-06):
根本找錯方向了
把x軸板跟y軸板補焊就好了
剛好在那家公司上班的小小服務員

楼主:
昨天晚上要開電視..又開不起來了...哇勒...
算算時間...這台撐了5個月了....

樓上的wth61821兄...除了要x軸板跟y軸板補焊....還有要注意的嗎???

网友(2010-12-23):
有都補焊過了嗎??
還有就是散熱片使用過一段時間後
散熱膏會密合不良造成溫度太高要重新密合固定
再其次基板上的電容(電解)需確認有無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