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雲 px865pe pro 不開機請各位大大指點

楼主(2009-07-07):
小弟有一張青雲的板子型號如上.現象是 (開機排針為接地處發型.)排針的待機電壓有4.98V
請問這樣子正常嗎?
觸發後電壓只下降0.02V變成4.96V而診斷卡更怪....不插顯卡  診斷碼顯示00  RESET燈恆亮

插上顯示卡 診斷碼顯示26  RESET燈依然恆亮
請各位前輩指點.....謝謝...

网友:
當 Reset常亮 下去維修吧..大概您要翻翻 Reset常亮 恆亮 的舊文及教學 論壇內都有...

wish 大 某些文內有提到

Reset除了南橋之外,Reset故障跟Power Good信號也有關。

Reset電路是整合在南橋Reset訊號是Power正常,Clock也正常後才由南橋產生。

Reset不正常,請先確定南橋的電源正常,若主機板是478系列,那應該是1.8V左
右,它一般是由一個TO-252封裝的MOSFET降壓而成。再來你就要檢查TTL邏輯反
相器,例如74xx14系列及各與之相連的二極體等等是否有短路?如果都是正常的,
那你只好先換I/O晶片試試了。

當然以上是小弟我斷章取義的重點..這是我自己提醒自己在用的~當然有更多的說明及檢測方式與故障排除之類的..要煩請大大自行翻閱舊文..

网友:
現象是 (開機排針為接地處發型.)排針的待機電壓有4.98V 請問這樣子正常嗎?

VSB 待機電壓是5.0v ,4.98V應是正常的,為何要問正常嗎? 有何現像要提出這個問題?

W大的提示: 主機板要實現開機,則主機板的Power、Clock、Reset(簡稱P、C、R)需要依序正常運作.

因此請向前追查,Power是否正常: 開機 power 是否啟動,是否 power ok,南橋供電是否正常.

請用通用的專有名詞及相片,說明檢查的歩驟.

网友:
先去檢查主板上的P.C.R吧 不清楚的話爬一下舊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818&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