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170V-S程序求助

楼主(2009-07-07):
小弟需求三星程序,版本:3CB6
試過其他版本,進入MENU原本的AUTO應該成為ENTER鍵,
但是其他版本還是AUTO鍵,一直無法進入調整的項目,
哪位鄉親可以提供這一個程序?或是可代用的程序?
感恩~
xiamen.no68@msa.hinet.net

网友:
裡面有一些~~!  710V試看看吧

837.66 KB, 下載次數: 185

裡面有一些~~!

楼主:
那幾個常用的都試過了,就是無法讓AUTO鍵變成ENTER鍵,
原本這一顆MCU是熱機才會故障,冷機可正常動作,但是保存
程序讀取出來的資料不正確,燒錄到好的MCU無法開機,
是否有方法可以正確讀取保存原本的程序資料?

网友(2010-01-18):
感謝大大的分享
收下了

楼主:
最後發現是NT68F63故障,換一顆新的
並且燒入一般常用的程序,功能皆可正常操作.
這個算是比較特殊的故障現象,程序可以
正常讀出也可以保存,一般都會以程序是否
可以讀出或是讀出的程序是否正確來判斷
MCU是否損壞,這顆的故障現象比較少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發現是NT68F63故障,換一顆新的
並且燒入一般常用的程序,功能皆可正常操作.
這個算是比較特殊的故障現象,程序可以
正常讀出也可以保存,一般都會以程序是否
可以讀出或是讀出的程序是否正確來判斷
MCU是否損壞,這 ...

這問題還真特別.....
不過我遇過MCU故障的...狀況是開機之後~~按鍵無任何反應.
而且你提到的MCU資料讀取之後燒到別顆...你有注意到燒出來的資料..是正確的嗎?
有些MCU有加密功能...讀出來的資料...可能都是錯誤的...

网友:
真是太強了!!

海燕科技大大,您說的是圖上這顆mcu吧!!mcu資料讀出寫入方法除了要有"加斯"外,相關操作方法好想學呦!!上回看到您工作室,真是超興奮,希望能多學些東西

网友:
MCU   NT68F63  故障 是三星常見的問題  算是通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讀出跟保存蠻簡單的,網路上也可以找到編程器DIY的相關電路.
不過還是建議買個專用編程器,做起事來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