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7月25日(補圖)1秒後會變暗屏(已解決)

楼主(2009-07-07):
第一次修理請多包涵!

19吋飛利浦-型號:190C6

看過很多文章後.發現是高壓版的問題.今天拆開.發現有5顆電容的頂部膨脹.好像快要爆炸一樣!

4科470uF耐壓25V.紫色那顆150uF耐壓25V!

我的問題:

1.我打算用470uF耐壓50V(4顆).但是電容沒150uF耐壓25V.可以用220uF耐壓50V代替嗎?還是有其他建議!

2.請問除ㄌ看的到的那5顆電容.還要不要查一查其他地方!怕插電源.電容又會出問題!

請高手給我指點指點!

感謝各位!努力中!

我已經把圖中所有電容換過已經會亮.而我電容沒150uF耐壓25V.用220uF耐壓50V代替!

因為之前這台就有一個小毛病.後來才出現高壓版問題!就是螢幕中間有一條白線!請看下圖!

請問可以指點我一下.這白線該如何修!

看過很多文章才發現亮線沒救.不過還是繼續用!感謝大家!

网友:
修理500~1000
問題因該很好解決

网友:
你都找到這裡來了,沒打算自已修看看嗎?可能換個電容就好了~~~幾十元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不知怎麼修,可以先回文累積一下積分
就可以把故障品的照片POST上來和大家研究
怎麼修理了。

网友:
我會先把有問題的電容換掉,不過耐壓通常
頂多往上加到35v而已,150uf可以用220uf
換上,應沒什麼問題才對.

网友:
那地方的電容因該可以替換  你電容換一換因該就修好了

网友:
眼前看到爆電容先處理.如果不想在短期間內再拆一次.右上繳那三顆一並處理

网友:
先換電容看看
可能會好

网友:
先更換電容上電再測 ~
若沒有解決
檢查供電電路及高壓部份應可解決

网友:
我曾經換一顆電容..就救回一部螢幕..你也試試吧!...

网友:
150uf/25v用220uf/50v 可以,沒有問題
不過電子材料行很容易買到 470uf/25v、150uf/25v
走一趟電料行順便那三看起來沒問題的也換一換

一顆也才6~8塊,全換花不了多少錢,買sanyo 的比較耐用

网友:
這一牌的損壞率很高...我們公司壞了4個螢幕都式這一型的..我換電容後就都修好了..目前使用中

网友(2009-08-07):
既然要跑一趟材料行不如一次全部換新大概100元就搞定了

网友:
唉...我也想知道白線該如何修...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
白線是面板問題,基本上很難處理。

网友:
沒錯,是液晶面板問題,液晶板上連接驅動電路斷線,需用特殊工具才能修.

网友:
運氣真好啊
換電容就OK了
我有一台17吋的,連燈管也有問題,傷腦筋中
誰能救救我
哪兒有賣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