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古董除濕機

楼主(2009-07-07):
今日保養一台古董除濕機
污垢清洗馬達上油
已經服役約20年
依然嚇嚇叫
機器只要保養得宜也是可以長命百歲

网友:
滷大~ 敢問保養重點在? 像那些銅管都不會氧化鏽蝕麼?

前陣子有些除濕機導致失火新聞, 除溼機也算是大功率的電器用品!

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清洗冷氣一樣
用鋁潔劑清洗將內部污垢洗乾淨
該機器的銅管是不會氧氣產生破洞
因為設計簡單屬於機械式控制
而且管路比國產來的厚

楼主:
前陣子有些除濕機導致失火新聞, 除溼機也算是大功率的電器用品!
一般20品脫以內的除濕機運轉電流約3至5A
前陣子有些除濕機導致失火新聞是生產廠商用錯料導致
國內很多廠牌都有該工廠OEM的產品
趕快看看家中的除濕機是否在2004至2006年間生產
要求廠商做免費更換新IC板
有問題產品廠商有
東元 大同 歌林 三洋 西屋 吉普生 東穎惠而浦

不良IC板約有4種
我這裡有2種供先進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對這個不安全的問題點有興趣,是因為使用了沒有用安規認證的繼電器?
這顆繼電器會自燃起火?他的規格有何不同?我很好奇。

网友:
這顆繼電器會自燃起火?他的規格有何不同?我很好奇。
我想因該是接點電組大產生高溫或線圈產生高溫
外殼塑膠不是防火才料.會自燃

生產這繼電器應該倒閉了.............
有時省錢省到出事情

古老機器因價格好不會省這東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原廠只說用錯料
我的想法跟您一樣
應該是接點容易接觸不良產生火花
及線圈耐壓不足容易過熱
況且除濕機是需要長時間運轉達到除濕功能

网友:
感謝滷大的回答~ 學習了!

网友(2010-07-06):
請益

請問第一張圖右手邊hum21b上面那各藍色的零件是什麼.是三支腳的嗎...我的三菱除濕機控制面板上有一個..請教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零件位置編號 Y1=4M
這是陶瓷震盪子,頻率是4Mhz
是HUM21B這顆MCU的工作頻率
一般都是兩支腳

网友:
滷大你可以把繼電器的安全品與不安全品的耐電流與耐壓的規格標出來嗎?...
我在猜...他們應該是使用的更大電流的繼電器.....既然這樣...
為何不改冷氣用的那種比這大的繼電器...更安全....
這同樣大小的繼電器...只差別..一個比較早發生問題...一個比較晚發生問題...

网友:
這樣的保養流程看似簡單 ,
外行人動手去做,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吧!
這台保養下來又可以用好久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大同3年前也是問題機種.有請大同來換.比較納悶是.為何繼電器會因電流過大而燃燒.難到保險絲裝太大嗎.不然電流過高應該先燒保險絲.而不該是繼電器阿.且繼電器接觸不良也應該引起大電流.難到這是設計不良嗎n_083|

网友E:
推測是繼電器接點會"黏住"無法斷開,導致壓縮機連續運轉不停而過熱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測是繼電器接點會"黏住"無法斷開,導致壓縮機連續運轉不停而過熱起火。

推測是繼電器接點會"黏住"無法斷開,導致壓縮機連續運轉不停而過熱起火。+1

网友:
挖~~突然發現剛修好的歌林除濕機是被招回的型號
這下子我要來去被召回了
我的電路板就是不安全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測是繼電器接點會"黏住"無法斷開,導致壓縮機連續運轉不停而過熱起火。+1

......會在燒的~~~大家看清楚喔~~~它220V寫16A...110V寫20A...
正常來說~~~安培應該都一樣的阿...除非材質對耐壓有不同電流不同...
但也不太可能...它24VDC也是20A......所以勒~~~~
我當它只能耐電流16A...在扣掉安全係數應該只剩下10A.....
然後~~~問題來了~~壓縮機的啟動電流..通常都會超過20A.....
若是啟動器壞了~~~在加~~~壓縮機保護開關壞了....不把它點燃都很困難...
還有~~之前有一篇繼電器接點處理的~~~那些都被大電流打的那麼嚴重了...
更何況是小的繼電器...上面有提到保險絲的...
我跟你們說一下~~~~保險絲~是保護電路板用的~~~不是拿來保護壓縮機的~~~
那保險絲要是有經過壓縮機...那我敢保證~~~要是哪次啟動不良~~那條保險絲馬上燒斷..
原廠就等著被砲轟~~~~

网友:
古早的西屋除濕機都是很耐超的..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F(2011-07-19):
回复 楼主:

回報 滷雞蛋  大大
文中提到 "要求廠商做免費更換新IC板"
但 廠商只做免費更換IC板 => 此IC板是二手 換修 再製品喔, 非全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回報 滷雞蛋  大大

是ㄚ!
剛發生問題時都是原廠撥新品更換,
更換後的舊品繳回生產工廠,
現在更換的大部份都是整新良品,
所以有再遇到這幾款在招回行列中的產品報修時,
有更換到零件一律都是跟原廠申請原規格更換,
即時是風扇馬達故障(溫度保險絲或軸承NG)都是如此,
如此再有問題原廠擔當!

网友:
回味魯大的這一帖
這才發現,這台除濕機是美國西屋的
使用的壓縮機是俗稱"鐵甲武士"的往覆式壓縮機n_116|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覺是惠而浦的....

楼主:
是的,
是惠而浦的~

网友:
廠商說的沒錯....用料錯誤....
10A誤用到1A.....
...朔化劑?大家都是這麼用啊!
包括小的也是一樣的心境........價格問題......怪誰?

网友:
可能是繼電器內的接點臂無法負荷足夠電流,過熱會失去彈性或變形,
這就糟了個糕了,而且密封式繼電器看不到裡面,是好是壞出問題才知道。
不過我看過的除濕機,大多問題在風扇馬達,他用閉級馬達溫度都很高,常常
導致風扇變形或熱碎,不知各位前輩碰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