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的電容

楼主(2009-07-08):
日前我有個電源供應器裡面兩顆大顆電容鼓鼓的
我後來測試是還可以用
但是有人跟我說那兩顆電容需要換
因為他正在變質中  所以盡快換
不曉得能用日系電容嘛
因為我不太熟悉
所以不曉得我可以怎麼辦

网友:
不曉得能用日系電容嘛
可以......壽命較長

楼主:
喔喔
這點還要請教一下大大
真不好意思喔

网友:
如果有電容表,取下電容測量一下容值更準確。

网友:
確定有鼓最好儘早換掉~

网友:
取下電容用電容表測量
電容鼓鼓的最好換掉

楼主:
喔喔
謝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那我想我知道我該怎麼做了

网友:
題外話...

各位先進大大都用什麼牌子的電表???
價錢跟功能性來說呢???

网友:
常常會檢修的買部較好的LCR專用表,研發或是預算多可以買高精度座台式LCR表,若是一般偶爾用用可以找一千元上下專測電容的儀表或是用數位電表內附的功能,通常量程會受限,太大太小的不能測。

网友:
三用電表內附的一般除了狼大說的太小不能測以外....
還有太大的也不行....
看過的大部份超過1000uf都不能測....
所以我後來是獨立買一台電容表....
但由於沒有東西可以測電感....
然後....又多買了一台LCR....

网友:
回复 网友A:

砸錢買「雞絲」!
總會覺得蠻n_043| !
一台LCR蠻貴的!
我高職讀的學校也只有一台測LCR的儀器,它甚至可以RC、RL、RLC之類各型電路的諧振頻率!學校老師蠻寶貝那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