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鎖msn

楼主(2009-07-08):
請問各位大大們,公司把msn鎖起來了,無法使用,不知有什麼方法可以破解呢

网友A:
MSN網頁版 = =+
http://webmsn.msn.com.tw/

公司不可能鎖 PORT 80拉

网友:
可是歐  WEBMSN不可以離線留言 你收不到歐

网友:
哈 有一好沒二好
可以偷閒就偷笑了啦!

网友(2009-09-22):
引用 网友A:
MSN網頁版 = =+
http://webmsn.msn.com.tw/

公司不可能鎖 PORT 80拉

是不會鎖80

可是可以網頁禁連

自己架WEBMSN才穩(記得加密)

网友:
自己帶個 3.5G 的網卡
到處通行無阻

网友(2009-11-20):
看起來難度有點高
還要架WEBMSN
不知報要怎樣用
我看還是乖一點好啦
謝謝分享資訊

网友(2011-01-04):
架vpn可有試過??

网友:
SoftEther VPN System 就很好用
在家用Server 板, 然後公司用 Client 版
走https Port.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可不一定有IDP網路設備一樣鎖鎖鎖
     連FACEBOOK是80 PORT一樣鎖
     但奇摩是允許就可通過
     現在網路設備越來越厲害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舉四肢贊成
     只有此法最OK~不經過公司現路都不被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們公司連vpn都鎖~所以難啊~最好方法用3.5g囉~

网友(2011-02-08):
回復  shoel

    我們公司連vpn都鎖~所以難啊~最好方法用3.5g囉~
引用 网友D:

網路有個什麼自由門﹍無國界的軟體,那個不知道可不可以讓MSN闖關耶。
http://www.pcdiscuss.com/forum/v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