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時的防燒負載
火..

楼主(2009-07-08):
這個圖是我弄的..不專業..想說來這沒發過新帖就發一下
有何功能呢
就是電源進來接個燈炮.防止電器短路用...如短路或重載可保護.防燒更嚴重
這燈泡可以任何瓦數看修理何種東西
燈越亮就代表越重載...
實際使用可省錢有些功率原件很貴適當的的燈泡可有適當的保護
開關是都電器正常時打開就沒經過燈泡...就是直接接到110v
要維修一定要有的東西.可少發很多冤枉錢

网友:
會發光的保險絲,發光了表示電路有問題

网友:
看到這個
讓我想到我們再做實習課的時候阿
在作觸控電路的實作
那時也有談到這個東西
印象深刻阿

网友:
這圖的作用是指燈泡亮時,就表示受測物短路,
不亮或微亮則表示可以上電,接者再將開關ON上,繼續下一步......
請問板主,這樣的使用方式正確嗎?謝謝

楼主:
是這樣沒錯
短路會全亮
要先排除才可.開關ON..這樣才不會再燒零件

网友(2009-08-22):
感謝喔.............這個idea受用無窮,

网友:
小巧思  大功用    感謝分享

网友(2009-11-02):
不知道可以這樣用,謝謝大大。

网友A(2010-01-03):
N / L接反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台灣的電源插孔很難分阿n_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 / L接反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台灣的電源插孔很難分阿n_100|

不會發生事情...因為~~交流電....
只不過插反~~~~~會造成室內電器漏電....畢竟有些電器開關的設計~~不一樣...
反而是~~~3相220V必須依照火線與地線的區隔....不然會出事~~~
(很多公司~~~根本沒在依標準走.....連有專業證書師父也依樣.....遇多了....)
只能說~~~一間工廠~~~所接的電器設備太多...每台機器又是不同的技師在處理的..
所以~~~有電就接..沒人會去注意到~火線與地線的區隔....
(雖然我也不是很董專有名詞~~但我董得~~~哪邊的電進來哪邊的電是回流....)

PS..正常火線的接觸點比較大..地線的接觸點比較小..由此可知~~~哪邊是火線哪邊是地線
    在補充~~~不要太相信家裡面的插座是標準的..有些師父不會照標準接線...版大的圖也有詳細指明哪邊是火線與地線

网友C:
使用三用電錶打AC 檔 200v 以上 , 任一支探棒插入電源孔  , 另一支直接用手捉住探棒 !!!

你就會看到 如果數值大的就是火線 , 反之數值就會很小 !!!

哈 !! ~~ 應該是不會觸電才對 !!! 我試過很多次了 !!!

p.s 正常的插座長的是地線[W]而較短的是火線 !!!
      接觸火線才會有觸電危險 !!!

网友D:
我印象中(在網路中爬的文)...電源插座較大的孔是水線(N)、...電源插座較小的孔是火線(L)

所以我後來家中的音響排插也都是用此方式配線(下連結的11# 就是我的音響排插):
http://bbs.pigoo.com/thread-10929-1-3.html

一提到水線跟火線,我腦中就會想到MYAV網站,有一篇針對水線跟火線的實驗...此篇給我的印象很深...
蠻好玩的的,兩個燈的水線捆在一起...剪斷後面的水線...此兩燈還是亮著...

http://www.myav.com.tw/bbs/showt ... 12&pagenumber=5

网友E:
以前 讀書的時候 實習教室 也有用 ~這種裝置 加蜂鳴器 阿絲 就會叫 加 亮
印象中~ 老師還有用 ~220V的短路(摸電線) 叫同學摸 ~ ---不會觸電.... 就是有同學 一手摸一邊  電到的(迴路)

网友(2010-04-01):
太黯然了,太銷魂了
實在佩服阿

网友:
各位有興趣的版友
燈泡的瓦特數
跟待測物的工作電流有關喔
例如測試350W的電源供應器
如果使用60W的鎢絲燈泡
就算設備是正常的,可能也無法正常啟動
因為燈泡瓦數小,壓降較大
所以,燈泡瓦數的選用,要依具待測物品的消耗功率,以及實測經驗判斷

修29"水平晶體時是用500W的鎢絲燈泡
正常情況下
啟動瞬間鎢絲閃一下,之後就只剩下看不到亮度的微光
消磁線圈記得要先斷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三用電錶打AC 檔 200v 以上 , 任一支探棒插入電源孔  , 另一支直接用手捉住探棒 !!!

你就會看到 如果數值大的就是火線 , 反之數值就會很小 !!!

哈 !! ~~ 應該是不會觸電才對 !!! 我試過很多次了 !!!

我都是直接對鐵殼或地板量 心臟沒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 讀書的時候 實習教室 也有用 ~這種裝置 加蜂鳴器 阿絲 就會叫 加 亮
印象中~ 老師還有用 ~220V的短路(摸電線) 叫同學摸 ~ ---不會觸電.... 就是有同學 一手摸一邊  電到的(迴路) ...

220v摸一條.不會觸電~~那是因為腳底還有身體每個部位都沒接觸到地. 如果腳踩地板.摸220v我想應該會罵三 字經.跟別人的爸媽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印象中(在網路中爬的文)...電源插座較大的孔是水線(N)、...電源插座較小的孔是火線(L)

所以我後來家中的音響排插也都是用此方式配線(下連結的11# 就是我的音響排插):
http://bbs.pigoo.com/thread-10929-1-3.h ...

誰說不會電人的......
那只不過是使用2個燈泡.....要是用一個....你馬上被電哀哀叫.....
而且這兩個燈泡必須一樣的~~~~
最主要的是鎢絲燈泡阻抗小發之後有高阻抗流過的電流變小了之後~~~~
後面的電壓差也變小~~~自然就不會被電了...但是~~~這種情況...
我大致上可以理解原因所在...只是不知道怎摸表達...
你可以詳細看一下~~~他為何必須把兩條線綁在一起~~~~~這樣你因該會了解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如果另一顆燈泡拿掉,中性線用手摸下去......串聯囉!電得ㄐㄐ叫。
蠻好玩的!讀書時,老師有說過三線式中性線不能夠剪掉,會很刺激。
中性線剪了....兩顆燈泡的電源變兩百二。如果換兩顆不同的燈泡,阻抗較大的就有可能燒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印象中(在網路中爬的文)...電源插座較大的孔是水線(N)、...電源插座較小的孔是火線(L)

所以我後來家中的音響排插也都是用此方式配線(下連結的11# 就是我的音響排插):
http://bbs.pigoo.com/thread-10929-1-3.h ...

不知大家對這個實驗有沒有疑問 ???

如果他的配線方式如圖一那樣 , 我覺得跟本沒辦法成立 !!!

因為不構成一個電器迴路 !!

如果是圖二的話則是可行的 !!

一般的住家為 單相 220/110V 的供電方式

變壓器是 V 型接法 !!

另外 s10274chen  談到

[如果換兩顆不同的燈泡,阻抗較大的就有可能燒毀了]

假設電路如圖二的配置 , 燈泡改為 60W 與 20W

那麼阻抗較大的燈泡容易燒毀 !! 會嗎 ???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已經知道答案囉!留待有緣人也一起參詳一番。
60W/110V 額定,與20W/110V額定,這兩者哪個會燒毀呢?還是兩個都不會燒?
那耐壓通通換為220V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已經知道答案囉!留待有緣人也一起參詳一番。
60W/110V 額定,與20W/110V額定,這兩者哪個會燒毀呢?還是兩個都不會燒?
那耐壓通通換為220V的呢? ...

我不知道你知道22#給你電路圖之後的答案~~~
但我要再給你提示...他用的是電子式省電燈泡喔.....
但我可以跟你說的~~22#給的110V的圖...斷掉那條線肯定不會亮(那是鎢絲燈泡的圖示吧..)
220V的中間那條線肯定會電人..但斷掉之後還是會亮...

网友:
回复 网友I:

嗯!ㄚ游大說的那個實驗,看起來是三線式。
姑且不論第一張圖,剪了鐵定不亮。
第二張圖,如果是60W/110V 額定,與20W/110V額定,全部純電阻特性(鎢絲),誰會燒掉?但若是省電燈泡,那就未定囉!耐壓和特性不同。一般額定120V,也不會是純電阻負載,必然會有功率因素問題。
當然兩個完全不同的負載,中性線肯定會有電流的。

网友(2010-08-21):
回复 网友J:

PS..正常火線的接觸點比較大..地線的接觸點比較小..由此可知~~~哪邊是火線哪邊是地線
    在補充~~~不要太相信家裡面的插座是標準的..有些師父不會照標準接線...版大的圖也有詳細指明哪邊是火線與地線

不好意思:依據電工法規規定 。地線的接觸點比較大;正常火線的接觸點比較小.
請更正一下。以免誤導 現今的插座都已經是這樣做了。對不起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依據電工原理的公式
V=I平方xR    即 電壓= 電流的二次方 乘上電阻值
因為兩個燈泡在中性地線被剪斷後承串聯狀態
此時電壓會在兩負載間程不同的值
因兩個燈泡串聯=兩個電阻串聯  兩者所通過的電流是一樣大
故經過公式換算 結論就是 阻抗大的 所得道的值大
已經超過它原有的耐壓 110V 故會先燒燬

网友(2010-09-21):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依據電工原理的公式
V=I平方xR    即 電壓= 電流的二次方 乘上電阻值
因為兩個燈泡在中性地線被剪斷後承串聯狀態
此時電壓會在兩負載間程不同的值
因兩個燈泡串聯=兩個電阻串聯  兩者所通過的電流是一樣大

這是對的!
小小創意,功用無限
明天要作一個了

网友(2010-10-21):
感謝喔!這個idea受用無窮,

网友:
裝置是待機時使用,還是也可以用在開機時使用,我遇到一各問題,上電待機時不燒保險絲,一開機就燒電源保險絲,此裝置可有保護效果。

网友:
樓主的小巧思.卻是大功用

网友(2010-11-24):
這個實在是太贊了~~ 不用買無熔絲開關來當保護電路了,哈~~~

网友:
各位大大 小弟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我按照一樓樓主所發圖示做了一個防燒負載..
不過慘案發生了..誰可以告訴我是不是哪裡接錯了..線路如下圖一

圖一

圖一

圖一
實際成品如圖二

圖二

圖二

圖二
最後小弟想用來試一下功能,就把所有線都接好,並用起子觸碰圖三那個地方

圖三

圖三

圖三
結果..燈泡微亮一下就熄滅了..聽到碰..一聲-.-..我知道EMI濾波器跟我說再見了..
想問一下大大..這樣接法有錯嗎?..不是只要短路..燈就會一直亮嗎?
我用的燈是250w 120v的燈炮..
看來..離完修之路又更遠了一步

网友:
回答33#
開關應該不是裝在那裡,應該是ac進來的火線處斷開再接一個開關,再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L:
大大說的是圖四這樣接

圖四

圖四

還是圖五這樣接

圖五

圖五

如果是圖四跟圖一有什麼不同呢?在插座短路的話,都可以形成迴路
如果是圖五的話,好像不會通ㄟ@@,希望大大開示@@

网友:
回复 网友M:

大大看清楚了嗎 ??

使用時 開關是 off 的 , 呈現開路狀態 , 電流會流過灯泡 , 再通入待測負載 !!

如果 灯泡亮度是全亮 , 表示負載可能有短路現象 , 不可以將 開關 ON 上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大指點..明天就來改一改...不過我還是不太懂...假如我的圖一開關不ON上的話...跟你這圖的接法應該一樣不是嗎?所以假設我在差座短路時..應該看到燈泡亮..是嗎?
不過我短路了~~燈泡還是沒亮
另外再請教大大一個問題..依照你的電路如果燈泡沒亮的時候,把開關on上,那燈泡的底座與燈座旁邊不是都接到火線..形成迴路..這樣做對燈泡不會有影響嗎?
請大大賜教@@

网友:
回復  jeanshyen
感謝大大指點..明天就來改一改...不過我還是不太懂...假如我的圖一開關不ON上的話...跟你 ...
引用 网友M:

1. 如果開關沒 ON 確實是一樣 , 而你短接時 , 為何發生短路情形 !! 這有可能實際上你的接線是錯的 , 我這就不得而知 !!

2. 同一線上的燈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 頂多是不亮而已 , 並不會有任何影響 , 要形成一個正確的迴路需由火線經負載然後回到水線(中性線)
    這樣才構成一個迴路 , 你可以用電錶 AC 電壓檔測量 , 同一條火線上的兩端你量的到電壓嗎 ???

p.s  如果你的手接觸火線 , 但你的身體與大地保持良好的絶緣 , 你並不會發生感電的情形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了解..大大..再請問一下..如果照你這圖的話..接了負載之後燈泡也會沒影響嗎?

這樣應該就有迴路了吧?對燈泡來說也是會沒有影響嗎?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M:

這樣子燈泡是不會亮的 , 因為電流會跑阻抗低的線路 !!

圖就等於開關 on 的情形 !! 就是確定電路無短路才能  on , 可正常供電給負載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大~~我會再檢查一下電路的...

网友:
220v摸一條.不會觸電~~那是因為腳底還有身體每個部位都沒接觸到地. 如果腳踩地板.摸220v我想應該會罵三 字 ...
引用 网友N:

這些應該都不是重點...
依照工地現場經驗法則....
只要會唉會叫會問候別人母親的都沒事啦...可以不用理會....
要是都不會唉不會叫也不會問候別人母親的...事情大條了....
免不了要CPR外加叫救護車了....

网友(2011-01-21):
是這樣沒錯
短路會全亮

网友:
實用ㄛn_115|

网友(2011-03-28):
我做了一個,但我還是小小雞蛋,無法貼圖.嗚嗚!!

网友:
我做了一個
請多指教!

网友(2011-05-11):
好東西....改天來最弄一來

网友:
回复 网友O:

對不起,想請問:如果省略開關不做,只是單純測試電器負載,可以嗎?謝謝!

网友:
可以,不過要測試正常動作時還是要接回一般電源線

网友:
回复 网友P:

知道了,謝謝狼大,(正準備做一個....

网友(2011-10-05):
感謝分享 今天我也做了一個 不錯用呢!

网友(2011-11-15):
= =~為什麼不去買個補類尬不就好了嗎!?

网友:
電流竄入負載的速度遠比breaker 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會發生事情...因為~~交流電....
只不過插反~~~~~會造成室內電器漏電....畢竟有些電器開關的設計~~不一樣 ...

110V的兩個平行插孔,較寬的是W-地線,較窄的是火線,火線是會觸電的,不過建議先測試一下,有些師傅會不按牌理出牌

网友(2012-01-16):
小小創意,受用無窮~又長了知識!

网友(2012-03-10):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
這招真是太厲害了!!!

楼主:
一般維修的產品本身有過載保護---這電路也可以測的
過載有保護的電器燈泡----會亮-------但一會就熄了----但要注意燈泡規格

网友:
有製作一個,只是很簡易,兩個埋入式插座+一個埋入式開關

我一開始的做法:
先不管防燒負載燈座要裝在哪裡,先做一個 經由【開關 控制 插座 電源】
(就是 當 開關 開啟 插座 有電;當 開關 關閉 插座 沒電)

做好後,再把燈座兩條線 並聯 到 開關

維修時的防燒負載 (中型).jpg

只是這個 防燒負載 拿來測試燈具是否短路

測試結果 (燈具是好的)

110V 40W 燈泡    防燒負載 燈泡亮,但會閃
110V 60W 燈泡    防燒負載 燈泡亮
110V 100W 燈泡  防燒負載 燈泡不亮

這讓我很疑惑,怎麼會這樣,瓦數越低的燈泡越亮?

(是因為 瓦數低 阻抗低??)

楼主:
是因為 瓦數低 阻抗      大------------------------

网友:
有這個防燒負載,以後送電測試就不用閃的遠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