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Benq FP71G

楼主(2009-07-08):
關於FP71G之前的問題是開機後LOGO出現但一下子就變黑
但已經爬文照著某些大大所用的方法下去解決
有顯示但現在出現另一個問題
就是電源燈綠燈會一直閃爍
畫面也在LOGO的地方一直閃爍
就像是重複開關機一樣
請問站上大大這可能是哪些元件方面也有可能有問題所造成的?

网友:
可以先檢查一下按鍵是不是有故障,拔掉按鍵板看看
是不是還會有一直開關的現象,再來能否請將故障的
板子拍照一下,post上來大家一起研究,也把你換過
的部份做個註記!這樣大家才好幫你!

网友:
電源燈閃爍,若是同步測量P+I板上電壓也會跳動的話,表示P+I板有問題或是存在短路。

网友:
測一下OSD 按鍵針腳 正常為3.3v左右~ 務必確定每個開關都有此電壓~
如無~拆下即可~因為BENQ的按鍵常壞~
不過我覺得不是這問題~
若OSD按鍵電壓供電正常~就去電源及高壓部份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電容鼓包先更換~
再來檢查保險  及二路 升壓電路  9024場管  5707升壓管 及 250v電容 和高壓包 有無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