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記憶體 壞掉 顆粒的問體

楼主(2009-07-08):
R-DATA(512MB)---撕了貼紙才知道是終身保 ...--..........沒關係 拿來研究

BEST-健達 256MB
用GA8I915 版子  加一條好的RAM 帶壞的記憶體 測試.
補上 測試的圖片
不知道哪一顆粒壞 ~隻道的大大可以告知一下嗎?

R DATA--用一隻256好的作的設錯應該設768

R DATA--用一隻256好的作的設錯應該設768

健達

健達

RDATA 顆粒 3.4 掉換 變成 不一樣囉

RDATA 顆粒 3.4 掉換 變成 不一樣囉

网友:
不知c大您的三張圖是否都是同一隻記憶體,因為看起來好像怪怪的
還有您的記憶體是單面或雙面呢?
rst用法,P大曾經po過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246&extra=page%3D1
若以單面來解釋
第一張RAid就應該是第3顆壞了
第二章Xi就是第4顆
第三張RADAT34 也是第4顆

楼主:
恩恩 ~R-DATA -是512MB  ..............
不是拉 第2張是 BEST256MB的測試拉
R DATA
換囉電容(看那顆原本顏色怪怪的) 可以開機 .. 但是跑 當中 還有錯誤... 也是B...沒換之前 沒辦法開機(需用好的記憶體 帶) 好奇怪...
恩恩 跑第2次 OK囉 ~好奇怪 ~還是沒有黏好 ~ 虛焊囉 ~
恩恩 把有問體那顆 又調回5 發覺 掃出來 5有問體 恩恩 那一顆記憶體 有不良..
規格 真多 每家 都不一樣 ~ 不知道如何替換阿 ~~........

SORRY 沒看到 P大的文章 ~哈哈 ~該打屁屁囉 ...謝謝提供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