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5Q 維修

楼主(2009-07-08):
小的我才剛接觸主板維修,
碰上了一個問題,
如出現風扇轉一下就不動是哪的問題如何維修?
還有可以跟我說修主板的方法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電壓,也就是ATX 20pins(或是24 pins)、ATX CPU 4 pins供電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風扇轉一下就不動很明顯就是主機板有短路,ATX power過電流保護機制啟動!

註:最好能附上圖(按照w大的板規,回文取得貼圖權限!),這樣才能夠讓有經驗的大大們提供你維修方向!小弟也只是新手而已!
這塊板子應該很新,還沒有過保,可以拿去華碩皇家俱樂部維修啊!大大為何要自己動刀維修呢?

楼主:
貴公司是記憶體廠,
主板一天壞個20~30片式常有的事情,
之前公司都是送修,
1片要花600元的維修費,
而且大部分都是DIMM槽NG,
只是還是有其他問題產生,
我又是新手好多問題都不懂.

楼主:
那如果動都不動又是哪的問題呢?

网友:
把12v的cpu供電拔掉看風扇會不會持續運轉,如果會那有可能是cpu 供電短路。
維修要有恆心和耐心,真的有興趣就去買塊除錯卡,然後........開始爬文,把板上所有的文看個十幾二十次的,你就會慢慢上手。

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我的話會先查ATX電源部分有無短路、斷線跡象(一般短路居多)!
三用電錶打歐姆檔,紅棒接地,黑棒測量ATX插座,看有無短路跡象!

网友:
1.裸測 試看看 @@
2.風扇沒裝好也會這樣
主機板要保護CPU強制斷電

网友:
如果是生產廠家應該要有解決方案

插座這東西生產應換可替換的.主板一直插那有不壞
請公司技術部解決問題.........我想應該有方法.
無法就是花錢請外面公司解決

以前生產發生問題技術部壓力大.......晚上都睡不了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一塊P4P800按下PW鍵後也是轉一下就停止.
在該爬的文都爬完了,還是摸不著頭緒.
狀況是裝上CPU後才會發生
不裝CPU卻可以正常過電,但是CPU是好的.
南橋附近的供電都很正常無誤.
經過後續拆掉CPU附近的MOSFET和電感後.
量測完MOSFET管正常.
最後只好將腳座的VID0.1.2.3.4 直接接地,做給PWM-IC假訊號.
按下PW建後可以正常供電,但是3相的轉換後的電源,有一相偏低.
最後出輸電壓總和並沒辦法達到設定值,少0.04~0.06V (P4 2.0G 1.5V) PWM管理IC為ADP3180
因為經驗並不是很多,有經驗的前輩能否指導一下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電壓偏低的那一相有問題,MOS老化、PWM晶片對該相發出的控制訊號的電路老化、該相的相關電路元件有問題.....這些皆有可能!可從這些下手解決,MOSFET可以先換看看!
另外,大大請開一下新帖討論,W大的板規有提到喔!
板上的其他前輩們會很樂意跟大大您討論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