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又來打擾各位大大了

楼主(2009-07-09):
很抱歉
希望板主大不要以為我在洗板
到時被停權我就.......
哭給板大看囉
板大可能想打我XDDD
----------------------廢話完畢--------------------------
就是我前一篇的文章裡面提到要換電容
挖賽  我看到臉也覺得好倒彈
因為你們知道嘛
沒換沒知道
我換的時候
發現
竟然還有電容爆
爆法很奇怪
就是

兩隻腳有一隻腳殘留在板子上
至於電容呢
卡在板子下面
能跟我說明這種情形嘛<目前是處理完了所以有請各位大大幫我哩>
怎麼會這樣阿
爆電容也不是這樣的
抱歉  所有凡事還需要麻煩你們

只希望板大大
別罵我  再洗頻就停權
哈哈
問題到此

网友:
如你說法應該是漏電解液造成腳腐蝕

楼主:
原來電解液也這麼毒喔\
好危險喔

网友:
電容器是就像一個密閉的容器 , 當內部壓力昇高時 , 超過額定容忍度 , 就會凸頂 , 甚至於爆裂 !!!

如果電容器設計不良 , 造成下面封腳的承受壓力小於頂部 , 那壓力就會從下宣洩 , 早期的電容還沒設計壓力宣洩機構 , 一

旦壓力超過就如同鞭炮一般 , 直接爆炸 , 我就有被炸過的經驗 !!!

到現在記憶猶新 !!!

楼主:
是喔
大大你是有過電然後他就爆炸
結果炸到你囉

网友:
我通常都遠離電容正上方,聽朋友說
之前有同事被爆到眼睛受傷的說。

楼主:
眼睛受傷
好誇張
不過我看也有可能會發生這種問題
唉~難怪高耗率最高的就是"電容"

网友:
通電必要時做好保護,避免在元件上方觀察。

网友:
嗯..不是噴汁就是噴殼的...好HIGH喔....=.=||
尤其是修華碩的要注意...它有很多都是極性標示跟別人相反的..
小弟我就被搞過一次...好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