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7/10已補上電路板圖) BENQ T705維修後又再次故障的問題

楼主(2009-07-09):
各位論壇的先進各位好

小弟在這論壇看了大家的維修討論後~~自行維修故障的BENQ T705(故障原因為背光無法點亮)

故障電路板圖

更換零件有

4個高壓線圈  C5707電晶體 X4  FU9024 X 2   3A電阻式保險絲    0.22UF 250V 電容

但是因為原電路板上的金屬皮膜電容(電容外觀有明顯隆起)  0.22UF 160V(如圖一)找過好幾家零件店都找不到

因此店家給了我兩種替代的電容器(如圖二)讓我用,兩種都是0.22UF  250V

用這兩種電容~都是沒兩天就燒毀故障~~

只要更換後~~就又會恢復正常~~

想請問各位~是我什麼零件沒更換到~導致一直同樣零件燒毀爆醬

一直造成同樣問題的故障

麻煩大家給我指導謝謝

网友:
我不知你這裝在那裡
如是輸出用到這電容你只能換一樣金屬皮膜電容耐壓更高的

各種電容高頻特性不一樣不一定能替換的.由其在功率輸出

网友:
電容不行~~可以拆壞的高壓板~~上面都有2顆可以代替~~

网友A:
我會先測量PWM波型與頻率是否正確.
或許問題出在高壓線圈,您先確認更換的高壓
線圈與原來的電感量是否相同.
PWM頻率約在52~54Khz,這個頻率很重要,
通常我會使用示波器確認,如果電容器或是
高壓線圈有問題,經過示波器的確認可以快速
的找出故障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先測量PWM波型與頻率是否正確.
或許問題出在高壓線圈,您先確認更換的高壓
線圈與原來的電感量是否相同.
PWM頻率約在52~54Khz,這個頻率很重要,
通常我會使用示波器確認,如果電容器或是
高壓線圈有問題,經過示波器 ...

高壓線圈是用跟原來規格一樣的型號

受限於沒有示波器~~所以沒法去測波型

主要是燒了兩次都是同一個位置~連同電阻式保險絲一起燒毀~~其他零件都沒燒毀

更換這兩樣~~又可正常使用

真不知道那個零件需要再更換~~才能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線圈是用跟原來規格一樣的型號

這段話的意思不太明白,是指您已經更換過高壓線圈了嗎?還是根本就沒有去動它?

受限於沒有示波器~~所以沒法去測波型

主要是燒了兩次都是同一個位置~連同電阻式保險絲一起燒毀~~其他零件都沒燒毀

更換這兩樣~~又可正常使用

真不知道那個零件需要再更換~~ ...

如果你是已經更換過了高壓線圈了,那就將板子上所有的焊點再巡一次,有疑似虛焊的就捕焊吧!
如果你是尚未更換過高壓線圈,那就將高壓線圈的焊點補焊(不管是否看起來都完整),試試看吧!

网友:
會一直燒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高壓線圈

修完記得補和那個地方!

如果線圈換過~也補焊過~還是一樣

就偷懶走捷徑... 買片市售高壓跳線吧~~

不然一直燒不是辦法!!

我也遇過這情形

网友:
c5707 有沒有裝錯?

c5707 有沒有裝錯?

网友:
c5707市面上有一些劣質品,也會造成類似狀況

网友:
一樣的機型一樣的故障,為何老手一次搞定,新手搞的很大卻不得要領,有時候該給人賺還是要給別人賺。

网友B:
若是電路板已經補焊,升壓變壓器也已更新,最好檢查印刷電路板上受熱變色區的電路走線是否正常。

另外,之前的經驗是升壓變壓器二次高壓輸出端與燈管間串聯的高壓電容若有異常(擊穿時),會造成燈管電流過大,使電路超載而使損壞再發。

楼主:
C5707腳位確定是沒有裝錯

高壓線圈也更換新的

焊點也確實檢查過

希望這次不會在燒燬掉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電路板已經補焊,升壓變壓器也已更新,最好檢查印刷電路板上受熱變色區的電路走線是否正常。

另外,之前的經驗是升壓變壓器二次高壓輸出端與燈管間串聯的高壓電容若有異常(擊穿時),會造成燈管電流過大,使電路超載而使損 ...

請問狼大~~你所謂的受熱變色區的電路是在主機板的哪個區塊

因為我發現燒燬時~~電路板的溫度還頗高的

网友:
通常此板最高溫處在於3.3v穩壓IC與上方兩組升壓變壓器處。
因為您是背光問題,所以可以往Inverter,尤其是上端的那兩組下去檢查,必要時上下兩組升壓電路可以對調。

网友:
各位剛剛大地震是幾級啊!!!

网友C:
我另一台benq FP7xx 也有類似的問題~
不過它會開機亮二秒熄滅~再開機亮二秒熄滅~反覆~
檢查過 3A保險沒燒~  9024沒燒 卻老是擊穿5707..
更換一對5707 燒機10小時又燒5707.......

燒二次後檢查5707中間是用二 棵小金屬膜電容 160V 用電表測和另一線的升壓電路比較起來有些不正常!
手上剛好沒這棵~ 若我用一棵250V 替代不知是否ok~
我印象中修過3台T705都用一個250v電容~可是這 FP7xx 卻用二個 160v的電容~
另外 我那棵 450v大電容外面塑膠皮有鼓脹的感覺~(可是按下去是空心的~感覺有空氣) 這棵是否也要一併更換??
另外有人告訴我最好連高壓包 一併換~可是我拆別台BENQ 它的高壓包一邊是6pin一邊是3pin
我這台一邊是6PIN 一邊 是 4PIN 我就不敢拆了~而且我也怕被電成"爆炸頭"~
可怕的是我的5707只剩一棵~  A害~台南的5707一個賣15-20元好貴喔~網拍一個6-9元~
氣死人~ 真想一次買100個5707才600元而已~ 有人要和我一起合買嗎?一人50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另一台benq FP7xx 也有類似的問題~
不過它會開機亮二秒熄滅~再開機亮二秒熄滅~反覆~
檢查過 3A保險沒燒~  9024沒燒 卻老是擊穿5707..
更換一對5707 燒機10小時又燒5707.......

燒二次後檢查5707中間是用二 棵小金屬膜電容 160V 用電表測和另一線的升壓電路比較起來有些不正常!
手上剛好沒這棵~ 若我用一棵250V 替代不知是否ok~
我印象中修過3台T705都用一個250v電容~可是這 FP7xx 卻用二個 160v的電容~
另外 我那棵 450v大電容外面塑膠皮有鼓脹的感覺~(可是按下去是空心的~感覺有空氣) 這棵是否也要一併更換??
另外有人告訴我最好連高壓包 一併換~可是我拆別台BENQ 它的高壓包一邊是6pin一邊是3pin
我這台一邊是6PIN 一邊 是 4PIN 我就不敢拆了~而且我也怕被電成"爆炸頭"~

因為這些的P+I用的電容品質實在普普,所以建議可以的話全部換掉,尤其是老螢幕。
高壓震盪電路的電容耐壓較高無妨,但容量最好相同,另外別忘記檢查B極驅動線圈的電阻,若是阻值異常會導致晶體驅動問題,使晶體容易損壞。
升壓變壓器比較需要注意一次繞組的配置,有些主線圈與B極驅動線圈的腳位是顛倒的,裝上去會有問題。

网友:
只要抓出 12V 與 5V 換一張高壓板 就可以了

网友:
不過benq這張P+I板最麻煩之處是高壓電路供應電壓會變很大,從未點燈16V,面板啟動未點燈的22~25V,到點燈後的14V,原因是因為電源電路區的回授只吃5V端,高壓端的就讓其高低變動,所以電容耐壓才會用35V,且高壓電路死亡率相當高(因為輸入電壓跳很大,不過零件及焊點品質也是關鍵)。

网友:
<<<>>>我拆別台BENQ 它的高壓包一邊是6pin一邊是3pin<<<>>>
<<<>>>我這台一邊是6PIN 一邊 是 4PIN 我就不敢拆了~而且我也怕被電成"<<<>>>

※ 這台我修過,別怕...上面那兩顆高壓包是同一顆(19.26038)4隻腳、(19.26048)3隻腳
   如果你有注意多的那隻腳是空腳。4顆高壓線圈不到200元買新的吧!
   還有2KBP06M顆整流電容(4隻腳)買顆2A600V的替換吧!5元,注意是否有液體流出(不明顯)發現交流變直流輸出非常不穩。

网友:
從照片看,我也覺得C5707好像裝反。

<<<已確定沒有反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台南的5707一個賣15-20元好貴喔  ~~~恩恩 ~好貴~因為我有去 美和看過也是這樣的價位 ~貴死人~.. .
南一我不知道 ~
對岸 10個5元(人民幣).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223a30586bc992.htm
看到真氣人~~.. 等於一顆2.5元台幣..

网友:
露天拍賣...10顆60元
4顆高壓+4顆5707+2顆9024+3AFUSE=180...+(運30)
高雄可自取

网友:
聲明我沒賣,我有買,用了不錯又買1組。

网友(2009-08-22):
昨天拿到跟你型號一樣的板子,檢查結果卻確定燒毀穩壓IC-K1075(IC701)、2顆電容1000FU10V(C709.C712)、3A保險絲(PF801)、2顆高壓線圈及C5707(T801.T802.Q808.809),我都是拆下量確定燒毀,沒有發現FU9024(Q812.Q816)是DS7530不知可否代用目前查資料中等全部更新完後結果告訴你。穩壓IC-K1075我用L1117-3.3V輸出OK。

网友:
可否幫我量一下3A保險絲(PF801)的電壓值是不是18.5V左右,就像狼大在19F說的那樣。謝謝!

网友:
背面的穩壓IC可否麻煩你量一下各腳電壓,說不定你零件一直燒跟ㄊ有關。

input 5V out 3.3V 我量的,應與高壓損壞無關。

网友:
全都檢查更新換新後20秒後又燒燬c5707-2顆及3A保險絲,其他沒燒;可見應為狼大說對了(B極驅動線圈)只是第一次遇到這個東東,可否請問狼大如何測量好壞及如何買代用品。謝謝!

已經知道了。

网友:
找到 W 板大的這邊文章,如沒有錯應該是電源開關晶體(MOSFET)短路的可性也很大,我明天也一併拆下測試我這塊版子的問題應該也跟adidas的問題是一樣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87&extra=page%3D1

网友:
很想外接高壓版,直接改線比較快,但是這樣就失去自己維修樂趣與快樂媽咪的精神......
方向大概知道了,自己給自己加油!!

网友:
D604的穩壓管雙向開通(阻值053)應該是它擊穿後造成電壓不穩。手邊沒有這顆二極體等買來更換後將結果告訴你。

网友:
不知圖中(D604)這顆穩壓基納二極體是幾V幾W

网友:
一般用在一次側PWM IC電源穩壓用ZD多是16~18V,1/4~1/2W。

网友:
感恩啦!!謝謝狼大無私的告知,我一定要戰勝這塊板子。

网友:
到目前為止試電結果不在燒毀確是變成閃爍,結論很可能是最不希望PWM-->1451A(IC801)有問題,我有一顆等全部檢修測試後換看看。

网友:
也可能是保護電路異常導致。

网友:
勸你別查了!買塊高壓板170元 搞定

网友(2009-10-16):
嗯!必要時真的是該留給別人賺,免的把自己搞死,划不來啊!

网友:
板主還在嗎...
可以幫我查一下 C821 C818 C708 C707 C703 C704
這幾個電容的規格嗎...有2個1000/16   有3個470/35
因為我搞混了..可以幫一下嗎..

网友:
右上方靠近電感四顆均可以16V 1000uF代。
底部印刷圈較大的兩顆與高壓電路端的兩顆均是35V 470uF。

网友:
來這網站後受益良多,想想剛開始也是一戰再戰!!
看到各個版主都無私教導,感覺真的很棒!!
給每個版大門拍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