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olana 15吋液晶電視AD板故障,替換ic請教。

楼主(2009-07-09):
手邊有部golana 15吋液晶螢幕+電視,可以確定高壓板已燒毀,

而AD板部分只量得到12V的電壓跟部分的5V電壓,大約有8-10顆電容是量不到5V電壓的,

通電後面板全黑無畫面,

這樣是否代表控制5V穩壓IC故障呢?

目測上面看得到的IC編號有AK 33203F4、LM358D(PHILIPS)、4953、5001C...這四顆IC,

因本身非科班出身,想嘗試更換看看,還請高手指教需要更換的IC編號或是替用的IC編號,.謝謝!

网友:
請先查詢各IC的作用再去看看量的數據正確嗎?

楼主:
小弟目測這顆AK 33203F4這顆ic有錫油楬色的痕跡,
所以想先換這顆ic看看但查不到這顆ic哪邊有賣,
而datasheet老實說大部分有看沒有懂^^"
可能會量電壓就很強了xd

网友:
若是晶片/週邊電路存在短路,也會量不到電壓,且穩壓ic會大量發熱,先看看有無此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