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resario 1700故障請教

楼主(2009-07-10):
小弟的COMPAQ Presario 1700筆電,
電池已損壞,
使用市電加變壓器,
前一陣子突然罷工,
接上電後電源指示燈會亮,
按電源開關後,開機指示燈會閃一下,
不會開機!
如要自己檢修不知從何下手?
有哪位大大可以指點的,
先感謝啦~

网友:
請先拆了你的筆電,把主板的圖貼上來大家看看...

网友:
請先確認是下定決心要DIY,要有心理準備,檢修工作費時而且不一定能修好.

如果下定決心要作,拆開前,要先確認電源供應是正常的,其次是要有適當的工具.並對機板電路已有概念.

筆記電腦檢修案例成功很少,祝好運!

网友:
使用市電加變壓器

使用市電加變壓器
這有可能只是你淂變壓器故障ˋ試換一個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
衡量一下自己的技術跟物品的剩餘價值,
還是不要自己動手好了,
畢竟風險算是很大的~

感謝各位~

网友:
如果打算不要了其實可以動手試試看,有時常會有異想不到的結果哦!

网友:
有些簡單的故障也不一定要太多的工具,既然已有必死決心(沒有價值損壞也沒關係),就不用擔心太多了!打開看看!

网友(2009-08-13):
把ram拔起來重插或換一個!先試看看

网友:
其实自己动手也未尝不可,只是细心加耐心再加知识,还是先了解一定的基础知识再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