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冷氣機不能遙控

楼主(2009-07-10):
今天開客廳冷氣用遙控器不能使用  艾普頓冷氣....分離式

天氣熱不開會熱死
很久沒修家電自己動手修一下
先換遙控器電池無效lcd又很黑所以不是電池問題
先判斷是搖控器..或是接收有問題....我又沒示波器........真慘以前好幾台工廠沒開也都送人
我的cd是有遙控的把冷氣遙控對準按cd量接收器輸出腳...會動....判遙控器沒壞

那一定是冷氣接收有問題
把冷氣遙控對準冷氣按    接收輸出電壓不會動...換接收器ic......就好了
接收器ic就是如圖

不太會描述多包含

网友:
判定遙控器有沒壞不用那麼麻煩,只要拿出手機或 DC 用鏡頭對著遙控器紅外線輸出窗來照著看,只要有光線閃爍遙控器就是好的啦!

楼主:
這招好用喔
以前都是用測紅外線機器試.十幾年前的事
時代進步.....跟不上了

网友:
大大的情形我也有遇到過類似的~

我的是因為遙控器的紅外線發射器壞掉~

還好之前有壞掉的遙控器,紅外線發射本身沒有壞掉!

替換過去果真可以遙控了~

楼主:
不是發射器
是接收器.......接受遙控器信號這有三隻腳一隻+5V一隻地一隻信號輸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神奇 ...剛用手機試一下~~真的看到在閃~...........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

真的用手機的照相功能,可以看到紅外線LED變亮了!!!!

网友:
恭喜樓主修好
也謝謝kenneth版主分享這個小訣竅,真的很好用 ^^

网友:
剛剛試了kenneth的方法真的可以在dc鏡頭上看到遙控器紅外線輸光線閃爍,謝謝kenneth版主分享這個小訣竅,真的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外學到一招,太好用了!
尤其現在手機是隨手可得的,且大部分都有照相功能
(就算沒有,隨便身邊的人也借得到)

网友:
所以要到哪邊買到接收器呢?

然後一定要買到一模一樣的腳位的嗎?

网友:
剛去試一下,k大的方法.可以用. 感謝

接受器會亮紅燈  發射器會亮白燈

意外連想到有一部片,發哥和張國榮裡面有一招,用玻璃杯裡面裝紅酒,看紅外線

网友(2009-08-21):
是亮白燈嗎
應該是有點藍吧

网友:
嗯嗯....這一招確實不錯....

网友:
好利害又學會一招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遙控器用手機的照相功能,可以看到紅外線LED變亮了(每一個按鍵都是有閃光的)。但不能啟動冷氣機改用手動啟動冷氣機,啟動後遙控器只有一個溫度下降的鍵是正常可用的,其他沒作用這樣是遙控器壞還是接收器ic壞呢?

网友:
先檢查遙控的電池電量夠不夠先,同品牌的冷氣遙控器也能拿來試。
排除了遙控器問題才能再查接收器與冷氣控制板的問題。

所有電器遙控器的紅外線 LED 不容易壞,最容易壞的原因是遙控器按鍵接觸不良,必須拆開外殼用酒精擦拭碳膜接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過有人遙控器丟來丟去.摔來摔去....led 掉下來的.

网友:
感謝分享 非常受用

网友:
現在旁邊沒有遙控器
不然就可以先來是一下密招
太好了 學到新東西了

网友(2009-12-11):
家裡有收音機的話打開收音機遙控對準她 假如遙控是好的他會有  D~D~D之類聲音!可以試看看

网友:
在補充一下要把收音機調到FM  或 AM

网友(2010-01-19):
感謝分享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接收器。。。。大部分都是漏電所致。。。如果沒料緊急處裡。。把那3腳中間用剉刀磨一磨漏電外觀。磨掉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