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電磁爐 IH-220可開機不加熱維修問題

楼主(2009-07-11):
各位賢拜們,來到痞酷網已經一陣子了,大部分時間都在爬文消化各位大大的文章
現在手上有一台上豪電磁爐 IH-220可開機不加熱
拆開後發現內部好髒喔
檢查後已經有兩顆大電容都已經鼓起
這顆吐的更嚴重
清潔電路板後並沒有發現其他元件有燒毀痕跡,應該是這兩個電容的問題..
解銲後帶著零件馬上跑到電子行找零件,跑了兩家終於找到替代料
換上後試機一下...恩..都正常..再放上一壺水加熱兩三分鐘看看,水溫有上升...真的修好了
隔天朋友來泡茶..剛好試一下昨天剛修好的電磁爐...嘿嘿..順便臭屁一下到快樂媽咪練功的成果
結果一壺水已經快滾了..突然聞到一陣怪味道..可是電磁爐還繼續運轉阿...該不會 結果又出現一樣的狀況"有運轉不加熱"
當場漏氣嚕...等朋友回去後馬上拆開看..啊..那ㄟ安勒
那個大電容竟然爆成像小時候玩的蛇砲一樣..到底是啥情形!!
馬上把電容、橋式整流、IGBT絕緣柵極雙極型晶體管拆下...下載datasheet做了測試..整流晶片OK.IGBT不確定
列印datasheet帶了零件直奔電子行,老闆拿出同規格IGBT用指針三用電錶對照量一量..說這個IGBT沒壞阿
買了新電容銲上後不敢開機..好怕又有蛇跑出來 想請問板上的賢拜們...接下來我應該往哪個方向檢修呢!!
1MBH60D-090A.PDF (175.6 KB, 下載次數: 227) D15XB60-datasheet.PDF (164.47 KB, 下載次數: 183)

网友A:
不知道旁邊變壓器下方兩顆電解有無異常?
另外可以用電容表檢查兩顆灰色方形的teapo 0.4uF電容,這兩顆可能沒有壞。

网友B:
0.4j  1000V 在哪買的阿 ~ 我之前去高雄電子材料行問 買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旁邊變壓器下方兩顆電解有無異常?
另外可以用電容表檢查兩顆灰色方形的teapo 0.4uF電容,這兩顆可能沒有壞。

狼大說的是下圖這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j  1000V 在哪買的阿 ~ 我之前去高雄電子材料行問 買不到

C大~那一顆我也是跑了兩三家才找到...嘉義市長榮街...有點像音響電子材料店

网友:
電容會炸成這樣有可能是耐壓超過,也有可能輸出回授有問題導致輸出超壓。

楼主:
回复 网友C:

狼大~感謝你的回覆...可否指點小弟該往哪個方向查修...現在正看著電路板發呆

网友:
因為自己也沒修理過電磁爐,可以的話先看看週邊控制電路元件,測試其好壞,順便看焊點有沒有問題。

楼主:
恩...狼大..我會找個時間測試看看

网友:
另外電容會變蛇砲,也有可能是用錯種類的電容導致的。
可以的話找一模一樣的種類(XE-SW),然後兩顆一起換掉。

网友(2009-09-12):
大大 建議你先把pcb板清洗一下,14PinIC周圍的玻璃管的二極體,再次插電前先檢查一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OTP/OVP/OCP迴路大部分有問題的1N4148是漏電會一直燒功率晶體跟橋式整流跟高壓電容,好幾年沒修電磁爐了~_~")

网友(2009-12-10):
這台電磁爐的不良原因為諧振電容(0.4uF 1000VDC不良);這顆電容是電磁爐專用的,其工作頻率約為20K~35KHz,試使用一般塑膠電容替代,就會如樓主之不良現象一般,甚至會因電容開路而使IGBT及橋式整流器等零件短路燒毀。

网友D:
這顆諧振電容 0.4uF 1000VDC,請問台北光華有人買到過嗎?我也正在找這顆,有點難買。

网友:
0.4uF 1000VDC 南部 跟高雄我都問過囉 沒有 ~QQ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顆諧振電容 0.4uF 1000VDC,請問台北光華有人買到過嗎?我也正在找這顆,有點難買。

西寧南路恆茂電子材料行 問問看  如果不方便去 可以打電話問用寄的 當然要加運費50-100 我都這樣買的

网友:
剛才打電話去恆茂電子材料問了,有貨,但還沒看到東西,找個時間過去看看,感謝chyiren 提供資訊。

零件已買到,是金屬皮膜電容,$21元

0.4uf 1200v

0.4uf 1200v

网友(2011-03-08):
可以找的到溫度感測元件嗎(可能在鐵板下方)???

网友E(2011-04-14):
回复 网友B:

高雄的秋葉原電子有,有IGBT 和1000v 的電容器 都有,大約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高雄的秋葉原電子有,有IGBT 和1000v 的電容器 都有,大約50元 ...

IGBT 或 1000V電容只有50圓?
應該不只,恆茂賣的通常都要200以上。搞完一台(換IGBT 耐壓電容 和 橋是整流) 通常快可以買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說的是電容啦,大約50元一個。IGBT網路上有人賣100元到150都有。
橋式大約25元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