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cd跳針

楼主(2009-07-11):
今天看到一張cd想聽....想說有一台好一點的CD好久沒用了
算算也是十年的老機器..........竟然給我跳針

敢給我跳於是我拆了他.....把雷射頭用力給他擦..擦到好亮...還是給他跳

不甘心想說不可能頭有問題.......因為這頭是玻璃的....好貴
以前有修過想說是軌跡的問題.....又沒示波器.........怎麼辦

還好我就有練過把cd放進去撥放.....聽雷射頭聲音調..軌跡的VR...聲音順了.....跳真也消失了...沒發一毛錢

网友:
聽雷射頭聲音調..軌跡的VR    是啥意思?

是不是調整 雷射功率的VR呢?

楼主:
聽雷射頭聲音調..軌跡的VR    是啥意思?

軌跡的VR.....這樣說才正確....調這個會控制雷射頭上的控制線圈...
控制線圈在運形會有動的聲音.......有經驗的可跟據這聲音調整
標準當然不是這樣做法.....用示波器看波形大小.....

是不是調整 雷射功率的VR呢?.......不是..雷射功率這東西也要儀器專用策試的表..有一個小的接收器
放上去調規定的數字也就是瓦數...調不到規定的數字一定掛

十幾年沒修忘了很多
以前調無效就整座雷射頭坐換
一個幾千快........價格嚇死人.......客戶都覺的貴
可是公司跟本沒賺.....................當然客戶買這cd也很貴........所以還沒碰過不修的
便宜的頭千萬不要用酒精擦...會掛....因為是塑膠鏡頭
以前有調整跟測試的圖.......都被我丟了.........真可惜

网友(2009-08-31):
我有調過,可是不是很好調,應該是說非常難調,不過大家可以試試看,還蠻有意思的

网友:
古董古董~~
真是人才輩出阿~~

网友(2010-04-30):
調整VR

記下現在VR的位置
逆時針或順時針調整10度左右就好了
(調反會跳針更嚴重,再調回來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調..軌跡的VR,是不是在雷射頭旁的電位調整鈕,可是有的從外部根本調不到,如何邊聽邊調?還請教個兩招,謝謝
另請教一事,小弟曾碰過雷射頭整組更新後,雖可播放,但有跳針現象,該如何下手,謝謝

网友:
調的位置 可否補上照片才更完美感激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說的那顆調不到的VR(雷射頭排線上)....應該是不能去動~
除非雷射頭發生衰退....
跳針的情形有兩種:
1.雷射頭發生衰退....一般雷射頭偏壓只有0.8V調太高的話會撐不久掛掉...
2.雷射頭發生軌跡偏移.雷射頭上有'兩組線圈.經年累月的工作.久了會偏移..調整偏移角度修正回來就OK..
一般偏移VR大多在主板上...

网友:
那個調的是差動對焦放大,不是功率,想一想雷射2極體只有1顆,為何CD/DVD 2用頭會有2顆可以調,因為有2個接收器

現在的塑膠頭不耐用,所以也很少人會去研究雷射頭的構造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