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遇到的怪問題~除錯卡失靈??

楼主(2009-07-11):
各位新進日安~
小弟首次發文.
近日遇到一個怪問題.朋友的電腦突然關機後就無法開機~
拿回家測試.插上除錯卡.開機後出現C100的錯誤.沒有嗶聲(沒插記憶體.顯卡也不會嗶).
於是爬文後發現是記憶體相關的問題
先測量記憶體供電.CLOCK.都正常~
也清潔過金手指.記憶體插槽.
還是不行.再爬文.看到W大有說南橋部份若是有問題.也會造成此現象
於是開始往南橋方面測量
也都正常.換過記憶體.顯示卡.都一樣出現C1錯誤
這時剛好有其他朋友拿一台主機要維修.CPU規格差不多~
於是更換CPU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可以開機
這時想說.CPU會造成C1錯誤嗎?
於是開始又做測試
主機板+記憶體+顯示卡+電源供應器都不變動.
插上舊CPU--------->出現C100錯誤
插上新CPU--------->正常開機
害我搞了一個禮拜...
規格如下
CPU
AMD 1800+(舊CPU)--出現C100錯誤
AMD 2200+(新CPU)--正常開機
主機板技嘉 7VT600
記憶體創見256DDR400

除錯卡是這張(非廣告)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07942538
心中的OS是....維修..真的難搞....
有其他先進遇過這樣的問題嗎?

网友:
主板開機至完成CPU reset進入BIOS自我檢測前,只是周邊電路正常,能起動CPU作主機板的自我檢測,要至基本檢查之後除錯卡才開始出現,除錯碼.
但前提是CPU是正常的,才能正確的控制周邊元件工作,(使用故障CPU甚至會損壞主機板),主機板要動作時,相關元件很多,前前後後互相影響.因此故障CPU的除錯卡碼不一定正確.

W大也提到除錯卡只是提供參考
以檢修主機板元件的觀點看:CPU能工作前,除錯卡是無用的.(電壓指示及RESET指示還可以參考一下,但不會指示損壞的元件)
以更換板卡檢修主機板觀點看:除錯卡是有用的,可指示問題板卡.(除錯碼指示可以指示錯誤板卡,但不一定正確)

請多用功了解主機板各部份的功能.

网友:
除錯卡的代號算參考用的,他並沒有辦法拿來檢修電腦。

CPU故障卡C1,這我遇很多,還有主機板本身會讓記憶體跑不過。

网友:
目前部份主板bios不再把post碼送到80/82port,或是不是正常的除錯碼,所以不是沒顯示就是亂碼。
另外因為無安裝介面卡的pci clk會在post程序過程中關閉,所以有些也只會跳到26附近就不會再往下走。

楼主:
謝謝三位先進的指教
這時小弟突然想到~那使用CPU假負載時.只是讓電流能順利通過以導致主機板啟動..是嗎?
這時除錯卡所判定的狀況~會像CAPAN先進所談到的是在CPU能工作"後"所顯示的代碼
(因為CPU是假負載.所以這時主機板是判斷CPU是正常的.進而除錯顯示相關代碼)
不好意思~因為小弟是學機械的.對於電子陌生.所以會提問一些較白癡的問題n_015|
還請各位先進勿見怪.

网友:
假負載其實比較像是檢查信號及電路,因為無處理機能無法進行post,所以除錯卡也無法走動。

网友:
假CPU負載,提供主機板開機電路動作必要的路徑.若能完成RESET,可以確定開機相關部份的供電及控制正常.
可以再上CPU,由BIOS作POST.這時記憶体及北橋電路就要接受考驗了!

楼主:
再次感謝兩位先進不嫌棄的指導
小弟大致上暸解狀況了
不過還是要自己努力先做功課^^"
敬祝日安^^

网友:
我手上也有8張C100錯誤的版子~有的會連續逼逼逼叫~有的沒聲音
頭痛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