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動力黑盒子500W

楼主(2009-07-12):
名字號稱500W..實際上250W = ="
從報廢區挖出來 當初一顆買450元
換了4顆電容又復活了!

*當然老樣子 最大顆的電容是..富之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名字號稱500W..實際上250W = ="
從報廢區挖出來 當初一顆買450元
換了4顆電容又復活了!

*當然老樣子 最大顆的電容是..富之餘

電容是在哪,高壓一次側那嗎?
號稱500W.....有些廠商都亂說(其實應該是「瞬間」最大功率輸出吧!),

楼主:
不對... 那只是POWER"名字"
叫做-> 動力黑盒子500W

=...= 450元.又退10趴不可能買到500W啦!
不過這顆裡面比殼牌了好了些 底部也有絕緣墊片

网友:
這顆應該是做X-PRO那間代工的....至少EMI電路都還在

楼主:
狼大果然是高手 ~~~ 一看就知道了
禹群的.......

不過他最近再放貨散裝400W ~ 有足瓦
只要650! = = Y拍可以找到 當然沒寫名字
但是看型號是獵人X 400W

网友:
X-PRO低階用的Gold Link(GL)與Fuhjyyu(富之餘)都很危險

楼主:
不過狼大 POWER體質好 自己改電容的話
便宜POWER也是可以買吧! 該有的都有

話是這樣講沒錯 西華也不惶多讓~
富之餘的愛好者.....終身保固 2年免費

不過POWER這種東西 當然要讓他爆電容
在收300元維修費 繼續換VENT或是富之餘電容
幾乎都是這樣亂玩的... 更狠一點的 耐壓值
換低一階的豹的更快.......

网友A:
體質不錯的有換電容復活的價值,例如之前CWT 550AD系列,整體結構不錯(單晶順向+雙磁性放大),就是死在二次側那一堆富之餘上,此時就有修的價值,換好後又是一尾活龍。
上面那顆是半橋式,雖稱不上頂尖,但比起隨殼的結構算好了,就看您自己有沒有修的打算囉。

在下不管是幫自己、幫別人、幫公司修理,都是盡量一次搞定,避免返修,結果搞得更累

楼主:
狼大果然是很有良心的 ~~~

有些店家維修收費之後 基本上都裝很爛的電容
因為這樣之後壞了才能多撈幾次 保固1個月
要壞的機率不高 如此一直反覆...一魚多吃

專用富之餘 VENT 的維修POWER公司 也大概是這個心態吧
=......=" 一次300終身保固.....還是自己DIY

网友:
蠻有良心的裝機牌
一、二階EMI都有,250W那大電容是560uF??
散熱片感覺蠻寒酸,好像沒有風扇溫控線路,轉起來粉吵吧

网友(2009-11-28):
引用 网友A:
體質不錯的有換電容復活的價值,例如之前CWT 550AD系列,整體結構不錯(單晶順向+雙磁性放大),就是死在二次側那一堆富之餘上,此時就有修的價值,換好後又是一尾活龍。
上面那顆是半橋式,雖稱不上頂尖,但比起隨殼的結構算好了,就 ...

小弟剛好有一顆CWT 550AD找時間換換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