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品牌 無型號 上電無法觸發

楼主(2009-07-12):
情況 atx座 插反.. 就不開機了

先從ATX開始查

紅色5V 對地量阻值...全部短路..

紫色5vsb  4.99v 應該正常

灰色5V    無電壓 有問題

綠色5V    1.45V 有問題

橘色3.3v  0.04 過低

觸發腳位 0.7v 觸發沒動作

ATX上14 15觸發可以強制啟動~~

請問各位大大~~

我該網哪個維修方向走下去呢@@?~~

网友:
基本上ATX插座20pin或24pin是有防呆的.不知仁兄是怎麼插上去的(好奇)?
既然你知道5v短路就先朝這個地方下手.沒型號或像片很難幫上忙的(這理是自助式補習班.哪位仁兄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這種問題我以前就發過帖子了,請去找舊文中就有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請問是往開機電路這方面去找嗎@@a

整各摸不著頭緒...

該自爆了

找到這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804&extra=page%3D1&page=1

再請問~這種電容替換的規格要如何看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先決解 短路的問體 ~把它搞好 ~....才能下一步.
紅色5V 對地量阻值...---一定有東西 阿斯 ~才會短路  所以你一定要沿著 5V 所接的東西 自己跑一下線路
看看到底 哪一顆壞掉 ~至於 紅色5V  都用在哪些IC 你就要爬爬舊文章  就有W大的說明...

找到這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age%3D1&page=1
再請問~這種電容替換的規格要如何看起=..=
A 主機板 的一般找同大小的就可以囉 ....

网友:
這主機板是【承啟】的,型號一般會寫在pci插槽的旁邊,就圖中蜂鳴器的上面,應該有一張紙寫明型號及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