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版A8V-E開機問題

楼主(2009-07-12):
請問一下有沒有遇過主機版A8V-E開機有POWER反應,CPU風扇也會轉都有過電,但是畫面都是黑的沒有訊號,檢查主機版在北橋晶片哪邊有一個電容爆了820uf6.3v,有更換好了,但是還是一樣都沒有訊號,請問各位有沒有遇過此問題,如何處理呢?

网友:
電腦不能完成開機,相關的因素很多,需要逐步去測試.因此w大要新手先去看舊文.

但基本上故障的排除就是要能分隔各個電路,再由關鍵點找起.

能過電不能開機,機板未短路,由電源查起, 先換正常atx  power的再測或測有負載電壓.

若有除錯卡(參考用)可以看各機板上電壓供應是否正常,是否reset ok, (power ,clock ,reset 三個要素)

元件外觀就有損傷,直接更換是最基本的,但是有的元件不是可以由外觀去判斷的,

若對電路已了解,就可以對相關的元件去檢測,找出異常點,更換元件.排除故障.

楼主:
我是有做基本的測試,就先更換電源供應器是好的之後開啟來也是都沒聲音沒有訊號進入螢幕,後來就更換好的RAM也是一樣,後來就換電容也是一樣,之後就清除COM,BIOS重回初始值也是一樣,之後放電,也是一樣情況。

楼主:
剛剛跟朋友借了一張除錯卡,型號是PT068C,結果我測試RAM插第一個插槽是出現08,重插第二個跟第三個插槽出現28,插第四個插槽也是出現08但都沒有聲音也沒畫面,而且把RAM全部移除開機也都沒有聲音但出現28,顯示移除開機也都沒有聲音但也出現28代碼,請問一下這是哪邊的問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覺你好像是 BIOS的問體 ~可能要重燒毆 ..............
我有遇過 華碩的 2片 官網的 BIOS 還有板子的差異 太新的..還會怪怪(開機POST 會偵測錯誤CASE沒關 跟找到新CPU)
  燒回舊的就OK.....
你那片 有 AI Overclocking.  華碩的最近遇到2片都是 A8V   p4P800-X  都是BIOS的問體..
所以 建議你燒看BIOS 試試..每種版本都試 ......
還有歐 華碩我那片939的 版子 要插上顯卡 RAM 才會常的跑碼.
還有顯卡故障 也會 檔碼的.
你是直接顯示 08 還是 有跑 擋住08 28

楼主:
請問一下如何重燒bios呢?我是RAM插第一個插槽是出現08,重插第二個跟第三個插槽出現28,插第四個插槽也是出現08但都沒有聲音也沒畫面,而且把RAM全部移除開機也都沒有聲音但出現28,都沒有跑就直接出現檔住了都不會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時候不一定是BIOS的問體 ~只是 可能拉 ~...基本上 要一步一步的來  先處理好楚哩的.
電容爆了820uf6.3v 你也要看看它附近的所相連的電路 有沒有問體.還有基本的 電源(主機板的各項供電) 你要先處理好
(作過哪裡的測量 ---找舊資料舊文章很多)
才能在往下走..
把你的測試 講清楚的 越詳細 可以的POST 圖片 標示 你測試的電壓 ~這樣 很多大大才有辦法來幫助你.

如果在不行在燒BIOS
燒的話 要用燒錄器 阿不然你可以用 華碩 同系列的版子 熱插拔 ~燒....

网友:
熱拔插燒BIOS真的有點危險,我曾經看過我學弟(他在電子資訊這塊領域蠻厲害的,不管軟硬體,我這學長還要跟他學習呢!)表演過,結果都是失敗收場,他說成功率並不高,拔插的技巧也要注意到!

楼主:
如果這片主機版一開始是因為電源供應器供電不穩,有時都會重開機,後來就都開不起來,但去買了一顆全新的電源供應器結果就開啟來,但都是有過電cpu風扇都會轉,是不是bios燒毀的問題要在重燒一次bios。

网友:
既然是先因POWER造成主機板異常(可能互相影響,都有問題),如果換新POWER可過電仍無法開機,先檢查BIOS是否已開始RES.
若沒有,表示機板要從頭查起,P.C.R.是基本功課.請努力!(異常因POWER造成故障,機板上的電源電路最可疑)

楼主:
要從哪個方面看bios是不是已開始RES呢?

网友:
我也不是很了解,我也剛加入這裡沒多久!
你可以看看這篇,算是基本概念!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296&highlight=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