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假負載

楼主(2009-07-13):
12v 50W鹵素杯燈...........如圖

接12v.....買幾個用開關切一組50W要多少w就接幾組50W*幾組..就是w數
看亮幾個就知道幾w
5v也可如法泡製3.3v也可

网友:
不過要注意不要同時投入,以免因阻抗過低POWER當作是短路而啟動保護關閉。
自己是用75W及100W鹵素燈泡,不過都要風扇散熱。

网友(2009-12-11):
5VSB、+-12V、3.3V…等皆符合亦可裝機正常使用,但拆下單獨綠、黑色短接啟動後再接一顆12V/50W鹵素燈便立即斷電。
此款電源供應器能繼續使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