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換了燈管..問題接著來 <已解決>

楼主(2009-07-14):
前陣子接手了一台報廢17" LCD
故障特性是開機可以看到螢幕約1秒,就暗了

林林種種的遭遇就不提了,不過確定高壓版沒問題 (有買一塊全新的來試也是一樣)
今天著手換了燈管後,裸機測試沒問題,以為修復了
但是殼裝一裝又發生相同症狀

反覆測試後,發現神奇的事情
因為原本高壓版是大口,買來的燈管是小口,所以多用了一條兩小口轉一大口的轉接線
裸測開啟螢幕,是可以正常顯示...
但後來只要用手抓住那四條高壓線,背光一定會暗掉...
但是用膠帶綁,卻不會
但只要裝上鐵製的一個殼(用來保護AD版、高壓版),狀況又會出現

所以來請問高手們,我漏掉了什麼了嗎??
還是高壓"線",一定要用熱縮管套住? (我用電火膠帶試過,好像不行)

OrZ

网友:
如果線路之間有剪斷,則必須做好絕緣,不然會有漏電。
最好是不要使高壓線間有任何切斷情形。

另外,之前有遇過轉接線因為轉接,使高壓板回授電流異常而關燈的現象。
如果對接口轉接沒有把握,也可以嘗試直接將燈管高壓線焊接在高壓板輸出端(前提線要夠長)

楼主:
線路從頭到尾並沒剪斷過

唯一讓我擔心的是燈管的部分..
因為買來的燈管,燈罩的部分比原來小,但燈管比原來長了約1~2mm
最後變成我把新燈管拆下,連"兩條高壓線"整個放到舊燈罩內,左右的部分也稍微凸出,裝外框會稍微擠壓到

一般線都是走在燈罩外,因為空間的關係我丟再燈罩內,不知道會不會有後遺症
所以我也不太敢直接把燈管高壓線悍在高壓版,怕到時候問題出在燈管那裡就又要解焊...造成麻煩

有點進退兩難的感覺 ~_~
第一次換燈管就遇到這麼神奇的事....  請高手援助一下Orz

网友:
如果燈管長度明顯較長,強塞進去會因為過度擠壓兩端絕緣橡膠帽,接觸到面板金屬外殼導致漏電,此時高壓板也會關閉輸出。
因為燈管會發熱,所以線走燈罩外是最低限度,若與燈管塞一起,沒多久絕緣外皮就會被燈管烤硬脆化。
燈管比原來略長時,儘可能使焊點小,讓兩端絕緣帽不會被焊點過度擠壓而漏電至金屬外殼,最好還是找一樣長或是略短的燈管來替換。

网友:
兩種可能:
1.)   如狼大所訴: 燈管接頭決緣不足 , 或接頭與鐵件距離不過
       造成Arcing導致燈管電呀壓不足

2.)  燈管周遭與導電體距離不足~~~
     造成有雜散電容 而導致Inverter共振偏移  因而造成燈管不亮
      解決辦法:改變鐵件加大與燈管距離  or 縮小燈管直徑(亮度可能會有些許差異)

楼主:
謝謝指教
昨天把燈管換成短一點的了,為了把線繞出去還費了不少功夫..

不過神奇的是關燈情況依舊,只好心一橫....把線剪短焊上去
狀況就解決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