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datasheet

楼主(2009-07-14):
請問各位前輩們.要如何才能看懂datasheet.還有datasheet裡那些是要特別注意的.
(如晶體.電源ic.二極體等).請各位大大幫幫我.謝謝

网友:
把有疑問的元件及datasheet上傳上來吧...
這樣先進們才知道要幫你什麼...

建議翻翻舊文~有很多說明.雖然不足讓你100%了解 .
但是替代方面應該是沒問題的.

楼主:
各位大大們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一個datasheet我應該先看甚麼地方
還有那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网友:
腳位定義..典型應用電路

楼主:
不知要如何上傳........

楼主:
如是uc3842 pwm ic我要注意那些地方.謝謝

网友:
如果要應用及實作,就需要按照內部提供的計算公式,計算出元件的相關參數。

网友:
網拍上有看到1顆6塊錢...如果是壞掉要代用買相同的就好了~
如果要實作就參考狼大的建議...

网友(2009-08-21):
當然最基本的是要知道自己電路所需規格是什麼,如電壓、電流、頻率等等。
然後就是看該IC規格有沒落在這範圍囉。
然後還要注意電路圖的腳位是否與實際LAYOUT相同。

网友(2010-02-25):
有的ic 找不到資料.想買也買不到,真是的:)

网友:
還有一種方式比較簡單,,一般原廠會提供一些Sample 電路,你可以照抄,,終究你還是要知道動作原理,,

有一些PWM 使用起來比較簡單,Datasheet 寫的比較簡易明瞭,這一家比較普普

建議你先看TI.. BB.. 美商Datasheet 通常比較看的懂,,台灣 大陸 日本  都怕被抄,通常都亂寫

不然就是讓你看不懂 怕你知道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