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幫忙查這個零件的代用品

楼主(2009-07-14):
如下圖紅框圈起來的零件,找很多家電子材料行都找不到...
這是server用的電源供應器,橋式整流器被擊穿(通路),這是橋是附近的零件,看起來已經燒毀

网友A:
這是小阻值高功率SMD電阻,為0.025歐姆。

楼主:
大大可以再請問您哪裡可以買到嗎?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打電話去光華商場的源達、良興、祥昌問看看!

另外網拍有賣 SMD電阻的賣家你也可以詢問!

試看看也許就找到了!

网友A:
不過這玩意能燒掉的話,表示還有其他元件的問題,最好先檢查一下。

网友C:
阻值那麼低 , 不就幾乎等於保險絲了 ? 先用跳線直接上去測試也可以吧 ?
當然還是要先查出燒斷的的原因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那麼低 , 不就幾乎等於保險絲了 ? 先用跳線直接上去測試也可以吧 ?
當然還是要先查出燒斷的的原因再上

其實這類小阻值電阻還有一個主要功能,就是電流回授,通常用來串在電路上偵測開關晶體電流,由其兩端壓降透過V=IR求出電流,提供給驅動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過這玩意能燒掉的話,表示還有其他元件的問題,最好先檢查一下。

橋式整流器被擊穿了,請問還有可能其他元件損毀嗎?我是初學者..麻煩大大給意見...

网友A:
看應該有主動PFC機能,所以最好要檢查後端APFC電路及功率級一次側電路開關晶體及二極體是否也被擊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應該有主動PFC機能,所以最好要檢查後端APFC電路及功率級一次側電路開關晶體及二極體是否也被擊穿。

剛剛檢查又有一顆IN5406二極體掛了..((最初PO的SMD零件還是沒找到...))我住台中...台北對我來說太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應該有主動PFC機能,所以最好要檢查後端APFC電路及功率級一次側電路開關晶體及二極體是否也被擊穿。

狼大真厲害...又查出及功率級一次側電路開關晶體損壞,編號20N603((美製機台,台灣的零件,MADE IN祖國(台達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小阻值高功率SMD電阻,為0.025歐姆。

請問一下狼大,高功率是指幾W以上呢?
這個不能用一般的碳膜電阻來代嗎?

网友:
這個在下也無法確切知道是幾瓦特的,可能要看看有沒有相關規格書可查詢。

楼主:
那我再找找看...有問題再找狼大幫忙...

网友:
還有一個方向是找內部使用的控制ic,其datasheet內可能會有範例電路,若是與power整體走線接近的話,看看該電路中有沒有標明瓦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