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開機B幾聲沒畫面!(以解決)

楼主(2009-07-15):
各位高手我不知道我的電腦是哪裡壞掉.以為接觸不良.但是都有從插過!

我放上聲音檔.請大家聽看看!

因為我不懂是哪裡的問題!

是顯示卡的問題!感謝各位順利解決!

网友:
記憶體 拿起來揷揷就ok

网友:
各家 bios 有不同的意思 !!!

上網找一下吧 !!!

如果是 AWARD BIOS

1長2短 顯示卡有問題或沒插好 或者與顯示卡與螢幕之間的連線沒接好

1長3短 鍵盤控制器錯誤 l8

网友:
應該是顯卡沒插好或是顯卡壞了,交換測試一下看看!
聽聲音感覺是AWARD的BIOS!

网友(2011-01-29):
恭喜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