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半沒成功?[已解決]

楼主(2009-07-15):
小弟最近在學修POWER,查出R302二極體及C2335電晶體壞掉,將他換掉後,插上電後按電腦上的POWER仍然無法開機,
連風都沒反應,該如何查起,會不會2003的IC壞掉,還是小顆的電晶體壞掉?

网友:
這也不見得算是修到一半 !!!

還是要仔細的爬文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641&extra=page%3D1

這一篇是很重要的 !!!

楼主:
辛苦了,多謝提供資訊,以後會多多爬文嘟...

楼主:
初步檢查5VSB 測量無電壓,量C5,C6電容兩端都有約150V,再檢查輔助電源電路部份發現2222及原先查到的2335電晶體故障,都已換上,順查了電阻及二極體都無故障剩下無極性電容不會量,送上電5VSB還是無電壓,還有順便問一下CEF02N6晶體是不是屬於輔助電源電路部份,有點懷擬是這顆壞掉,不會量,要怎麼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還請你參考一下這些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64&highlight=MOS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229&highlight=MOS

然後自行下載有關的 Datasheet  先行判斷 !!!!

网友:
最重要的是....
請先看一下版規....
感謝您...

楼主:
是下次會注意,感謝大家幫忙解惑,power己修好,在T3變壓器一次側有一顆齊納二極體被貫穿短路,
因為編號太小拿放大鏡也看不清楚(我還花了一百元買放大鏡來看),量與他並聯之電阻兩端電壓是
1.42V,不知該幾伏的齊納二極體,所以只好將他移除開路POWER仍可正常啟動,總共壞的零件有:

2335電晶體 X 1 (40元)
2222電晶體 X 1 (3元)
R302二極體 X 1 (3元)
??齊納二極體 X 1 (我想是0.5W/2V的,大概3元)

這是我第一次修POWER,吸收不少版上大大提供的資訊....感恩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厲害~ 可惜沒po圖分享維修經驗! 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