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響的音量VR一問

楼主(2009-07-15):
最近一直在忙朋友公司的電腦,自己都沒時間DIY音響,今日到洛陽街裡的新中華廣場買光碟機皮帶

順便在隔壁電料行買一顆日式VR,本來也想多買一顆雙連給耳擴用,但都找不到,朋友一直在催要電腦

,所以也就草草買了就走....回來上網一查,原來我買這顆是1/4 W ,請問這給後級用夠用嗎?謝謝...

這顆我買75元,不知有沒有買貴?請問各位前輩在洛陽街裡可以買到這雙連VR嗎?謝謝..

資料來源我是回來參考這網頁得知,日式密封VR真的不好買...

http://www.cpu.com.tw/kh/s/vr/222.html

网友:
音量用的 VR 用幾瓦特都沒關係,不會有瓦數不足燒掉的顧慮,但是還是以瓦數較大的為優,因為碳膜會比較厚比較耐磨而耐用。

您買的的阻值是不對,這顆是 B104,B Type 100K ohm,應該是 A Type 10K or 20K,這顆是一般用途的非音響用的,要用也是可以,可以比較出差異來也能多學點經驗。
雙連形式大半都是給音響用的,有許多也是 A Type 的,音響零件專賣店一定買的到,普通電料行要靠運氣,網購也是辦法。
有沒有密封倒不是很重要,要看您的使用環境,如果您家住北投有密封當然會比較不怕腐蝕與或氧化,當然也能 DIY 自行改裝,用膠把間隙給堵封住。

网友:
以前裝機時,COSMOS B Type 和 COSMOS A Type,這兩種我都用過.
玩音響的大都買A Type的VR,但還是有的人會用B Type的VR,
我將那時的裝機連結整理出來,給你參考.

PS:我的裝機文隨便參考一下就好,我是屬木耳一族,也不是很注重聲音好壞,
音響用料都是人家說用什麼,我就買什麼,從沒去比較過聲音,
其實我還蠻贊同板主下連結的意見,把重心放在『最基礎的電子電路應用在音響方面』,而不是那些高檔的發燒補料.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733&extra=page%3D2

~~~~~~~~~~~~~~~~~~~~~~~~~~~~~~下面是我剛整理出來的:~~~~~~~~~~~~~~~~~~~~~~~~~~~~~~~~~~~

兩年多前有在德昌地下室買一個"雙連式A類 COSMOS 10K "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45144#45144

為此 COSMOS VR 裝上一個鋁旋鈕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45286#45286

我裝真空管前級,是用兩顆COSMOS B Type(印象中是在光華源達買的)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57528#57528

PS:當時裝機時,建議者(設計此套件的主人)叫我用COSMOS B Type的理由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58008#58008
那是我請他用B型的
用A型的
那個音量非常不容易控制(在MU-STAGE上)
而且
我一直認為
B型的會比較好
因為他的碳膜或是金屬膜的塗佈
B型的都是一致的
A型的則有厚薄上的差別
兩邊要相同非常的不容易
在有迴授的電路上或許還好
在無負迴授的電路上
VR的阻抗變化
會很令人頭痛
如果用級進音量
應該是最好
但是又有真空管配對的問題
阿游大直接用兩顆VR
應該是最簡單的解決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版主...想再請教一下,我這些珍藏"阿爾屁死"VR,是否也是B Type,

想不到VR也有這樣分,我看過得書都沒教..

又鬧一次笑話了...... 只是不懂我朋友為何叫我買100K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S大提供寶貴資訊,我一直都把重心放在對岸,卻忽略國內也有一些優質

網站,真是該打屁屁....看了那些資料心裡也有底了,感覺好漂亮喔...

自己也不知在做什麼?應該多參考前輩手法,別老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目前只做這些東東還缺料....自己要在加油,希望各位別笑太用力...

旁邊那2顆大電容是當作品失敗時,準備炸自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個啥都不懂的"套件安裝工"...
我當初會寫這些詳細的裝機過程,只有3個原因:
1. 這樣別人才會肯積極指導我這菜鳥
2. 詳細紀錄我的DIY之生活.
3. 希望比我晚接觸DIY的人,看完我的裝機過程,能少走一些我走的冤枉路

我買的VR當中,幾乎看上面的數字都可知道:
剛看一下手上的VR:
A型100K的雙連 → 標成100KA X 2
B型10K的單、多連 → 標成B10K
PS:印象中電子零件行的便宜VR都是標成A10K、B10K(以10K為例)

你上面寫10KB喔...有沒可能就是指B型???

其實A型跟B型差別(VR可不只有AB兩型喔),可參考下連結
http://www.diysong.com/diysong/viewtopic.php?f=2&t=1303
文中有提到:
A型可變電阻的阻值變化呈對數曲線,B型可變電阻的阻值變化呈直線性.

音響上的音量VR,數值上常見的是以10K、50K、100K為大多數.
我之前好像也有問過別人這種問題,得到的回答是,高阻抗 & 低阻抗...各有其優缺點,看你自己取捨..

高低阻值的音量VR,對聲音方面,應該是牽涉到失真、雜訊...之類的.
http://www.diyzone.net/modules.p ... =118790&forum=3
下連結的2樓發言(skyboat飛船老師),你可看看...
http://www.andaudio.com/phpbb3/viewtopic.php?f=18&t=55039

恩...以上是我亂回答的...
至於比較詳細的部分,或我說錯的地方,要請其他有經驗的高手或版主來回答&糾正囉...

网友:
感謝 S 大的說明,都是在書中很難看到的寶貴經驗。

以我的觀念中 VR 用低阻值有低雜訊的優點,用 A Type 在使用調整上會比較接近人耳的聽覺曲線。
這些都是經驗值而不是絕對的,跟音質沒有什麼直接關係,至少我是聽不出差異來。
所以有許多人在後級的輸入位準調整用的是容易購得的單層 B Type(也因為不常調整),前級的主音量調整還是使用雙層 A Type 為佳。

我只是提出 VR 的選用還有阻值與曲線的考量,最後還是要自己決定要用哪一種。

网友:
用這種VR如何?

上面兩種VR是10轉密封型的,大部份用在儀表上,由於可以轉10圈,所以不管你要對數(A型)或線性(B型),它都可以讓你調到你想要的音量,應該可以符合音響的要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太高級了!線性度還達到 0.25%!

音響上真要裝這種 VR 後,左(聲道)轉轉又右轉轉要轉上很多圈才能轉到自己想要的音量,可能會轉到手抽筋。

我以前用的實驗用可調電源供應器就是自己有換上這種 10 轉 VR,好處是電壓可以調的很精確但是要轉很久才能調的到自己想要的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D:

音響一般不會用
轉這麼多圈不好用
你外面的旋鈕刻度不知要如何表示
雙連重要的是相同位置不要有大誤差.誤差大聲音會不平衡
好的VR比較不會有雜音....可變接點設計的很好.不容易接觸不良

网友:
不過不少音響玩家都直接利用電阻網路及多段開關製作級進式VR,來取代傳統碳膜/繞線式VR。

网友:
人耳聽到的的音量大小比照可變電阻的變化是呈現對數曲線!

网友:
我個人是沒有試過 !!!

不過我有想過 w 大所提的 十轉 VR !!!

我覺得是可行的 , 只不過要加些傳動機構吧 !!!

利用一只皮帶與皮帶輪的關係 , 來個 10 : 1 的話 !!!

這樣應該就可以解決要轉很多圈的問題了 !!!

网友:
很多音響VR是馬達驅動
用按的很多是
現在都是ic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一個多星期,找電容找到快瘋囉,
不過還真巧,剛剛在網拍看到wish兄說的10轉密封型,
還有多轉刻度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19161756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心得...頓時間感到有挫折感,電子電路已經很難學,電子零件

更加複雜,如果秦始皇在世就好,完全統一規格,嚴禁客製ic跟零件..等,不然叫

業餘電子愛好者怎麼混呢?不過話說回來若統一規格,電子業就不會進步...

忽然想到101大樓的頂樓走走,更想要回到高雄家鄉的愛河....XOΔ...

网友:
p 大如果你要找秦始皇 , 可能要學一學項少龍 !!!

可得找個 [琴青] 姑娘來陪你 !!!

不過去的時侯要記得帶電池或是太陽能板 !!

以免發生沒電回不來的冏境 !!

网友:
以前看過國外Hi End廠的前級,

音量控制是用電阻及繼電器所組成漸進式的音量控制電路....

左右聲道共24個繼電器,看起來很壯觀.....

音量調整時,就聽到繼電器在一個一個的"答答答..."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台灣的音響DIY討論區,已經有好幾個人出"繼電器音量控制套件",

我手上就有一套,起碼放一年多囉,都還沒開始動工...

网友:
看大家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我來說一些電子式音量控制 VCA(voltage-controlled amplifier)。
應該比一堆繼電器用起來會匹里啪啦的要好。

在專業音響設備上如大型的混音器(Mixer)或主控台(Console)對音量的控制是要求很精確且要很耐用還有自動化遙控的需求,這些需求就要靠較複雜的電子電路才能達成。
這個連接提供較詳細的說明大家可以看看http://www.allen-heath.com/DL/vca_book.pdf
請注意這些推軌(Fader)上頭的刻劃都是 LOG 刻度,也就是說為何音量 VR 為什麼要使用 A Type 的對數型。
這些推軌內的大型直線性 VR 買起來都不便宜,VR 上頭只有 DC 控制電壓,此控制電壓 CV 再去控制 VCA 電路,這樣在人手推動 VR 時就不容易產生滑動雜音了,也能提昇整架機的 SN 比。
這些 VR 用久了也會因灰塵雜質掉入讓滑動不順與雜音產生,忌諱使用接點復活劑,接點復活劑有輕腐蝕效果會損壞碳膜,最好是使用蒸餾水來擦拭。
又因為這是使用直流電壓訊號所以很容易被其他線路所控制以達到遠端設備控制的要求,如電腦通訊介面。

日系半導體廠商有出許多音響專用的電子音量 IC 與電子波段選擇開關,例如以前我就用過 Toshiba 出品的(編號不記得了),這用在音響上裝機配線變得很簡單,簡化了配線也減少隔離線材的串音、哼聲、干擾等問題,但是聲音聽起來就是平平好像少了一點韻味。
這些電子音量 IC 大都用在家電音響製品上例如手提音響、床頭音響與家用劇院 AV 音響上,由於都需要利用微電腦單晶片來做控制所以用紅外線遙控器來控制變得簡單不過了。
因為產品定位因素所以也不能期望這類 IC 的音質能夠有多好,由於單晶片軟體技術與音質顧慮也應該沒人將他放入自己的 DIY 音響內。
附件內有一份 PT2257 正體中文版 IC 資料,有興趣的人自己下來看。

歐美系統則是由設備生產廠家自行設計專用線路,再作成專用厚膜 IC (Hybrid IC)放置於線路板上,由於厚膜 IC 兼具線路保密效果所以 VCA 的好電路難求。
這裡提供一個範例,按圖施工不保證成功。

真空管用的線路也有,由於真空管是電壓控制型元件所以電路相對簡單與容易。

音響 DIY 愛好者,有沒有心動與手癢阿!

1.12 MB, 下載次數: 134

中文資料

网友:
個人使用的心得:
就算是COSMOS這種算還可以的VR,
在小音量的時候還是可以聽的出來喇叭左右兩邊音量不一致,
個人曾經購買DIY網站上的級進式VR,
先不談音感,最起碼音量不管是大小聲總是一致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DIY試一試

网友:
以下為兩位大師級人物,針對B類VR改裝為仿A類VR的精彩對話,
提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
谷大師:
>>我判斷你兩部機器所產生的交流聲不是來自濾波不良,而是由隔離或接地不良而感應進來的,可能的起因推猜如下:1、VR值用得太高,因為太高則如同柵極被懸浮一般,用到50K~100K較妥,但也不要用得過低(有人用一50KVR做為輸入,另用一20K接至輸入級的柵極,如是,當VR調到最大時的輸入電阻僅14K!), 以免過分加重訊號源的負擔;2、訊號至推動級的柵極之間隔離不良,會受燈絲磁場感應到60週交流訊號(交流點燈時),一般燈絲二引線應密絞,而且最好燈絲 電源有中心抽頭接地或接至強放級的陰極處(自給偏壓時);3、接地點不要重複,請檢查一下是否有接地迴路的情況,例如隔離線在RCA進口處已接地,而在前 級輸入處又再接地;4、前級的電壓增益過高,例如使用6SL7或12AX7等高MU管或使用五極管等。以上僅為推猜,是否能解除你的問題不得知,因為機內 走線安排不同會有不同的電、磁場分佈,結果也不一樣,慢慢下功夫耐心地去找吧!祝你成功!
Re:>>Re:>>-----------------------

Collin大師:
Re:>>Re:>>那個人就是我啦,我習慣加一個 20K 對地,將B Type 稍微調一下,仿一下 A Type ,現今的 CD 輸出組抗都相當低,一堆低於 200 ohm 的,14K 並無不妥

Re:>>
谷大師:
Re: >>colin先生真是觀察入微而且反應靈敏,敬佩!只要不會過分加重訊源的負擔,輸入電阻可以儘量用得低一點,低有好處,其中之一是可以降 熱激雜訊,不過我覺得給音源一個固定的負載是比一個變動的負載為佳,而且,假若有人問起你這台機的輸入阻抗是多少,請問你告訢人家是50k還是14k呢? 所我斗膽給你一個建議,不仿VR用20K,而柵極並接接一枚100k電阻,這樣比較平均些,名義輸入阻抗可以定為20K,則雖有一點誤差,但相去不遠矣 (最低為16.7K),不知道您認為這樣是不是會合理一點呢.

------
Collin大師:
好,
那我也來掰一下,
輸入組抗只是用來告訴使用者這台機器的"狀況",如果標示為 "非固定輸入組抗,14~50K ohm ",對於性能沒有影響,而且盡到標示的責任

會這樣做是因為使用者會要求半夜聽音樂時,B Type VR 不好調整,才加上這一顆 20K 電阻,成為仿 A Type,而A Type VR 在剛啟動,也就是極小音量時,線性非常的差,尤其是雙連的,除非是高價品,否則一定是左右邊大小音量不同,一般人會順手加一個Blance ,對我來說多一個零件多一個鬼,於是乖乖的用我的 Cosmos 50KB + 20k ,這也是非固定輸入組抗的來源。
   A類VR用於音響用途,好的A類VR一顆難求,目前手頭上軍品VR逾千,泰半都是B類VR,因此很早即使用這種方法偷雞,效果還不錯,使用50KB+20K確實可達到擬A之效果,進一步更貼近A類也是可能的,你可以Try & Error,或是像小弟用電腦算一算,輕鬆愉快,一個極品AB VR就此誕生,另外告訴大家一個國外看到之論點,那就是並聯兩顆電阻比單一顆電阻,細節多的多,同樣適用於電容,輸出變壓器繞組,想想Multi-Cap電容, McIntosh輸出變壓器,就可以映証我的說法.
   廢話完畢,底下為50KA,50KB,50KVR並20K之各種曲線,一目瞭然,其中縱軸為總電阻與VR輸出端電阻之比例,例如,50K VR,若輸出端為25K,則為0.5(50%),若輸出端為12.5K,則為0.25(25%)

(1)50K B類 VR,純線性

(2)A類 VR,對數性

(3)50K B類 VR輸出並上20K固定電阻

曲線繪製方法A)將50K分30等份-PartA
                  (B)將PartA逐一並聯20K,得30筆資料-PartB
                  (C)50K之上段剩餘電阻量PartC=50K-PartA
                  (D)VR輸出至前級之比例PartD=PartB/(PartA+PartB)
                  (E)將PartD繪出卽得此曲線.
以下為使用Excel簡單計算之結果,再繪出曲線卽得.
1        1.666666667        1.538461538        48.33333333        0.030848329
2        3.333333333        2.857142857        46.66666667        0.057692308
3        5                4                45                0.081632653
4        6.666666667        5                43.33333333        0.103448276
5        8.333333333        5.882352941        41.66666667        0.12371134
6        10                6.666666667        40                0.142857143
7        11.66666667        7.368421053        38.33333333        0.161228407
8        13.33333333        8                36.66666667        0.179104478
9        15                8.571428571        35                0.196721311
10        16.66666667        9.090909091        33.33333333        0.214285714
11        18.33333333        9.565217391        31.66666667        0.23198594
12        20                10                30                0.25
13        21.66666667        10.4                28.33333333        0.268502582
14        23.33333333        10.76923077        26.66666667        0.287671233
15        25                11.11111111        25                0.307692308
16        26.66666667        11.42857143        23.33333333        0.328767123
17        28.33333333        11.72413793        21.66666667        0.351118761
18        30                12               20              0.375
19        31.66666667        12.25806452        18.33333333        0.400702988
20        33.33333333        12.5                16.66666667        0.428571429
21        35                12.72727273        15                0.459016393
22        36.66666667        12.94117647        13.33333333        0.492537313
23        38.33333333        13.14285714        11.66666667        0.52975048
24        40                13.33333333        10                0.571428571
25        41.66666667        13.51351351        8.333333333        0.618556701
26        43.33333333        13.68421053        6.666666667        0.672413793
27        45                13.84615385        5                0.734693878
28        46.66666667        14                3.333333333        0.807692308
29        48.33333333        14.14634146        1.666666667        0.894601542
30        50                14.28571429        0                1
30等份        並20K                剩餘部份                輸出比例
         Part A        PartB        PartC        PartD
  結論:由上圖可以証明,50KB VR與20K之組合在某種程度上為擬A型,須注意的是:谷大師所提之輸入阻抗問題,最大輸入信號時,輸入阻抗僅14K,而最小輸入時,輸入阻抗達50K,變動頗大,比較Cello 1M輸入阻抗前級,完全是逆向思考,是否有其他反效果或更好效果,則需同好驗證(請參考谷大師回應).
  小弟才疏學淺,僅提供看法,若有錯誤之處請見諒並來Mail指正,不勝感激.
感謝谷大師回應:
讀畢W&L先生的大作後,僅作以下說明:1、這組電阻組合的變化是先近線性緩昇而後段則變為急昇,中間有二反轉點,的確有點對數的味道,或許從數 學裡可以找到一適當的對應名稱;2、在固定電阻值大於可變阻值10倍以上,輸入前級柵級訊號電壓趨近直線關係,固定電阻越低,電阻變化越大,但不可太小, 否則聲音變化全集中在後1/5轉角範圍內。3、一般管機的名義輸入電阻多設計成47KΩ,針對此一要求,如果找不到匹配很好的雙連可變電阻,可以考慮使用 二單連可變電阻分別調整,以下提出一例供大家參考:可變電阻用250kΩB,並聯一56KΩ固定電阻,則最低輸入電阻為45.7KΩ,不會對真空管前級的 輸出級造成過載情形。4、最後鼓勵大家多多利用EXCEL或LOTUS內建及自定函數的計算能力,絕對有助於設計工作。
本站王先生結語:
完全同意,敬受教哉,而在耳聽的範圍內可將B類VR組成有點A類VR的味道,對DIY者,也是一種好玩的嘗試,總而言之,谷老師功力深厚,由衷景仰,colin兄心思敏銳,不愧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chin 前輩提供寶貴資訊,小弟在前2天已購買2顆COSMOS RV30YN20S

B104,且已鑽洞上膛了,A類不好買,級進式VR目前還沒考慮到,因為這台從一開

始電源變壓器安培數就不足,接下來零件材料也不是很發燒,純粹是當練習機學習...

至於原先那顆就先留著他日在用,我朋友也建議我使用B類100K,至於聲音好壞只

能聽了之後才知,有可能我的豬耳朵聽不出來......

网友:
看到黑色10轉的sakae儀器級精密VR,令我想起10多前買的美國bourns同級VR,
外表的深藍色就有如wima電容的大紅色令人目眩神迷,
     這種VR我拿來當自製的音瓶訊號產生器上(ic使用icl8038,可惜已停產了,要不然可提供音技上的線路上來),
VR的功能是調整震盪頻率(以fluke 87測頻),搭配灣裡買來的20M 惠普示波器,就修起amp來了,
回想當初剛退伍時還真是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