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黑武士350W

楼主(2009-07-16):
底部沒有絕緣墊片.電路版材質非常鳥
上方空悍的地方也非常多.....謝謝收看
價錢非常便宜= =.....媲美殼牌

网友:
EMI電路消失了....懷疑PFC Choke可能也是假的

网友:
EMI電路消失了....懷疑PFC Choke可能也是假的

PFC Choke可能也是假的.那不是不要裝就好了
一跟鐵腳...就ok

楼主:
這顆有這麼糟阿?...都是偽的實際上裝置沒作用

外觀還算可以,不過線材就露陷了 相當纖細
跟殼牌如出一轍!

市面上還在賣耶 =.= Y拍 露天
都還有找的到.....搭機殼的好POWER

下次拆西華的 CCC 滿滿富之餘
可惜長頸鹿 在年初扔了.....
不然也來拆看看 積嘉的長頸鹿

网友:
外殼還不錯看
12 C M 風扇
裡面就不要看了

网友:
EMI全數偷料
變壓器在外殼上
這設計蠻像轟動一時的X-PRO

楼主:
BIOS裡面-12V是NONE
果然是好裝機POWER....

网友(2009-10-05):
看到那四棵二極體帶替的橋式整流器,和殼牌專用高壓電容,果然是殼牌中的霸主.................................@#$%&!!

网友:
黑武士外殼還不錯

网友:
果然是有夠"黑"!!!

网友:
如此的黑機,真是阿彌陀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位好,
再下也是黑武士350W的使用者,
最近它掛了,
目視下發現再開版大最後一張圖片中上方兩條橘色線(應該),
中間有一個扁圓形的白色物體爆殼,
是否還有可能修復?

如果可能該零件要去哪邊買,
規格又該怎麼找,
我住在台中。
感謝各位。

楼主:
樓上的....建議買新的 殼牌的2.3百就有了
你去修他搞不好都可以買新的
然後又修不好= = 天身體質不良
後天安抓改都沒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的回應,
目前先暫時拿另一台待修的電源來用,
另外請教一下,
海韻之前是否有遇過機瘟,
朋友友商借一個,
不過他說那個有時候會不過電。

网友(2011-03-21):
來到這裏之後
漸漸學會分辨power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