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南橋石英震盪器的問題

楼主(2009-07-17):
南橋的石英震盪器一定是32768嗎? 我發現有很多編號 T32 / 32768 /  KDS3C / KDS3D / T2M / T2D之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晶振有分有源跟無源,2條腿跟4條腿,我見過主機板不多,但南橋用滴幾乎是2

條腿,很好辨識啊,還是最近的新板子又有新花樣.....a大可舉例哪塊主板或貼個圖

來瞧瞧,若沒相機可到y拍或p拍抓圖....謝謝..貼個網址給你參考

http://www.51hei.com/chip/222.html

楼主:
感謝小王子的回應~ 小弟剛在摸索主機板電路
正努力的爬文努力的消化中...
所以有時會問不到重點,此時還需大大們的提醒
目前看到的震盪器大多都是兩隻腳的沒錯
因為我沒有示波器,有些震盪器的型號我找不到資料
有些甚至沒有任何標示,但我知道的是~
主機板南橋的震盪器是不是~都是32.768KHZ的
不同規格主機板上的震盪器(兩隻腳的)是否都一樣?能不能互相流用?

网友:
我看到的也大都是32.768的..不過我很少遇到有晶振壞掉的~機板上的應該都能互用才是.
話說..playx 大的成長速度跟學習能力好強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