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無毒助焊劑

楼主(2009-07-17):
DIY無毒助焊劑
材料
藥用酒精----西藥房購買
松香脂------中藥房購買
玻璃瓶------雞精空瓶
注射容器----空印表機填充液容器

松香脂 酒精 以1:2放進玻璃瓶內 松香脂會自然溶解
再以注射容器抽取使用

松香脂濃度可依個人喜好變更
稀一點可直接注入BGA內部
濃一點可用小油漆刷 刷到PC板乾後有助焊與保護銅箔效果

效果雖沒市售助焊劑好 但無毒使用可以安心

藥用酒精

藥用酒精

天然松香脂

天然松香脂

容器

容器

网友:
感謝分享這麼實用的資訊.

网友:
1.注射容器抽取使用後,要注意針頭管要排空,不要讓松香在管内結塊.
2.使用後要標記容量,再使用前要比較是否酒精有大量蒸發,要調濃度.

网友:
機車很酷
有空一起去兜風

网友:
我以前跟朋友是用松香塊+甲苯,比例是1:1,原來用藥用酒精也可以...

現在懶了就買現成,自製那罐被我塗pcb板,沾上感光劑已變成深藍色..

网友:
P 大甲笨粉毒的啦 !!!

還是用酒精比較好 !!!

只是有點好奇 ???

松香脂在中藥店買 !!!

不是要去化工材料行嗎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香脂 樂器店 中藥店 化工店 有賣
天然松香脂屬中藥 可食用
到中藥店買 心裡比較安心
中藥店到處都有 不用刻意尋找
樂器店松香脂 給玄琴樂器用 價錢貴很多
化工店價錢最低 與其它化學品存放 恐有污染疑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 T 大的提點 !!! 在下受教 !!!

原來松香也是一種中藥哦 !!!

中醫真是博大精深 !!!

接下來就讓它們中西和併吧 !!!

网友:
這文解了我近二十幾年來的一個小疑惑
小時候在家庭電子代工廠打工
老闆叫我把機板背面朝上排在地上
然後拿了一瓶噴霧罐,他親手調製的不明液體,似乎就是這個東西了
要我把機板噴勻,然後風乾
風乾後的板子,隔天就上生產線插件,過錫爐,剪腳...

网友:
感謝T大,看到這篇解決我的需求,
我想自己弄松香助焊劑很久了,市面上買到的松香助焊劑是膏狀的,
正在想如果用在虛焊的液狀松香助焊劑哪裡買得到,(雖然還沒玩過BGA根CPU虛焊)
因為市售的一般助焊劑,聽說對身體不好,真是越老越怕死.

想請教T大,1:2比例的基準是什麼,重量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1:2是松香脂與酒精 體積比
依個人 用途 喜好 濃淡並沒有一定原則

网友:
 很棒的DIY無毒助焊劑,謝謝分享,等在下的一大瓶網路買的助焊劑用完就來試試 XD

网友:
真利害..連助焊劑都能DIY
有空來玩看看了..

网友:
原來助焊劑是這樣做出來的..以後都要改用無毒的比較安心..感謝分享

网友:
正符所需,Thanks.

网友:
原來用松香助焊產生的煙沒毒啊!我以為很毒,一直不敢這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跟朋友是用松香塊+甲苯,比例是1:1,原來用藥用酒精也可以...
現在懶了就買現成,自製那罐被我塗pcb板,沾上感光劑已變成深藍色

沾上感光劑有甚麼特殊作用?

松香脂+甲苯 vs 松香脂+藥用酒精
除了有毒無毒之外,兩種有沒有甚麼其他特性的差異?

松香脂+藥用酒精會不會比較不易溶解?尤其是放久了沒用時,較容易結塊、有懸浮粒?

不管是松香脂+甲苯 或 松香脂+藥用酒精
噴上PCB又等他乾了之後,會不會很容易剝落,或是刮落?摸起來會不會黏黏滑滑的?
因為想用他當防鏽保護層!當PCB上的零件壞掉時,可以很輕鬆的焊下舊元件並焊上新元件。
不必像某些防水的PCB塗上一層厚厚的透明物(不知道這厚厚的一層透明物叫甚麼)

网友:
如果在PCB板上乾掉之後
是不是用酒精再擦一擦就可擦掉了呢?
松香脂 會不會很貴呢?

网友:
松香脂應該很便宜,我好像買過十幾元一大塊

网友(2009-09-03):
這告DIY的CP值頗高喔~~~
還真是棒ㄚ~~

网友:
嘿嘿又要妨礙經濟發展了

网友:
喔 喔 喔

我給您拜

這真的是很貼心的DIY

尤其是給新手的一個經驗

感謝twm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值得提倡推廣,
天然尚好,
環保、顧身體
感恩分享!

网友(2009-10-08):
超實用的啦…我也快來去製造一點的說^^:謝謝

网友:
松香加熱產生的煙,雖然無毒但吸入肺部卻是萬年不化,而且身體無法排出,吸太多不短命也難,也因他很穩定不會黏稠,修理一些電壓較高的部分很好用

网友E(2009-12-28):
剛好有一瓶用剩的藥用酒精 去買了松香來用  卻發現幾天後
罐子下面有沉澱硬塊  上面有一些懸浮微粒搖一搖就變半透明液體
但是下面硬塊還存在著
請問是正常嗎?
比例也是大約 1比2 (松香/酒精)
也是用玻璃罐裝的n_132|
酒精過期了嗎?

网友:
DIY精神無價

感恩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製作過程...
小弟一直以來都用電子街賣的水性助焊劑,用起來都要帶N95口罩
有這個就方便多囉!!!

网友:
試制看看拉焊效果如何

网友:
早前去深圳想順路買一點松香水,不過怕過關麻煩,而且笨重
於是在網絡看查一些有關助焊液的資料,看到以下文章
註:這是有毒版本
http://blog.csdn.net/hao_lei/archive/2009/08/14/4446722.aspx
方便存閱整段覆制過來
1、将松香研碎(正好使破碎成粉末状态的松香物尽其用),使之成为粉末状,加上无水酒精,制作出松香酒精溶液。
2、找一个玻璃瓶子,瓶口要能够密封,把捣碎(研磨或者压碎)的松香粉末放入瓶中,慢慢加入无水酒精(不能用医用酒精),并轻轻摇动,使松香粉末溶入酒精中,松香多一点不要紧,只要看到有松香沉淀就行了,太稀了不好用,就是酒精不要太多。如果想省事,直接把酒精倒进已经放好松香粉末的瓶子中去,然后拧上瓶盖,不要拧得太紧,否则拧不开,放置一边,如果看不到松香沉淀,那就是松香粉末少,要继续加入,直到看到有沉淀即可。

3、以上是最简易的制作办法,其实,还有一些微量试剂如果能配置进去,效果将会更好。溶液中各试剂成份及作用声明:

酒精40% (吸蚀)
松香40% (助焊)
三乙醇安10% (提高光泽)
水氧酸6% (腐蚀驱除氧化)
松节油4% (软化松香)

4、使用:用塑料眼药水瓶子(瓶口用脱脂棉塞住)吸入松香酒精溶液,焊接的时候挤出几滴,滴到焊点上,非常好用,不用的时候,要盖紧塑料眼药水瓶子;还可以使用喷墨打印机的墨水瓶子装松香酒精溶液,更好用。我已经用了多年,非常好用!
5、注意密封保存!如果不小心粘到手上,用酒精清洗即可,不能入口!切记远离孩童,要放到孩子拿不到的地方,注意安全。

网友(2010-02-14):
太厲害了
自製的不知是否可以焊接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剛好有一瓶用剩的藥用酒精 去買了松香來用  卻發現幾天後
罐子下面有沉澱硬塊  上面有一些懸浮微粒搖一搖就變半透明液體
但是下面硬塊還存在著
請問是正常嗎?
比例也是大約 1比2 (松香/酒精)
也是用玻璃罐裝的n_1 ...

這很正常....
說真的~~我10幾年前就有自己做過(用松香水加松香塊)...
但就因為太久沒用會硬化...要溶化它~~必須在加松香水....拿一個快子下去...拉....
最後我乾脆都去買現成的....
我會調配~~也是以前的科主任教我的...
而且~~~那位主任有說過...如果要自己調配~~3天內就要把它用完..不然會變質....
如果松香水用少一點~~~松香塊用多一點~~~讓它變成黏稠狀..用毛刷..拿來刷電路板
可以形成一層保護膜.....早期電路板的半透明保護膜就是這種東西....

网友(2010-07-31):
哇!真感恩
想不到在這理可以學到這個
謝謝大大

网友:
受教了....
以前學校沒教過這個(20多年前)

网友:
努力學習中.吸收知識永遠無止盡.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感謝樓主
DIY萬歲!!原來是這樣做成的!!謝謝您無私分享^^

网友(2011-01-03):
又學到一招
謝謝大大
感恩啦

网友:
這樣也行,太珍貴了,謝謝樓主無私分享!

网友:
改天弄一些試試看~~感謝分享^^

网友:
不知道用松香水比較好用,還是用酒精比較好用,有沒有大大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讚! 又學到一些可DIY的東西啦!

网友:
實用ㄜn_134|

网友(2015-11-28):
又學到了!感謝版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這麼實用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