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電腦液晶銀幕不亮了

楼主(2009-07-18):
請問大大我的view sonic電腦液晶銀幕昨天忽然掛點不亮了,就連銀幕開關的LED指示燈也都不亮了
我想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碰過這種的類似問題,想請教一下各位水水我的銀幕內部是哪個零件出了問題呢?
是變壓器嗎?還是.... 請求各位幫助小弟了!!

网友:
通常內建電源故障機率會較高,因溫度連帶使燈管升壓電路也會出問題。

网友:
連我這個新手都知道.........   請大大爬文!!

网友:
連電路分析都沒做,基本拆開拍張照也沒有,怎麼指點你該修什麼

网友:
要問問題請說清楚規格.....

你的銀幕不亮,是內建電源還是外接變壓器?!

如外接變壓器,有量過變壓器嗎?!

不要什麼都不說清楚就要別人幫忙....

別人想幫也幫不了.....

如果不懂,建議執行下列策略:

1.送修

2.購新

這樣就能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各位大大SORRY~我會從新PO過文章~
我是新手>"<

网友:
各位大大阿,人都有第一次嘛,可以告訴他第一步該怎麼作

即使成為高手也是有不會或疏失的地方呀,對吧

東西出問題總是會比較緊張

楼主:
fj123fj 大大~感謝您餒
昨天我哥已經有找到一個方向了
有一顆IC很像壞了  要先換IC試試看
現在用跨接強制送電的方式已經會亮了
希望IC換掉就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fj123fj 大大~感謝您餒
昨天我哥已經有找到一個方向了
有一顆IC很像壞了  要先換IC試試看
現在用跨接強制送電的方式已經會亮了
希望IC換掉就成功^^"

跨接強制送電有點給他危險說
您有看過此IC的規格嗎?
還有會亮的意思是接上電腦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我的view sonic電腦液晶銀幕昨天忽然掛點不亮了,就連銀幕開關的LED指示燈也都不亮了
我想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碰過這種的類似問題,想請教一下各位水水我的銀幕內部是哪個零件出了問題呢?
是變壓器嗎?還是....~hm ...

還有您說的不亮是銀幕開關按下去也沒反應?
如果電源部份沒問題
您可能要先看一下銀幕開關的TACT SWITCH有無壞掉
上次我有從公司抱一台報廢的銀幕回來
問題也是跟您一樣
又來查了一下
原來是銀幕開關的TACT SWITCH壞了
換一個後就好了
現在正在服役中

网友:
有時強送電會使故障擴大,除非必要建議盡量避免。

楼主:
view sonic電腦液晶銀幕不亮了

 搞到後面已經搞不下去了,換了一顆IC,結果現在連保險司也燒了
一接電就燒(2A  250V) 現在直接用改的,直接做一個轉接頭,
等於說我的銀幕現在改用變壓器插電摟※就像手機充電器一樣= =|||...還挺酷的

這幾天先試試看摟,這兩天用起來大致上都OK啦~但我還是要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與分享^^"感恩唷

网友(2009-08-22):
如果開機後3秒就off左是什麼問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