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的VX710螢幕掛點了-.-|||

楼主(2009-07-18):
詳細問題列表如下:
1. View Sonic液晶螢幕型號:VX710,變壓器電路是內建在螢幕內
2. 昨天使用螢幕突然不亮,連POWER的LED燈也不亮了
3. 拆開來看,背部有兩片板子,一是電源板,一是控制板,然後量電源板輸出至控制板的輸出DC12V的電壓沒有輸出
4. 今天早上直接將電源板與控制板的電源分開,然後直接灌12V的電壓到控制板,按電源開關會亮一下就沒了
感覺好像越搞越糟,有沒有辦法知道哪裡出問題,要麻煩各位大大幫我解決了

网友:
應是典型P+I故障,通常是電容或是高壓端電路有短路導致保護無輸出,不過也有經驗是一次側PWM IC故障。
控制板直接接電要注意電壓種類與極性,搞錯可能會損壞控制板。

网友:
1. Q: 電源板輸出至控制板的輸出DC12V的電壓沒有輸出
     A: 看來是您的電源板出問題了
2.Q: 直接灌12V的電壓到控制板,按電源開關會亮一下就沒了
    A: 您用外接電源的方式接,螢幕電流吃多少知道嗎?如果電壓夠但電流
        不夠,就會有這種情形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