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高壓版問題

楼主(2009-07-19):
請問一下715L 1243 VER:A可以用來替換715L 1103-D嗎

al1711

al1711

网友:
請問是什東東??
看不懂??

网友:
注意輸出電壓種類、電流、Inverter電路啟動信號模式、針腳定義,相同者通常可以代換。

楼主:
715L 1243 VER:A是MOZO LM727的PI版
715L 1103-D是ACER LA1711的PI版
我看外觀一樣只有差在一個是用針腳的一個是用線接出來
一個是4燈大口一個是4燈小口的

网友:
大口與小口間因為燈管線數不同,在電流回授信號上也會不同,有時會啟動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