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P800 SE RESET不跑馬

楼主(2009-07-19):
情形~~
上電 POST卡 恆亮 不跑碼

維修步驟
1.先檢查ATX座是否有短路.. 習慣動作= =
2.檢查 P、C、R   *RESET無電*
3.轉查往BIOS 22腳 無電 判斷是南僑沒送訊號過來
4.檢查南橋附近MOS 2顆AMP2054N 非常燙
5.換上替換的2顆MOS~~ 搞定

PS.小弟不專業 有很多偷吃歨的地方~ 請大大門多多包含

請多多包含

网友:
其實這兩顆故障率在p4p/p4c上也算蠻高的。

网友:
對低  那兩顆會肇成BB叫  有插上顯卡 跟沒插上是一樣的叫聲 換上以後 就會OK 這是P4P800系列問題

网友:
這塊我也有一片..故障的地方也一樣....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思路正確喔..不過當檢測無reset信號產生時,大可放心把範圍縮小到南橋週邊電路,

不然在複雜的主機板上會迷失方向...有用心作功課喔,第3步可以省掉,多修多思考,

相信會越來越有心得....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6%80%9D%E8%B7%AF

网友(2010-12-29):
我也碰過同樣情況.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