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誌300W (EN-8304946) 維修後自行斷電問題.

楼主(2009-07-20):
小弟自行維修一顆英誌300W(EN-8304946),有5VSB、可開機,脫機測試約2分鐘會自行斷電,掛負載也是約2分鐘左右,但是若是又立即啟動電源也是可以啟動。(運轉時間一樣..但是4~5次之後就會縮短運轉時間)
目前-12V電壓只有-11V,其餘電壓輸出均正常.

請問這需要朝熱敏電阻方面去查嗎??

网友:
atx有輸出保護,在輸出電壓及電流異常時會自動 off ,因此先要量測負載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但是仍會power off,就要打開外蓋,首先目測各元件是否有異,能找到就先排除相關問題,
如果不能找到,就要查線路了,要查線路就要查晶片datasheet 才能檢查各腳輸入是否正常?

熱敏電阻是開機突波保護,若有問題,在待機時power 就不能提供 5 V sb.
要提問題要先作好功課,自己想想前因與後果,如果想不出來,可以多看舊文,  前人已種了許多大樹!

楼主(2009-08-24):
修到目前,這顆Power還是....一樣

蕭特基二極體已經換新,且更換時同時更換電源控制IC..狀況依然.

用吹風機吹已經試過哩..時間上差不多,電源供應器自行斷電後立即重新啟動還是會動,一樣過了約2分鐘自己會關掉,不一樣的是,時間都一樣,不會像一開始4~5次後時間會縮短.

請問還可以朝哪個方向下手呢??

网友:
電容也是必須要懷疑的地方,不只大電容,小電容也會給你出怪手。

网友:
如果外觀找不出異常點.
是否可以連續監看各輸出電壓的變化?
例如第一個2分鐘看 5Vsb,再看12V,再看5v,再看3.3v.(總共不到10分鐘)

可能是有元件在電流通過後因溫度改變,造成電壓變化,造成自保電路斷電.

若5Vsb 正常,要修的範圍就會轉到低電壓控制側, 這時就要靠對atx線路的了解才好下手.如果不知道檢查關鍵點,會很茫然,
而且要問也不知從何問起.要回答也無從回答.(atx power 原理,元件是否有感覺了?)

看病總是要有"症頭"才好下藥,又沒有x光機,斷層掃描,要用最簡單的工具去測試,難道要對元件1個個去進行巷戰才能找到問題?

网友:
我有顆英誌300W  ..跟你差不多情形 ~外觀都無異常 ~
4PIN 12V  自行斷電後 +---- 不一定時間 ~.... 黃色線 很燙手...4PIN塑膠都黑黑的
但是還可以正常用  只是 偶爾給你斷電關機.....還要拔起20PIN 插上 就可以在開機.
就是 斷電的時候 4PIN才會燙手  一搬運行時不會.

网友:
我覺得樓主的情形 跟 6 樓的應該不一樣 !!!

如果像樓主的情形 , 我認為是輔助電路上的問題 , 要往 電源控制  ic 上查 , 每一接腳的電壓做記錄 , 每隔幾分鐘做一次 ,

以期找出異常的電壓變化 !!!

而 6 樓的我建議可以換個主機板試試 , 或加上假負載 , 測一下實際輸出的電流是否可達到標準 !!!

以上是我個人提出的小小的建議 !! 如有錯敬請指教 !!!

网友:
我建議先量一下 TL494 第 4 腳
如果電壓升高 表示保護電路 或 ps-on 電路的部份  輸出電容最可疑啦
如果電壓在零附近 表示 TL494 附近有問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測一下實際輸出的電流是否可達到標準

要如何測阿 ~我不會用耶~..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測一下實際輸出的電流是否可達到標準

要如何測阿 ~我不會用耶~..CC...

請參考以下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933&extra=page%3D1

我自己試過 12 v 50 w 歐斯朗  , 一盞實際電錶量測 約為 3.64 安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