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開一段時間會有亮點

楼主(2009-07-21):
BENQ FP731
買了很久了
現在打開過幾分鐘
就會有亮點
不知道是哪裡壞了

求助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亮點?是指面板上嗎?
有沒有照片可以參考呢?

楼主:
剛好相機壞了~

剛開的時候螢幕還不會出現亮點
開一小段時間之後
螢幕4個角落 就會有很多白色一點一點的
不知道視面板壞了還是甚麼壞了~

网友:
應該是面板老化了!

我有一部 ACER 1714也是右下角一點點的白化了!

网友(2009-10-18):
我的BENQ 756修好後開機LOGO紫色畫面都沒出現亮點,等到桌面後4個角落慢慢會出現不規格的分佈亮點,不知道是怎樣的問題

网友:
是面板受潮所至產生,無解, 很多2003年出廠都會如此.

网友:
是不是像圖中一樣阿!這台是benq fp756ms 我有發現這個面板.角落都會有這種情況!

而這情況也是剛開始好好的.用一段時間亮點就跑出來!

网友:
這種情形,我也不太清楚,不過庫存很久的panel,拿出來點其實都還ok

要不要量測一下panel 電壓是否差太多?  17" 我遇到的都是5V

現在的IC設計比較優良,3.3V的NB面板,用5V去點都沒事,只會畫面異常

量測點 範例

网友:
忠貞小憲兵的面板有壓傷喔, 我有一塊面板也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