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碟機會挑片~~

楼主(2009-07-21):
我發現我的光碟機會挑片,一片光碟放進去它沒有讀取到,我拿到另外一台電腦~~他卻有讀取資料~~
有點不爽 ~光碟機好像是先鋒的DVR~~~

网友:
讀取頭衰老的問題
換一台吧

网友A:
板大您好
小弟從網路找到一個資料您可以參考一下
小弟用這方式有試過7~8台光碟機可以救活~
壽命有的最少還可以撐個半年唷~
您可以試試看^^
僅供參考喔~
光碟機的第二春
http://wave.prohosting.com/md1232/teach/laser.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大您好
小弟從網路找到一個資料您可以參考一下
小弟用這方式有試過7~8台光碟機可以救活~
壽命有的最少還可以撐個半年唷~
您可以試試看^^
僅供參考喔~
光碟機的第二春
http://wave.prohosting.com/md1232/te ...

想請問怎樣知道  可變電阻是調 DVD功率 或 CD功率呢?

网友A:
P大.不好意思晚回覆您
小弟是參考這篇文章
http://bbs.mychat.to/reads.php?tid=356836
不過之後小弟是用較笨的方式
先用電錶測數值並記錄下
調整後上電測試~並依此反覆測試
雖較花費時間..不過精準度也較高~
因為每一家的阻值都不同.無法套用全部
僅供參考喔^^

网友:
感謝分享
以前有聽說可以調整電阻
不過卻不知道該怎麼動手
下次有機會在來試試看

网友(2009-09-27):
引用 网友A:
P大.不好意思晚回覆您
小弟是參考這篇文章
http://bbs.mychat.to/reads.php?tid=356836
不過之後小弟是用較笨的方式
先用電錶測數值並記錄下
調整後上電測試~並依此反覆測試
雖較花費時間..不過精準度也較高~ ...

我也是用較笨的方式  但我調了之後 ,沒有獲得改善
機子是 NEC 4550A
還是很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2009-11-22):
剛試用了一下,還不錯囉~~:)

网友:
哇喔~~~~~~~

這招不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