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I-INC C171 關機後再開機背光不亮,已完修!

楼主(2009-07-23):
各位大大好!
HANNSTAR I-INC C171故障情形:
1.冷機可正常開機,3-5分鐘(有時更快)後按開關關閉電源(指示燈可熄滅),此時再按開關開機指示燈有亮但背光就不亮了(有影子),
  須將AC插頭拔掉再插上去才會有背光(並不是每一次都有效),冷機久一點則都正常.
  初判應是高壓板問題.
2.經檢測發現有接電腦訊號線時上述現象最容易發生,不接則偶而才會發生.

已進行維修內容:
1.附圖中高壓板電容均已更新(外觀均無爆容).
2.將按鍵開關對調亦無效(尚未拿到新品).
3.有背光與無背光時PIN 1&2 都有12V ,PIN 3&4 都有5V ,PIN 9&10 開機瞬間都有4.6V(開機後會降為32mv).

請問那位大大有修過此現象,可以指點方向...
感激不盡!

网友:
整塊高壓板、電源板,所有的焊點補焊一下,有可能是有某些焊點接觸不良!趁還沒出現重大災情前最好先趕快排除!

网友:
檢查Pin9&10,這兩支腳點燈時必須是高電位,大約4.6V,
電壓是由A/D板送到P+I板.
可以將這支腳斷開,從外部接一個5V電壓送到P+I板確認
高壓點燈電路是否正常.
斷開時也可以測量A/D板端,確認A/D板是否持續送出ON的電壓.
這種維修方式可以快速將可能故障的範圍縮小.

网友:
您燈管檢查了嗎??~~!!

网友:
小弟也建議你檢查燈管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協助:
請問L大及J大:
可正常開機時只要不關機用一整天都ok,這樣會是燈管有問題嗎?

网友:
建議檢查一下換上的電容是否有空焊!!

网友:
另外檢查換上的電容有無問題,規格是否正確。

最近才剛修理過這張的樣子....

楼主:
請問狼大您這張板子的C109&C130 是後來才加上去的嗎?
我的板子上並無那兩顆電容,另是?V & ?uF的?
換上去的電容只有一顆10V 470uF的用16V 470uF的代用,其他換上去的電容規格都相同.

那顆大電容倒是没換,會不會是那顆大電容的問題?

感謝!

网友:
最近我也修理過這台,是電源NG。
電源輸出電容470uF/25V*3爆。1000uF/10V*2。-->更換SANYO 1000uF/25V*5。
                        470uF/16V*1。-->更換NCC  470uF/16V*1。
PCB銲點檢查補銲OK。

网友:
其實原裝沒有C109,C130,這兩顆是往高壓迴路12V供電線最末端,剛好就在晶體旁,所以自己用耐壓16V,330uF的加上,有穩定12V迴線末端電壓降及減輕靠近二次側整流元件端電容群負擔的效果。
大電容可以的話也請檢查容值,不夠或有問題就換掉,有變色的地方焊點最好巡過一次,比較保險。

楼主:
感謝多位大大協助!
剛剛將焊點補焊過狀況依然一樣,重新量PIN 9& PIN 10發現没接VGA線時一開機有4.67V 一至二秒後會降為32mv,若有接VGA線則持續有  4.7V(都是量AD板端的PIN9&PIN10).

网友:
9-10是背光ON-OFF,可以找燈管來點看看,若點起來就暗掉,可能是高壓電路PWM IC的保護動作或是PWM IC異常。
有一個可能是燈管插座/插座延長線有虛焊或內斷線,使燈管回授電流異常而關閉高壓,有外露燈管測試比較方便(看四支中哪支不亮或特別暗就知道)。

楼主:
狼大辛苦了這麼晚了還在教菜鳥我...
請教狼大:
當AC重插背光若有點亮則一切正常畫面很亮很漂亮,只要不關機都没事.
背光不亮時(不是亮了馬上暗掉),隱約仍可看到CHECK CABLE ...的訊息
明天去借一台相同的C171來交換測試燈管有没有問題.
可能要去敗一台YF-150電容表來測量電容值正不正常.(這台好不好?)
C109,C130可以用16V 470uf的補上去嗎?希望補上去就OK了...

网友:
YF-150電容表 個人感覺還不錯拉 ~不要買到貴 ~因為我買到貴的n_137| -台南賣1500---高雄賣1000-950..

楼主:
C109,C130可以用16V 470uf的補上去了,400V 100uF大電容也換新的上去但是狀況仍舊.....

网友:
有背面PWM IC的照片和MOS的圖嗎~
有PWM IC照較方便幫你抓問題

楼主:
謝謝E大:
補上背面圖片,其中兩顆MOS為9971GH,
左上方IC為0Z9RRG,左下方IC為10358,右下方IC為203D6.

最新檢測外接四支燈管亦會有此狀況,原來的燈管應是正常的.

网友:
OSD按鍵開關再測試一下阻抗,ON-->0,OFF-->無限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SD開機後來我有焊下來不接,改用電腦CASE 的開關直接焊上去可是狀況一樣.

PWM IC 203D6 PIN 5(DRV) 有背光時為3.2V ,無背光時為-0.7~-0.8V.
              PIN 6(VCC) 均為10V左右.
              PIN 8(HV)  有背光時為140V ,無背光時為145V.

會是203D6有問題還是PIN5(DRV)連接的MOS(SSS10N60B)有問題?

网友:
OSD按鍵開關每一顆都要量測,只要有一顆短路(或稱為輕微漏電)會拉低控制電壓,影響其他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測量5顆開關(未插電時)每顆都有10.2kΩ左右,可能要先去買開關回來試試了.

楼主:
KEYPAD上5顆開關全部換新,開啟電源後5顆開關逐一測試均可正常操作,但電源開關鍵ON/OFF兩三次後背光又不亮了,又必須拔AC插頭幾次後才又會有背光亮
唉!真令人沮喪!

网友:
背光點起來瞬間12V有無壓降?
SMD元件也要包含在補焊名單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狼大:
PIN1&2一上AC電源為12.n V,背光亮起瞬間為11.6V.

网友D:
若是正常點亮與點不亮時各是維持在多少呢?
因為比之前在下修理的略低(之前點亮前是12.4,點亮後1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正常點亮與點不亮時各是維持在多少呢?
因為比之前在下修理的略低(之前點亮前是12.4,點亮後12.1)。

開機時為12.3~4,點亮時降為11.63,最後在12.8左右上下跳動.

网友:
可能要試著往12V供應方向下去檢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狼大:
比較奇怪的是不接VGA線時很少遇到,但若有接VGA負載時則差不多是百發百中.

12V供電還要研究一下如何查...

网友D:
有VGA線比較容易發生,也許是因為A/D及面板開始工作,導致5V用電量改變,因連動關係而影響12V。
不知道您有沒有借到同型的來測試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VGA線比較容易發生,也許是因為A/D及面板開始工作,導致5V用電量改變,因連動關係而影響12V。
不知道您有沒有借到同型的來測試了呢?

借到的是HANNSTAR F179 P+I板不同,但利用F179燈管測試也是會背光不亮.

网友:
如果知道P+I板輸出電壓種類及接腳定義,也可以先暫時用轉接方式來測試。

楼主:
回狼大:
剛又量了一次背光不亮時的電壓:開機前12.77V,開機瞬間會上升到13.4V,然後降到12.4V.

不好意思一直麻煩您!

网友:
看起來似乎無異狀,這時只能交叉測試了。

楼主:
修到現在背光再也點不亮了,於是拆下背面那兩顆MOSFET AP9971GH 測量,檢測結果與"狼大"這篇教的剛好相反,判斷這兩顆可能掛了,等買回來再進一步修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65&extra=page%3D1
1.電錶轉在RX1檔,紅棒接D,黑棒接S時,不應導通(停在無限大)=====>我的卻有LV值0.7V.
2.當黑棒接D,紅棒接S,LV值在0.7左右========================>我的卻停在無限大.

网友F:
注意
狼大示範的FU9024N為一P通道MOSFET.
而你的AP9971GH為一N通道MOSFET.
極性剛好相反不能搞混,你的MOSFET應該沒壞.
AP9971GH.pdf連結:http://www.a-power.com.tw/pdf/Datasheet/AP9971GH.pdf
http://www.dianyuan.com/bbs/u/55/1498541185874584.xls

网友:
沒錯,N與P的測量剛好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
狼大示範的FU9024N為一P通道MOSFET.
而你的AP9971GH為一N通道MOSFET.
極性剛好相反不能搞混,你的MOSFET應該沒壞.
AP9971GH.pdf連結:http://www.a-power.com.tw/pdf/Datasheet/AP9971GH.pdf
http://www.dianyuan. ...

真是修昏頭了,竟然没注意到P & N 的差異,多謝提醒!
又要重頭查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會是203D6有問題還是PIN5(DRV)連接的MOS(SSS10N60B)有問題?
-------------------------------------------------------------------------------------------
203d6 是這塊板子上的主要電源 IC, 負責將高壓轉換成直流電壓 12V,
而 10N60B 是開關 IC, 由 203d6 的 Drv(pin 5) 輸出 PWM 控制.

之前我 VE710b 的板子上也是這顆 IC, 而這顆 IC 的 Vcc(pin 7) 在on
時有個門閂電壓 12V, 之後電壓要維持在 7.8V 以上, Vcc內部 UVLO 有
過低壓保護, 電壓過高或過低都會停止工作.(詳細還要研究技術資料)
------------------------------------------------------------------------------------------
關於你的問題, 我的推論問題在 AD 板上, 而不在 PI 板上.
因為你說的狀況只要燈點的亮, 高壓就可以一直正常工作下去, 而是當
點不亮時, 問題反而會看見隱約的顯示 Check Cable,  因此, 你只要有一塊正常的 AD 板接來測試, 便可交叉比對出問題是否在 AD 板上.

而就你提供的照片上 PI 板上標示,
1/2: 12V
3/4: 5V
5/6/7/8: GND
9/10: ON/OFF
11/12: DIM

1. 因此, 有一動作你可以先確認來判斷問題, 那就是當背光不亮時, 請你
確認背光亮時與不亮時, 兩個狀況下的 9/10 與 11/12 的電壓值.

2.另外我看到你在 31# 所說, 有借到另一塊 PI 板, 如果你接腳定義與AD
板都接上正確的話, 正常情況就是故障解除, 但問題確沒解決, 因此可
推定問題發生在 AD 板上, 因為你借來的 PI 板是好的.

3.就我從我的 VE710b 的技術資料上方塊圖看來, PI 板只有穩 12V 電壓
並提供給 AD 板上的 IC 34063 穩成 3.3V 與 AIC1739 穩成 2.5V.(這裡指的是我的板子唷)

我希望你能找到技術資料或者 AD 板上的電壓, 確認其工作電壓是正確的.

4. 最後 ON/OFF 或 DIM, 在 AD 板上電路都由一電路開關輸出給 PI 板上做信號通知, 請 Check 該電路電壓與 MOS 或 電晶體元件.

希望這些建議對你有用

网友:
其實說實在,指針電表這時就可以發揮"即時"的特性,搭在升壓電路電源端,觀察升壓電路動作時電壓的變化,會比數位更容易偵測突升或突降。
因為這塊P+I的升壓電路是屬於他激式,並非變壓器/電容自激震盪型,控制電路較複雜,所以其控制電路也會造成背光點亮的問題。

楼主:
可能需要送修了!
浪費了版上各位大大的鼎力相助,SORRY!
最後檢修結果:
1.原本還可以點亮背光,經過補焊OZ9RR後背光再也點不亮了,網上有查到這顆PWM IC 控制那兩顆AP9971GH可能這顆被我弄掛了.(補焊時有上錫油並快速輕掃過8支腳).
2.後來又補銲了203D6 PWM IC結果現在KEYPAD開關電源指示燈再也不亮了,P+I板上輸出給AD板5v,12v也都没電壓了,該不會這顆也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覺上應該還有救!

1. OZ9RR 是升壓的控制 IC, AP9971GH是 MOSFET, 高壓部份電路壞掉可以換小塊的高壓板來更換.

2. 203D6 是電源穩壓 12v的 IC, 也許你的這部位電路出問題, 已經沒有 +12V, 所以後面的高壓無法正常供電, 所以後面的電路都無法工作. PI 板的維修可以與AD板分開來測試維修, 修好了再連接測試!

网友:
可以脫離高壓部分電路後測試有無電源。
最快方法就是測量5v/12v輸出線有無低阻抗(短路)情形。

楼主(2009-10-09):
報告狼大:
想必狼大也想知道這台維修的進度吧!
先前12v,5v均已無電壓,後來更換PWM IC 203D6後已解決,但還是高壓部份還是無法點亮,
苦於買不到OZ9RR IC,最後只好進行外掛四燈小口高壓板來改裝(P+I板背面有顆0歐姆電阻充當FUSE先將其斷開),目前已可正常使用了,
感謝狼大,HappyMaChi........及所有關心的朋友們!

网友:
有修好就好,最近也是修到一款飛利浦17吋,因為變壓器高壓側線圈開路,無法找到相同的變壓器而採用通用INVERTER來取代原本的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