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基於單晶片89c52 之電容錶--(轉)

楼主(2009-07-23):
小弟已"肖想"很久 ,雖然已有lcr電錶但量程都太小了,這個網站放在小弟心裡也有一段日子,

最近擴大機已進入完成階段,有點考慮想試玩看看...順便給各位參考..

http://blog.ednchina.com/computer00/19912/message.aspx

不知有沒有大大做過?順便問一下用過protel 前輩,這樣的pcb圖直接就可layout嗎?

因為剛碰protel 99 se 不久,還沒學到pcb的部份..謝謝先..

測量範圍:

  電容測量範圍為1pF-9999.99uF,最小分辨力為1pF。分為5個量程,可以自
動切換量程,也可手動切換。

    另外,有簡單的頻率計功能,能測量0-60MHz的數字信號頻率(TTL電平);
還可以產生幾個單點頻率的方波信號(比如1KHz)。

网友:
前輩您這張差不多已經OK了,可以印下來,曝光、蝕刻;或是大手筆有雕刻機(protel要做CAM輸出),就可以配合雕刻機的程式來刻版子了.......直到高職畢業,這些我都沒辦法摸到,現在讀資工更不用講,都在寫程式,這些更別想摸了!

我記得讀高職時,我老師教我們protel的時候,PCB layout後,零件位置調整完成,電路板成型預覽OK後,就算完工了(中間蠻多步驟的,我也忘了大半,要注意銅箔走線,線太細在蝕刻或雕刻時會斷線!)便可在PCB模式底下,把電路圖列印出來囉!

我高職時是用這本書學Protel的,蠻詳盡的!
http://www.book4u.com.tw/book_detail.asp?goods_ser=kk0097438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嗎?接下來就是材料估價,若是超過1000元,就會考慮看看...

謝謝S10274CHEN 前輩提供寶貴訊息...

其實我有電容錶,是看上它可測頻率到60MHz,外出使用方便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輩您過獎了! 小弟所學膚淺,protel現在已經不太會用了,只有一點點印象而已!還要再看到書才會恢復一些印象!
也感謝前輩提供這個電容表的資料,小弟原本想要自己去買一個,現在可以自己動手做一個來玩看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S大你太客氣了,剛剛做了一些功課,發現好像電容不能反插,反插測不出...

有顆零件好像是晶振?...24M...

我有種預感我好像會做不起來....

1. 我只會燒BIOS晶片,對單晶片不熟,89c52已停產可能會用89s52代

2. 這些74XXXXX跟IC零件,電子材料行不知有沒有賣?不像音響零件好買

3. 這次若做的話,不知會繳都少學費?鬧多少次笑話..

楼主:
Y1 真的是振蕩器 ,我上傳一些資料給各位參考...

自己真的要加油了.. 有興趣可參考..越看越頭暈了要去補眠..

http://www.51hei.com/dianzi/300.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playx前輩您好:
裡面用到的IC應該不難找!
那個Y1的確是石英晶振沒錯!
89C51、89C52.....這些中間有C的型號的單晶片現在比較不好找,因為現在主流都偏S的,而且也比較好用(用flash ROM技術來做的)!
可以用89S52來代用沒關係!
燒單晶片跟燒BIOS是差不多的!過程也是一樣!
燒錄單晶片時,要載入的是HEX檔,跟BIOS bin之類的檔案不一樣!
有萬用燒錄器會很方便,可以燒的東西蠻多的!
我還只是學生,沒有萬用燒錄器(好想買一個....)在學校學單晶片是用89S51,所以我只有自己做了一個89S51的專用燒錄器,用洞洞板慢慢焊出來,用久了會接出觸不良,還容易雜訊干擾,常常會燒錄器連不到電腦!

网友:
有趣的東西,
今天把圖檔印出成投影片了,
過兩天找個時間來作,
另有極性的電容反插測不出來,
是因為電路是用RC充放電的方式來作測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嗎?太棒了..,我也印出來了,不過沒那麼幸運..

雖然是用噴墨投影片但不常印,使用填充式墨水,印出來效果不好,

有一條一條,可能印字頭堵住了,清了也沒用,只好在另外加工...

有位前輩不知在哪篇有說過用2張投影片,我試了效果不錯,不然有些線無法補..

補充...

我把圖轉出來,有興趣的朋友也可試著玩喔...

ps:希望對岸別偷留一手...

Top Silkscreen Overlay.pdf (40.49 KB, 下載次數: 152)

网友:
加油, 比較難過關的大概只剩下實際操作洗 pcb 的部份 , 一般的線徑不要低於 8 mile 以下洗起來比較不會斷線 !!
另一個是 LCD display 的規格接腳可能會和你買的不一樣, 要改一下摟 !!

順便可以玩玩 8051 base 的東東, 太幸福了 !!

网友:
其實看了對岸的討論區,
這個電路應該沒什麼問題,
可惜的是原作者本來還留有不少的空間準備把功能補足
不過後來大概想說這樣就夠用了,就沒去補足吧,
難度其實不太高的.

网友:
順便貼一個89s51燒錄器電路圖

网友:
回复 网友F:

legion大您的LCD顯示器是什麼規格的啊?
我從對岸載下來後,看零件表寫的是1602LCD,一般電子街不知道買不買的到?或是有代用規格?
還是要像hope大說的要改一下腳位?

网友:
不需要更改,
在台灣買的到的一般16*2的均可
有背光或是無背光的都能使用
不過要注意接腳順序不要反插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legion大!
也就是16字2行的一般規格LCD模組大都可以用n_034|

网友:
是的,試過幾個不同的模組
有背光沒背光的都試過,
不過沒背光的模組一般都是要注意上面有標示的接腳順序
有的是1-16,有的卻是15,16,1-14
裝之前要注意一下.
還有就是控制LCD對比的那棵1K電阻
如果可以的話一開始換成半固定可調的5K會來的好些

楼主:
"A害"...我的燒錄器有支援但無法燒那麼長腳位的單晶片,有賣轉換腳座嗎?

只有等....謝謝CHAOTALLON 大提供資訊,這下有的忙了...

L大的工藝好美喔,跟音響區K版主有拼,為何我每件作品都像狗啃過,資源回收檢

來的,莫非我沒有DIY的天份...n_019|

LCD 16*2 (背光)  250 兩  (好貴喔,沒有腳座要自己拉線)
24M 晶振  12  兩
LM 339 N  10 兩
74HC393573AN 25 兩
AT24C02  15 兩
D8050  *2    6 兩
8550 *8      24 兩
9腳排阻10K  *2   6兩 (9腳只有一種型號買了就對)
74HCOOP  4 兩
74LS138P   10兩
AT89S52   65兩  (金夭壽貴)
精密VR 2顆  45兩 (搶人...沒政府了)

以上是大三重最新行情,不含稅零買價.....其他小菜要看各區電料行行情,花小錢大享受,

不過DIY者要小心,因為電路很細,焊工要特別小心,像偶這種"讀書人"焊起來有好幾處短路..

网友:
其實在音響區看過你的作品,
其實還算可以了,至少你有動手去作
如果以自己第一次拿烙鐵是小學算起,
烙鐵也拿了超過30年了,
不過依你的進度來說你還是很快的,
畢竟有些事是用時間換來的,
這個電容表還不錯,
剛好把手里一些很久沒用的電容作次篩選
這陣子剛好有空,所以也重新玩起音響,
巧合下就跑到這里來晃晃
剛好看到你的文,本來也想作個電容表,
就順手作了,.現在還缺個電感表,就四處再看看了
離上次最後組合音響路也有20年了,
其實音響這條路也是新手,只是比新手還強一點的新手

這張版子在電源的部份其實不用買變壓器
因為耗電量大約在200mA左右
手上找棵沒用的DC12V的變壓器接上就能用,
因為進入橋整,所以也不用管正負極問題.,
原作者的程式昨天看了一下,也作了局部修改,
其實第六段是可以使用的,目前試了一下也能動作
還有一些參數必需修改,然後得花些時間作測試
不過還在想真的有這個必要用第六段嗎,
自己不是發燒友,1萬uF的電容已是自己的上限吧.
大家互相加油,等你作好,還需作一些調整吧.
到時侯再研究

网友:
電感表我推薦這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568&extra=page%3D2

線路簡單又夠精確,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哦,這個不錯,這幾天找個時間作作看,
這個電路喬治網里也有一個
不過PIC的不太熟,所以沒作
不知有沒有51系列的,
因為有機會可以改來改去.
謝謝分享

网友:
補上程式

104.06 KB, 下載次數: 122

楼主:
回复 网友H:

請問Legion前輩,為何小弟在校正0點會出現這樣呢?電容也無法量?

是51程式沒燒好還是...?可惜我做的簡易燒錄器只能燒一次,無法重燒..

想到頭髮白了好多....

网友:
程式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如果燒錄有問題的話,那麼連最初始的動作都沒有,
連歸零的機會都沒有,
校正零時,要先在電容值選用手動,不要自動,
然後在無輸入時空載進入歸零,
整個手動量程共有5段,
會出現OVERFLOW是已超過該段量程範圍,
必需再按鋌第二鍵,將量程上升一級便可
若是已歸零後,電容量測改用自動模式,
則不會有這個問題,
在沒有輸入的空載狀態時,
按第二鍵和第三鍵便可看到小數點的變化,
單晶片的程式部份就不用再煩腦了,那一部份沒問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謝謝前輩,小弟還是無法歸零,老顯示"Error! Please check input port"

其他功能的按鍵都正常,就唯獨在測量電容,改手動時無法上下改變

量程,所有電路都檢查過並沒有短路或開路,邏輯ic壞掉的可能性高嗎?

謝謝...他跟我無緣鬥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單晶片先重燒一次試試看,在燒錄時,先做抹除的動作,然後再做寫入!
再不行的話,只能從74系列的那些IC、OPA LM339查起了!

网友:
邏輯IC新買就掛掉,這個很少見,
電路完成時在LM339的第5腳電壓需先調整
電壓值為VCC*0.632
就是7805的輸出電壓*0.632
這是LM339的基本輸入電壓,如果這個差太就可能無法歸零
如果再不行那就可能要作檢查了,
這個可能得花點時間了
糟糕的是,我把電感表也作好了,
找個時間再PO上來

网友:
請問一下那個24c01的EEPROM是要燒DATA進去嗎?
還有 可以用24C08取代嗎?   台中好像找不到24c01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對不起...現在才看到..

24C01已停產,我跟前輩都是用24C02代,只要燒電容表.HEX即可...

電晶體的腳位要特別注意,我就敗在太相信DATASHEET上的腳位,花了2天才找出

毛病...愛注意喔...

青菜校正....

在此也謝謝對岸前輩~圈圈~,無私分享的大好人,祝賺錢數到手軟,MM享用不盡..

网友:
原來是電晶體接錯
這種問題從來沒發生過,所以倒還真沒想到
在製作前,我都會先量一下 hfe,
因為電路是在只有一個量測模式下的微調,
所以hfe接近,在調整時每段誤差會比較少些
而電晶體其實就摸幾棵2SA1015和2SC1815便可
而第六段可到99999.9uF,目前程式改了一半,
找個時間用ICE作一下測試修改便可
不過最近又變忙了,要找個時間了,
這個電容表還螿好用的.
不知道playx還有沒有找到什麼比較實用有趣的電路可以作作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都是邊做邊自修,什麼都接觸樣樣都不精,8051好像有點難度,嚴格說是難度極高的

課程,自修亂搞不易,所以可能會找一些模擬器來玩或者跳過,再說這世上無私的好人

不多,國內除了喬治查爾斯(好人網站)外,其他國外分享的電路有些都有bug,自己能

力不足也無法除錯,若是有找到實用的電路我會貼上來..

网友:
喬治查爾斯啊,
其實這陣子在等喬治站長去測試前級控制的BUG
等他測試一陣子找出BUG再來一併修正
所以這陣子就四處走走看看,.
不過看來他還真的很忙.看來要等很久了.
其實自己在等他LAYOUT好再來上機
但自己測了一陣子考慮先組合了,
東西都準備好了,就找時間來作了.

8051其實也沒那麼難,
不過對非本科系的人而言是有些地方比較討厌
如中斷和中斷向量,定址問題
8051也是自己從零開始自己學的
因為念書時還沒有8051這玩意,
萬事起頭難,但難在自己的恒心

网友:
要學通8051,微處理機的一些基本知識要具備,更要有數位邏輯的基本分析、簡單設計之能力,也並不簡單!
是這些年來比較紅起來,跟CPLD差不多,對很多方面的電路實現蠻方便的!

另外,legion大,原本的程式是有BUG嗎?為何要修改?還是legion大要補足功能?
程式碼還蠻容易看清楚的!....還是C語言比較容易看....小弟單晶片是學組合語言(高職學到頭快爆了!)...C語言是現在讀資工,要寫一些PC上run的程式,上課跟老師學的!
小弟都找不到適合的C語言單晶片開發環境、compiler!

网友:
這個電容表的程式,其實作者只寫了5段量程
但作者本身有預設及電路也補上了第六段量程
而作者的想法也知道,因為大都10000uF的電容少用,
所以本來想修改及補上第六段量程,
反正作者電路都在上頭,自己也把零件都焊上了,

8051剛出來時,都是以組合語言為主,
這幾年才有C的compiler
目前Keil c 又是免費又能在組合與C上作編輯,相當好用
在單晶片上組合語言比C有速度快程式小的好處,
但C又是對新手更容易入手的,
而在PC上C其實也還蠻方便的,
而C啊,只要指標,堆疊,傳出遞回弄清楚,
其實還蠻容易上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謝謝legion大!
keil C免費使用上好像有程式大小的限制!....所以小弟想說有沒有其他的!
那就以keil C來學習好了!

网友:
KEIL C的免費版本可以到2K的程式碼
一般如果寫個二三百行的程式,大都夠用,
再上去就要使用註冊版的,
但目前除了原始英文版外,
就是大陸有人改的簡中版,

网友(2009-11-15):
回复 网友F:

請問:
(1)洗 pcb 的部份是直接將BottomLayer.pdf以1:1印出嗎?
(2)不知道您是否有已經洗好的PCB空板可以跟您購買?
(3)不知道您是否完成第六段可到99999.9uF的修改程式?

网友:
P大....這台是不是...可以測量晶振.....
若可以的話...我也要做一台來用了...
因為晶體的頻率用示波器量很麻煩.....
如有數位顯示那更好了....
本來再考慮買一台測試整盪晶體的機器...(很貴......)

网友:
回复 网友N:

這個電路有計頻器的功能,基本上石英震盪器的震盪頻率還量的到。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有試過不行,做好沒多久就被朋友拗走了,現在中古計頻器很便宜,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

測啊,錢不好賺能省則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試過不行,做好沒多久就被朋友拗走了,現在中古計頻器很便宜,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

測啊,錢不好賺能省則省..

不行阿....那樣子目前只有這台最好了........
小小一台功能齊全的示波器...還能測量晶體頻率以數字顯示...
不過...這樣我要買的工具又多了好幾種...貴阿.....

网友(2010-07-04):
請問playx 大有沒有電路圖可下載,原網站圖片都是x燒包了
謝謝n_148|

楼主:
回复 网友O:

這是電路圖請參考..

如果經濟允許上網買就行了,一個電容錶600元就有了,要研究才來做..

网友:
回复 网友P:

感謝playx大,其時我只是喜歡diy一些東西,附加的能學到新知識
就像playx大講的,什麼都接觸樣樣都不精一樣
另外我也常到廖大的網站,現在正準備256階音量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Q:

哦,那個256階音量控制啊,
現在在喬治網在準備作廠製板了
算是還可以的東西,
補足它剛好就可以是一套的完整主機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玩一玩
算是蠻有趣的玩具.

网友(2010-12-05):
完成了順便貼一下圖
大部份的零件圖

電路完整的完成圖

測試一棵1000uF的測試圖
引用 网友R:

請問  legion  大大 總共花了 多少$$ 自行完自製電容表@@?

网友:
建議若不是單純玩電路的話
直接買個650的電容表會比較實際及實用的.

网友(2011-06-29):
回复 网友R:

LEGION大:
  我有電容表了,但是沒有電感表! 上次COPY一個但是數值一直亂跳,真想自己寫一個!!

网友:
不能量晶振阿.圖片不是有量2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