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Fujitsu 461V FA的高壓版問題

楼主(2009-07-23):
請教各位大大,我這LCD的高壓版疑似燒壞了,想找新的來頂替,但是外面賣的inverter都沒看到8pin的,不知道如果可以用跳線的話,要如何連接,請教大家,謝謝

网友:
可以跳線阿....但是你要先確認你的腳位定義....

网友:
保險絲有變色,你用電錶測看看是不是不通導了,搞不好換個3A保險絲就搞定了

网友:
先確認+12v與接地.不可接錯.另外一條on/off 3~5v即可點亮燈管

网友:
雖然原裝的有8pin,但你可以用電錶量量看,實際上8pin之中應該有幾隻腳是互通的,實際上高壓板應該只需要用到4pin。
4pin分別為 vcc、gnd、on/off、adj
vcc與gnd分別為高壓板電源的正與地,on/off為點燈訊號、adj為燈管的亮度調整訊號
購買高壓板的注意事項如下:

1、先確認你原本的高壓版電源為何12V?19V或其他電壓(小弟目前只遇過這兩種)
2、注意您的燈管接口,寬口4燈?小口四燈?(依照您發的圖來看應該是小口4燈)
3、不太需要去在意高壓板接口的腳位數,應該一般最少都應該會有3pin以上,但最好請賣家附您一條接口連接線

更換時注意事項如下:
若您買高壓板時賣家有附您接口腳位定義(建議一定要要到),那是最好了。若真的沒有,或者您是從其他報廢液晶上拆下來的高壓板,這時就要自己量腳位了。
怎麼量?很簡單,一般接保險絲的都是正端(vcc),接電容負極或螺絲孔的是接地(gnd),接電晶體的為on/off(這個判斷方式不是很準確)、adj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因為我從沒接過這隻腳。
只要你將電源接對了,就算另兩隻腳接反了,那是沒有關係的,只是動作不正常罷了,所以放心大膽的接吧。
再來就是你必須確認你的ad送至高壓板端的接口訊號,也就是你同樣的必須從ad版端確認你的 vcc、gnd、on/off、adj到底是哪幾隻腳
這個確認方式我通常都是通電測試的,不知有無其他不用上電即可確認的方式,若有,也請高手告知。
vcc與gnd,這不用講了吧,on/off用電錶量測時,會發現有電壓跳動,例如,開機時電壓為0V,幾秒後跳至3.3V,或是開機時5V,幾秒後跳至3.3v,那隻腳就是on/off了,至於adj,好像也是一個固定電壓,但由於小弟一向都是省略這隻腳的,故這點就不是很清楚了
當你將高壓板的接腳都找出來,ad板的接腳也弄清楚了,還遲疑什麼,vcc對vcc、gnd對gnd、on/off對on/off用力的給他接下去
然後開機..你會發現,原來維修也是一種毒,讓人難以自拔的毒....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我

謝謝大家的意見,小弟雖然對電子產品很有興趣,但是最近才迷上動手維修
我會照著去修看看 有問題或是有成果在跟大家報告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