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W173A

楼主(2009-07-23):
开机图闪,过几秒黑屏指示灯亮绿灯,关了开机来几秒又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高壓板!
看輸出有無正常!或是進高壓板的相關電壓、訊號有無正常!

网友:
建議先檢查電容

楼主:
电容换了,还是不行,闪的时候,有滋滋的响声,是不是高压的声音,它是电源和高压一体的

网友:
有滋滋聲是高壓有問題,造成線圈振盪

网友:
有時高壓漏電也會有滋滋聲,通常要檢查燈管兩端絕緣是否OK。

网友(2009-08-31):
有滋滋的响声把400v高壓電容換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