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250BLV電源供應器零件問題[已解決]

楼主(2009-07-23):
我有一個七盟ST-250BLV電源供應器,其中的電阻(R21)好像燒毀導致色碼無法辨別,此電源供應器目前還可以使用,但不知規格無法更換,請問有人知道此電阻的規格(色碼)嗎,如果知道請告知,謝謝。

网友:
不是1.2K 就是1K

楼主:
請問在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788&page=1#pid233059提到的電阻(棕綠黑金)與ST-250BLV使用的電阻相同嗎,我拆另一個型號ST-300BLV查看,在相同位置的電阻色碼因為有點燒焦,不知是(棕黑棕金或是棕黑紅金),有人知道原廠的規格嗎,如果要避免再次燒毀,可用哪一種規格取代。

网友:
大部分那顆電阻都會燒到看不清色碼!不過隱約是1K!
我也有兩顆ST-300BLV,那顆電阻都是燒掉的,結果我通通換1K,還可以用,應該是可以吧!

网友(2009-10-17):
小弟的也是燒的看不清楚色碼
很感謝大大分享這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