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21 面板排線卡榫斷裂 (已售出)

楼主(2009-07-23):
ViewSonic VA721 面板排線卡榫斷裂有無補救辦法??
開機嘗試將排線用手壓住,畫面呈現全白,有時呈現彩色雜訊畫面
電源供應+高壓版是正常的
只剩面板排線的問題~

面板排線卡榫斷裂

面板排線卡榫斷裂

另一端排線夾被原使用者硬拆斷裂

另一端排線夾被原使用者硬拆斷裂

電源電路+高壓板爆漿撒尿電容已更換

電源電路+高壓板爆漿撒尿電容已更換

网友:
A/D上的PAD已脫落,要救比較累,得用OK線拉看看。
面板上接頭的把斷掉的卡榫壓回去後,可以用熱熔膠固定。

网友:
他原先使用者該是用力拉斷的吧 不然  不會這樣悽慘 先到賣電子零件的店面買接頭 然後 照著上面的線路接上OK線吧 測試線路是OK的話 就把線路用熱熔膠 或是3秒交給固定 不然  下次就是拉一排起來  台北光華商圈附近是有再賣 不知你在那一縣市 可以先查看有關電子零件的商圈吧

网友:
CPT CLAA170EA03面板轉讓給我吧.缺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