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筆電充電電路維修

楼主(2009-07-24):
各位前輩好
不知筆電的主機板也算在這板內嗎
小弟爬完論壇內大部份的文章,手癢拆了研究多年的問題..

筆電是L30
狀況是使用一切正常,單用電池使用也正常
但接上AC POWER後主機板都會對電池充電,不管有沒有接電池都一樣
也就是充電燈會一直亮著...實際量也有電壓輸出

不知有沒有前輩給個建議該往哪個方向查的

主機板照片我研究一下怎麼上傳~
另外…也希望W大別鎖住這好論壇

网友:
貼圖方式

快速的方法:你可以到打屁區灌水
不然就多多發表你的研究經驗吧
積分達十分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我們會由ec來控制充電電路ic的開啟或關閉..以下是我們公司的部份充電電路..

你可以看看你的控制ic是哪顆...大家再來討論一下

楼主:
查了一下午,把一些IC給排除掉(非電源IC部份)..
使用的是
MAX8724E和MAX8743 兩顆IC,查DATASHEET的確也是管理電源部份
另一顆MAX8744應該是用來提供3.3V及5V使用~~
目前在量測8724E電壓訊號中....

网友:
提供參考------>可以 1.插入DC JACK 再插入/拔出電池       量看看這些腳位 ACOK   ACIN   SHDN有何變化
                               2.插入電池 再插入/拔出DC JACK

楼主:
感謝R大提供方向
剛量測輸出端的MOS應該都正常

至於R大的測試....以下為ACOK   ACIN    SHDN電壓訊號,都在未開機下量測的
1.接AC無B     0      0      5.4
2.接AC接B     1.5   0      5.4
3.接B無AC      0     0       1.3
4.接B接AC      1.5  0       5.4

不知有無錯誤的地方

网友:
抱歉...忘記跟你講要量開機&不開機的~

楼主:
補上開機量測的電壓值
以下為ACOK   ACIN    SHDN電壓訊號,都在開機下量測的
1.接AC無B     2.57      0      5.4
2.接AC接B     3.3        0      5.4
3.接B無AC      0          0       1.7
4.接B接AC      3.6      0       5.4

量了一下data的線路,好像沒異常現象

网友:
ACIN 電路的電阻CHECK一下

楼主:
檢查一下ACIN的接腳
他是跟ICHG接在一起,DATASHEET上沒有ICHG的接線定義
然後ACIN接腳是跟地端導通的...
慘的是電路跑板子內...要量到ACIN接腳跑到哪有難度= =

网友:
**然後ACIN接腳是跟地端導通的**
這個應該就是問題點摟....datasheet--->ACIN can be used to detect AC-adapter presence拿來偵測jack有無被插入
你可以把ic拿起來後量基板上acin是否還短路...如果有..繼續往前找..如果沒有...那量ic acin腳跟ic的地腳有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