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5T3

楼主(2009-07-24):
公司壞掉換下來的
上電會出現 BENQ 的 LOGO 又滅掉
初步判定.供電不穩
拆開看.無電容爆如圖
拆下電容.用錶量也沒問題.
不過先換再說.
組裝 上電測試
LOGO 正常出現.可開機
上電腦也沒問題.
同問題修了二台.

网友:
此牌電容常常外觀不動聲色,其實已經壞掉。

网友(2010-06-17):
感謝前輩的分享~但說也奇怪~拆下用電表量也沒問題呀~我想可能空焊問題居大

网友(2011-07-10):
我的螢幕也有出現 BENQ 的 LOGO 又滅掉的問題,但有時候扳動一下電源輸入插座或是敲一下螢幕又好了,但是下次開機又會出現同樣毛病,昨天將電路板拆開,仔細檢查了電源插座與電路板的焊接點,發現有一圈很不明顯的裂紋,用電錶測量其兩側電阻,也只有大約1~2歐姆,似乎還好,將其重焊之後恢復正常,本來以為已經解決問題,但使用兩天之後又出現同樣毛病,請問如果是電容壞掉(應該是不可逆的故障)敲一下會好嗎?

网友:
benq的這型最好大功率元件(保險絲,橋式整流,大電容,mose開關,電解電容,電感,變壓器,高壓線圈,燈口還有cone的接口都藥補焊)都要補焊一下,他的焊點真的都很薄,電容換一換應該都有百分之70的機會會修好

网友(2011-08-15):
請問一下,
我的benq 高壓板前陣子C5707 跟一顆 J598 和保險絲壞了..
換了一顆C5707 跟 FU9024 和保險絲後...
FU9024 又燒了....但背光還有....
再換一顆FU9024 後,那顆9024 非常燙....
這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此外,我發現接上電源,沒開機前,有聽到一點點的高頻音..

网友:
該FU9024會燙跟燒壞,表示其供應的高壓電路有異常,大多是C5707晶體不良、0.22uF振盪電容不良,另外比較少見的有變壓器不良(層間擊穿)
還有,成對的C5707若一顆壞掉,建議另一顆也要換(即使正常),並注意換上的C5707 hFE是否在200以上

若懷疑變壓器異常,可跟另一組交換看看

网友:
感謝狼大的回覆..
之前fu9024 會燒壞,會不會是我用一顆fu9024 另一顆還是原來的j598
後來我換了兩顆fu9024 也把舊的C5707 也換成同時買的,0.22uf 也換了..
目前可以正常使用...但fu9024 還是會燙...不知會不會有影響?
此外,我接上電源線,將高壓板的開關打開時,就會有一絲絲的高頻聲..
會是那顆大顆的電解電容有問題嗎?謝謝..

网友A:
2SJ598規格比FU9024N稍高一點,不過應不致於嚴重發燒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444/NEC/2SJ598.html
-60V -12A Rds-on=0.13歐姆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RF/IRFU9024N.html
-55V -11A Rds-on=0.175歐姆

若是背光正常不會熄滅,可以先用看看,高頻聲有很多可能,除電容外,也有可能變壓器本身已經衰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J598規格比FU9024N稍高一點,不過應不致於嚴重發燒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 ...

感謝狼大回覆
那之前可能有什麼地方空焊了..
目前可正常使用,就先加減用,有問題再來請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