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PF567s 電源燈一閃一閃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09-07-24):
故障狀況. 上電出現 logo 後就滅了.
電源燈變成 一閃一閃的
拆開如下
換換.上電 ok.

网友:
感謝分享,不過其他沒爆的同牌子電容可以的話也一起換吧,避免日後其他電容壽命到開花。

网友:
感謝大大熱心的分享我個人只要機子拆開有一顆爆漿我都是全部一起換
就連高壓電容也不放過省的日後再修一次總共花費也不過100兩左右

网友(2010-06-17):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功德無量~感恩喔
也讓客戶可以使用的更久不再回修喔

网友:
前鎮子也修了一台爆掉的電容 這算是最好賺的啦

网友:
但是亂沒成就感的

网友A(2011-07-03):
請教一下:
我的螢幕也有同樣一閃一閃的狀況,有時後將電源插頭插座搖一搖,或將它敲一下又正常了,如果是電容器壞掉,有沒有可能螢幕有時又恢復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我的螢幕也有同樣一閃一閃的狀況,有時後將電源插頭插座搖一搖,或將它敲一下又正常了,如果是電容 ...

應該是有零件接觸不良吧!!

网友:
我曾檢查過最上游(外部)的電源插座和電路板的焊接點都正常,後來想一想既然電源指示燈會亮橘色(表示在待機狀態)應該不是插座的問題,可能需要往下游找問題,不知道往哪部份找比較快,還請高手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少有情況~~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