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東元YJ1301CB電磁爐維修請教(完修)

楼主(2009-07-24):
這台是公用泡茶機,某天要泡茶一按開關燈一亮就熄而且沒反應,拆開後保險絲燒斷,換新保險絲後一插電保險絲立刻又燒斷,檢查後橋式整流器擊穿

請問這顆LT5245BGJ1506橋式整流器耐流耐壓規格,還有是否需要拆IGBT下來測,多謝了

移除線圈盤跟散熱片頂視

移除線圈盤跟散熱片頂視

電路板近照

電路板近照

橋式整流器

橋式整流器

网友:
datasheet如下,至於IGBT既然你都已經拆到這裡了,就順便拆下來量量看吧!

楼主:
小弟已經査到了,15A 600V,請問還需要檢查其他地方嗎

楼主:
多謝提供資料,這台吃電1300W12A,IGBT上無編號,一旦IGBT燒掉,請問可用哪些規格IGBT替換

网友:
從另一篇上豪電磁爐維修文看,是使用900V級60A  260W IGBT 1MBH60D-090A,不過若是真的壞了要單買,價格應該不低。

网友:
多年前維修過,一顆要2.3百元.

楼主:
目前檢查結果,IGBT各腳皆雙向導通,橋式整流器輸出腳單向導通,輸入腳也單向導通(正常不市應該雙向皆不導通),看來要大失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檢查結果,IGBT各腳皆雙向導通,橋式整流器輸出腳單向導通,輸入腳也單向導通(正常不市應該雙向皆不導通),看來要大失血了

IGBT掛點....有點慘
去回收廠找看看加熱盤破裂的有沒有得拆,不然一顆新的IGBT不僅買是問題,價格也貴。

楼主(2009-10-01):
前天出差去台中,順便買了IGBT(用250W 60A代替1MBH60D-090A)跟橋式整流器,LM339旁的IN4148參考各位先進經驗也順便換掉,通電後按電源只有逼1聲,所有燈號都不亮,一按加熱立刻啵1聲燒破保險絲

請各位先進指導後續思路,多謝了

网友:
可能IGBT擊穿後因G極導通輸入高壓而導致PWM驅動電路損壞,所以裝上新的IGBT後,因為PWM電路無法產生方波控制,使換上的新品過載瞬死。

楼主:
小弟對照尚彭堂SR1667的電路圖,PWM驅動電路損壞應該LM339連周邊元件都掛了,這下子麻煩了,萬一換過還有沒修到的還是會燒壞IGBT,小弟的工具只有類比3用電表跟烙鐵,沒有示波器看訊號(上次要報公帳簽1台示波器被打回票)

因為IGBT 230大洋,橋式整流25元,再燒1次零件錢可以買台全新特價機了,決定放棄

再三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网友A(2010-08-28):
這台的故障狀況跟我遇到的差不多,除了igbt掛了外,ta8316也掛了,我找TA8316很久,好像台灣很少有這個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的故障狀況跟我遇到的差不多,除了igbt掛了外,ta8316也掛了,我找TA8316很久,好像台灣很少有這個零件。

請問E大您如何發現ta8316也掛了,因為這顆是IGBT的控制IC,沒有脈波進去就沒有輸出

楼主(2010-12-15):
回复 楼主:
多謝狼大指導,換了0.32U/150V(買不到料改用0.33U/250V),IGBT,橋式整流後,
先不上線圈盤插電,
按鈕有作用了燈號也會亮,再上線圈盤插電,開最大火力放壺水試機
換下的零件
結果20MIN了水壺只是溫溫的(約60度),溫度指示燈會閃動(正常應該穩定恆亮)請問有前輩可以指導嗎,謝謝

楼主:
再次測試,上電後加熱很慢(此時溫度指示燈恆亮且可調溫),大約只能熱到60-80度(用手摸),一旦到溫度指示燈閃動,此時溫度不再升高而且按調溫及保溫鍵皆無反應,僅有電源鍵有反應(可開關機),面板溫度未下降前皆如此,降溫後又重複上述情形,很像啟動過熱保護

网友:
你開那麼久沒事
怎麼我開15min就燒了
明明換的零件都相同

网友:
是不是爐盤中央溫度探頭異常呢?

楼主:
爐盤中央溫度探頭拆下來用吹風機吹,電阻值會穩定減少,應該是好的,加熱緩慢不知會不會是震盪電容容值差異的結果(0.33U<==>0.32U)

楼主:
回复 楼主:
剛剛拆開來看,0.33U的電容膨脹了,看來可能是元兇,現在的問題是去哪裡找零件,原本那顆的SIZE有像片裡那顆綠色的2/3大

网友:
我當時也是換上的電容脹了
但我IGBT & 橋式 & Fuse燒了
你沒有
幸運

電容的公司買的到嗎?
http://www.chengtung.com.tw/c-pro01-2.htm

网友:
.......公司應該不接受少量訂貨
可以打電話去~~~問看看~

楼主:
小弟打電話去晟通公司,接電話的小姐聽到小弟只要買1個就回答要免費送小弟,問完姓名地址後2天小弟就收到郵局送來的電容,當然立刻裝上
上電後聽到啪啪聲,趕快拔掉插頭,打開外殼一看,爆殼了
這下子趕快去借一台尚澎堂1667電磁爐來比對
線圈電阻
阻抗都差不多,線圈應該沒有短路
上廣州電器網查,可加熱但功率不足應該是容值跑掉了,於是再跑一次材料行,0.32U的改用0.33U(買不到0.32U)
,6U用同容量馬達啟動電容代替
換完上電後可以把水燒開,燒開2壺水後組裝交件
這是換下來的零件
總共花了快600

网友:
你們都修的好......

只可惜我已經把這台全拆了

网友:
哇!changold2 大大 努力不懈的精神、真令人敬佩

网友:
不簡單,恭喜完修
諧振電容耐壓也很重要,尤其是AC耐壓

网友:
精神可佳,要是我的話早就放棄了,~~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這台才修的好

在修理過程6U/180V上電容表測,容值並無減少,但是這顆換掉才不再爆0.33U,由老共那邊的經驗,這2顆諧振電容一旦出事,IGBT跟橋式整流大概也會跟著升天,所以換IGBT最好2顆諧振電容也一起換,以免因小失大

成本IGBT(230+190),橋式整流(40*2),0.33U(20*2),6U(40),石英震盪(10,沒用到),IN4148(1*5,多換的),保險絲(殺肉的),多花的算是學費

楼主:
我當時也是換上的電容脹了
但我IGBT & 橋式 & Fuse燒了
你沒有
幸運

電容的公司買的到嗎?
引用 网友B:

    J大您是否只換1顆電容,如果零件都還在要不要裝回來再試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惜都沒了
下次有機會的話

网友(2011-03-10):
看樣子串上燈泡當作保護測試器是需要的!!我也發生"波"一聲 200圓的工率晶體就玩了!不到一秒鐘! 從那時起,我就認命 電磁盧和微波盧這兩種家電我不修理...太可怕了!反正這世上可以修的東西太多了...

网友:
努力不懈的精神 值得贊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