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T-300ATX12 /OEM (廠牌應該是 CWT).找零件編號-[已解決]

楼主(2009-07-24):
1.廠牌型號:CWT-300ATX12 /OEM (廠牌應該是 CWT).

2.5VSB有電壓正常,Power ON(綠線)接地可啟動.

3.故障問題:

所有輸出的電壓都正常,只有橘色線原3.3V電壓變0V,拆開一看,
有一顆MOSFET爆了一角,只能看到他的編號 K284.. 不曉得要用
那個代替,尋求有同POWER的人幫我查查編號.

4.圖片如下:

查詢版上資料中有一顆幾乎一樣,不過我的是300W的,他的是250W的,不知250W的MOSFET晶體合不合用300W的,網址如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996&extra=page%3D1

5.已解決找了70N06晶體(70A,60V)替代,成功啟動電腦.

网友A:
可以看看2SK284,早期有些電源在3.3V輸出上不使用磁性放大電路,而是使用MOSFET作為調整電路的功率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2SK284,早期有些電源在3.3V輸出上不使用磁性放大電路,而是使用MOSFET作為調整電路的功率元件。

請問你是說有2SK284這顆MOSFET晶體嗎?我上網查了很久查不到他的規格,
我在想說我那顆爆掉的晶體會不會編號只是K284而已後面根本沒字了,我的
POWER是蠻久的機器拆下來的也許像你說的唷...

网友A:
一般泛用型LOGIC-LEVEL MOSFET都可以使用,可以找耐壓在30V左右,電流以POWER標示3.3V最大輸出電流兩倍計算的N通道MOSFET來測試。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SHIBA/2SK2844.html
這顆應該很接近您所用的,2SK2844 30V 35A N通道MOSFET(最後一個4被炸掉)。
(2SK2843電流太小,其他都是耐壓200~900V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泛用型LOGIC-LEVEL MOSFET都可以使用,可以找耐壓在30V左右,電流以POWER標示3.3V最大輸出電流兩倍計算的N通道MOSFET來測試。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0696/TOSHIBA/2SK2844.html
這顆應 ...

您真利害,這個你也懂,我的鐵盒外3.3V OUTPUT 是標 14A ,你說的2SK2844這顆應該合用,
明天到才料電問看看有沒有的買...感恩嘿

网友A:
裝上前記得先巡一下該MOSFET週邊,也有可能是週邊控制電路異常才使MOSFET炸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上前記得先巡一下該MOSFET週邊,也有可能是週邊控制電路異常才使MOSFET炸掉的。

是我會順便查一下,順便問一下你說的30V左右是不是只要在3.3V以上的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會順便查一下,順便問一下你說的30V左右是不是只要在3.3V以上的都行?

因為穩壓電路輸入會高於輸出,所以輸入端一定高於3.3V,所以不能比3.3V高一點或相同,一般Logic-Level的低電壓MOSFET都用30V左右的等級。

楼主:
感謝港都狼仔的用心回應,讓我吸收不少維修知識,已經大概查過無其它零件故障
,因為買不到K2844晶體,所以又找了顆 70N06晶體(70A,60V)替代,己裝上成功的啟
動測試中.....^_^

嘿.只花了45元哦....打算免費換給為大眾服務的護士.....謝了...

网友:
恭喜維修完成~不過換上的這顆規格還真高